网友在各自领域中所用到的芯片总结(转载)

楼主(2006-07-26):
1.音频pcm编码DA转换芯片cirrus logic的cs4344,cs4334

  4334是老封装,据说已经停产,4344封装比较小,非常好用。还有菲利谱的。

  8211等。

2.音频放大片4558,833,此二芯片都是双运放。为什么不用324等运放

  个人觉得应该是对音频的频率响应比较好。

3.244和245,由于244是单向a=b的所以只是单向驱动。而245是用于数据总线等

  双向驱动选择。同时245的封装走线非常适合数据总线,它按照顺序d7-d0。

4.373和374,地址锁存器,一个电平触发,一个沿触发。373用在单片机p0地址

  锁存,当然是扩展外部ram的时候用到62256。374有时候也用在锁数码管内容显示。

5.max232和max202,有些为了节约成本就用max202,主要是驱动能力的限制。

6.网络接口变压器。需要注意差分信号的等长和尽量短的规则。

7.amd29系列的flash,有bottom型和top型,主要区别是loader区域设置在哪 里?bottom型的在开始地址空间,top型号的在末尾地址空间,我感觉有点反,

但实际就是这么命名的。

8.164,它是一个串并转换芯片,可以把串行信号变为并行信号,控制数码管显示可以用到。

9.sdram,ddrram,在设计时候通常会在数据地址总线上加22,33的电阻,据说是为了阻抗匹配,对于这点我理论基础学到过,但实际上没什么深刻理解。

10.网卡控制芯片ax88796,rtl8019as,dm9000ae当然这些都是用在isa总线上的。

24位AD:CS5532,LPC2413效果还可以

仪表运放:ITL114,不过据说功耗有点大

音频功放:一般用LM368

音量控制IC. PT2257/9.

PCM双向解/编码 ADC/DAC CW6691.

2.4G双工通讯 RF IC CC2500

ysh815

24位AD:CS5532,LPC2413效果还可以

仪表运放:ITL114,不过据说功耗有点大

音频功放:一般用LM368

coke

音量控制IC. PT2257/9.

PCM双向解/编码 ADC/DAC CW6691.

2.4G双工通讯 RF IC CC2500

1.cat809,max809,这些是电源监控芯片,当低于某一电压以后比如3.07v等

  出现一个100ms的低电平,实现复位功能。当然这个要求是低复位。

  max810,cat810等就是出现一个100ms的高电平。还有一些复位芯片,既有高

  又有低复位输出,同时还有带手动触发复位功能,型号可以查找一下。

2.pericom的pt7v(pi6cx100-27)压控振荡器,脉冲带宽调制。

系统需要起来

首先是电源,这方面的芯片有很多啊

比如7805,7812,7905,7912,lm317,1117-1.8,2.5,3.3当然

1117有800ma的限制,对功率要求比较低的时候用,lm317功率可以稍微大点。TL431做可调基准电压

其次就是时钟,要求精度高的话,就用压控振荡器,一般无源晶振,加22-33pf等的电容,或者在加2m的电阻来谐振什么的。

然后是复位,要求高就用专业芯片,一般可以用电容和电阻搭配来实现。

如果系统这时候正常就没话了,如果有问题,就要看中断向量,逻辑电路方面。

这个时候是最痛苦了,当然用示波器检查问题。

一般情况下为保持总线状态稳定都会加上拉,很少用下拉,但有时候会用。

我理解上拉比下拉好,因为上拉是外部电源供电,对芯片来说是灌电流,不消耗

芯片本身功率,而下拉是拉电流,由芯片供电,芯片功率是有限制的,同时拉电流要比灌电流差一个数量级,个人观点可以讨论。

1.24c02等E2PROM芯片有atmel,issi等品牌

2.nand的flash,amd29系列,有winbond,mx,atmel等

3.sdram有hynix,issi,winbond,三星等等

4.音频系列的芯片philips的比较有名主要是因为有些音频标准是它做的,但是

  市场上比较少,因为价格比较贵。

5.常见的逻辑器件主要有TI等知名厂家。

得空再整理,先写几个:

1、语音编解码TP3054/3057,串行接口,带通滤波。

2、现在用汉仁的网卡变压器HR61101G接在RTL8019AS上,兼容的有VALOR的FL1012、PTT的PM24-1006M。

3、驱动LED点阵用串行TPIC6B595,便宜的兼容型号HM6B595

交换矩正: mt 8816   8*16

双音频译码器: 35300

关于网络变压器比如有常用的8515等但是我觉得它们这些独立变压器封装太大。

现在我们使用一款YDS的变压器,把RJ45接口和变压器做在一起,体积比普通

RJ45稍微大一点,市场价格单买就6元,如果量大我觉得在4元-5元肯定可以下来。关键是可以节约空间同时只要注意芯片输出端的差分信号了。但是其抗雷击等具体性能没有测过,我觉得YDS既然能做成产品应该有保证。

我们原来使用单独的网络变压器,如常用的8515等。

现在我们用YDS的一款带网络变压器的RJ45接口。

其优点:1.体积仅比普通的RJ45稍微大一点。

        2.价格单买就6元,我觉得量稍微大点应该在4-5左右或者更低。

        3.连接比较方便只要把差分信号注意就可以了。

  缺点:用的人不多,不知道是因为是新,还是性能不好,我们用了倒没什么问题。不过没有做过抗雷击等测试,我觉得既然YDS做了这样的产品,性能应该问题不大。

我觉得最好再加一点典型电路的原理图等。

比如说网络接口,串口232,485通讯,I2C级连,RAM连接,FLASH连接,电压转换,时钟电路,打印接口电路,以及如何在没有典型电路的时候,把芯片和已有系统有效连接等。

首先要有开关电源需求,额定电流,功率,几路输出,主路设计等等

如何测试其性能指标达到要求。

我做的是消费类电子产品,如何过CCC测试,包括EMC,EMI,安全等测试。

以及各类标志

ul标志

http://www.fjqi.gov.cn/RZYD/UL/UL.htm

CCC标志

http://www.ceeia.com/QYRZ.asp

可能说的比较乱,但是要想成为项目经理必须都懂点,最起码不会被人问的发_愣。还有稍微懂点结构设计,这个也是非常重要。

NE555电路

PCF2111CT-T驱动LCD电路

DS1220AD---SRAM

便宜的液晶驱动芯片HT1621

要求一般的485芯片SN3082

CH375A  USB主控芯片  南京沁恒的

我目前也在做usb方面的东西。

选择了几家芯片。

gl公司,cypress公司等。

usb从设备的,就是优盘。

usb主设备的,就是电脑。

有些芯片现在主从都做了,所以存在如何设置主从的问题。

如果笔记本电脑和普通的电脑主机usb连接后,会出现什么情况,

我理解笔记本上不会出现普通电脑的硬盘,普通电脑也不会出现笔记本的

硬盘信息。这可以试试。

LED数码管显示:

我用MAX7219,虽然贵,但真的很好用,因其有亮度寄存器,系统便于白天亮一点晚上暗一点。我做的系统用了20个,现已运行3年多,完好。

下位机cpu:at89c2051,我的系统用了20个,运行三年多,第二年时,无故坏了3个,感觉一般。

数据采集,我用tlc2543,我的系统用了3个,感觉便宜、好用,但不准,感觉似乎每个通道的基准电压都不一样似的。

运放OP27,很好用,经受住时间考验,连续3年

TI的充放电管理芯片,BQ2400X,也挺好的

我介绍一下我现在用的光耦,就是光电隔离:

TLP521-1  TLP521-2 TLP521-4

其实我只用过TLP521-1,很好用的,TLP521-2 的价格比 TLP521-1要贵两倍多,不只为什么,恩 LED导通电流是小了一点

它们由于速率有点低 所以推荐高速光耦

6N136   1M

6N137   10M

单通道HDLC协议控制器:MT8952;

音频放大器LM2904;

512k*8带软件保护可段/整片擦除的flah28SF040;

关于电压转换芯片的一点体会.

1117用的比较多,由于有800ma的电流限制,

如果电流还要大,那就用7805,7809,7812

lm317.其中lm317最大可以达到1.5A(手册上说),但是我没有用过.

78系列达到输出电流1A,但是我用过到300mA左右就很烫了,不知道是散热片问题

还是其他问题,请教有做过1A左右的输出电流的朋友,谈一下情况,谢谢.

这些电源芯片我总结主要指标

如果是固定不可调的,如7805等要求其输入调整率,输出调整率,最大输出电流

自身所能承受最大的功耗.如果是可调整的,那就是调整范围以及精度.如lm317

如果电流超过1.5A以后那该如何处理呢?

当然超过1.5A的电子产品其实是很少的,据说可以通过扩流处理,这个我不太清楚

请那位大哥解释一下.不会是多接几个LM317并联吧那我真的晕到了.呵呵.

电源超过1.5A的可以用LMS1587-1.5,3.5,3A的LDO

还可以用LM2676做开关电源,也是3A的

AD7865做电机控制的使用很不错,四路350K,14位精度,单电压,+/-10V输入,推荐使用AD7864的升级用。

掉电保存可以选择NVRAM,带电池的,maxim有很多

74ALVC164245,电平转换芯片,3.3V电平和5V电平总线接口用

74HCT14:输入3.3V,输出接5V

ULN2003:达林顿输出的驱动芯片,带继电器灭弧的二极管,驱动继电器不错

MAX708:复位芯片,带高低电平和手动复位功能

CPU:虽然不推荐选用***货,但是多一个选择也不错,SuperH系列的CPU性能不错

1:usb控制器,cypress公司的cy7c63723,cy7c68013,63723是otp的建议初次搞usb接口的不要使用,调试起来很麻烦。

2:cpld,fpga用xilinx的型号很全

3:2.4g rf收发芯片nrf2401a

看门狗 813、705、706等

1、LI358/LM324 小信号放大器,通用型的当然你要求太高就的另选了。

2、24C08/24C16 EEPROM 感觉还可以!!

3、MPS3100 传感器

1,可做充电器的电压升降的IC,SP34063,感觉使用起来还是听方便的

2,RF IC,NRF2401,NREF2402,

   还有功能更强的集成增强型8051内核的好象是  NRF24E1,不过我没用过

3,音频功放TPA0211

1. 24LC00,Microchip公司生产,128 bit I2C bus serial EEPROM

2. HT12E, HOLTEK公司(台湾)生产,Encoder, 用于RF发射机,编码共有2的12次方种组合。也有红外的编码芯片。

3. HT12D,是与“HT12E”对应的解码芯片。也有红外的解码芯片。

4. IRF640N,Power MOSFET,电力场效应管

电能(ATT7022A、SA9904B)、压力(PGA309)、温度(DS18B20、K型热电偶MAX6675)、湿度(SHT10)、液位(LM1042)、烟雾(NIS-09C+MC145018)、红外(HS0001)、距离(TDC-GP1)、转速(KM115-1),codec(AMBE-2000)、can(SJA1000)、gps(u-blox)、无线数传(nRF905、nRF9e5)

我用过的2.4G无线芯片:nRF2401(Nordic)

我用过的一些:

在单片机调试过程中,如果晶振超过22.1184MHz,地址锁存器一定要用HC系列的,否则时序不对。比如74LS373要得换成74HC373

AD转换方面的芯片用过有:8路8bit的AD有AD0809

MAX306

为16选1模拟开关。使用时注意不用引脚一定要处理,一般通过电阻接地

16位ad7705不错,使用简单

数码驱动max7219还可以

线性光耦hcr210不错

语音芯片isd的用着方便

5460单相仪表用精度相当高

ADE7758三相电力计量芯片0.5级

ATT7022三相电能计量芯片0.5级,可作多功能表

                        24bit的有AD7712AN

温度传感器:AD592CN,环境稳定25度时精度,+/-0.5度

网友:
只有一个字 “强”!!!

网友:
也不是很多嘛

网友:
谢谢楼主~先收下了。

网友:
哈哈,迟些看看我们邮购部能不能将这些芯片集齐?

网友:
但愿在我毕业前,阿莫的邮购部都能买到这些东东 !

网友:
好像是在21ic中的某个版面里有相应的讨论,涉及的东东可就多了。

网友:
拉电流、灌电流  经常听到,到但从没 在哪看到定义。

哪位大侠能否解释下?

网友:
强,几乎含盖了我所有的

网友:
今天去查看了一下,终于找到了该链接:

http://bbs.21ic.com/club/bbs/showEssence.asp?id=7275&page=2

网友(2009-05-22):
希望大家都来参与。。呵呵!

网友:
【10楼】 sflfw

积分:579
派别:
来自:
拉电流、灌电流  经常听到,到但从没 在哪看到定义。

----------------------------------------------------
拉电流简单的说就是电流从端口流出,流向负载,因此端口电压一般是高电平,负载是较低的电位。
灌电流与之相反,电流流进端口,一般端口是低电平。这就像电流是灌进端口一样的,名之曰灌电流。

网友:
不错,原帖链接.
http://www.ic37.com/htm_bbs_dic/2005-12/20240_528418.htm

网友:
经典,标记一下

网友:
的确是内行啊 收了

网友:
收藏!

拉电流、灌电流  经常听到,到但从没 在哪看到定义。

----------------------------------------------------

拉电流就是电流是从芯片里流出来的。
灌电流就是电流是流进芯片的。
比如芯片一个IO为5V接一个负载到地,这个电流就是拉电流。
比较芯片一个IO为0V而外接一个5V电源,记电流流进IC这个电流叫灌电流。

拉电流灌电流以IC为参考对象就比较好理解了。

网友:
很好的参考

网友:
概念芯片很多啊!我们这里什么都买不到

网友:
相当有用啊。

网友:
不错,很有参考价值

网友:
比较全面,谢谢分享!

网友:
先做记号了

网友:
芯片是不错,但不少都很难买到。

网友:
有空看下

网友:
做个记号,以后参考参考,呵呵,谢谢lz

网友:
这个得灌水

网友(2010-02-15):
偶也记号下

网友:
不错,好资料,常用芯片!!

网友:
记号,备用...

网友:
1.音频pcm编码DA转换芯片cirrus logic的cs4344,cs4334
4334 比较好.........

2.音频放大片4558,833,此二芯片都是双运放。为什么不用324等运放
推荐JRC 4580

3.244和245

4.373和374,地址锁存器,一个电平触发,一个沿触发。

都要配
5.max232和max202,有些为了节约成本就用max202,主要是驱动能力的限制。

6.网络接口变压器。需要注意差分信号的等长和尽量短的规则。
OK

7.amd29系列的flash,有bottom型和top型,主要区别是loader区域设置在哪 里?bottom型的在开始地址空间,top型号的在末尾地址空间,我感觉有点反, 但实际就是这么命名的。

没反,因为顶底标记不是指LOADER区

8.164,它是一个串并转换芯片,可以把串行信号变为并行信号,控制数码管显示可以用到。
8位移位期,164,4517,595 一个也不能少

9.sdram,ddrram,在设计时候通常会在数据地址总线上加22,33的电阻,据说是为了阻抗匹配,对于这点我理论基础学到过,但实际上没什么深刻理解。
SI,SI

10.网卡控制芯片ax88796,rtl8019as,dm9000ae当然这些都是用在isa总线上的。
rtl8019as 和 微芯那个ISP的(好像是ISP,10M MAX,简单好用)

24位AD:CS5532,LPC2413效果还可以
仪表运放:ITL114,不过据说功耗有点大

音频功放:一般用LM368
LM386? 不,应该用TDA1521Q或者TDA2822

音量控制IC. PT2257/9.
我都是用电位器或者DAC0832

PCM双向解/编码 ADC/DAC CW6691.
这个?PCM3010比较好吧,或者其他的CODECS也可以

2.4G双工通讯 RF IC CC2500
没用过

1.24c02等E2PROM芯片有atmel,issi等品牌
注意24LC,C,AC,AA的差别,以及地址的差别

2.nand的flash,amd29系列,有winbond,mx,atmel等
没用过

3.sdram有hynix,issi,winbond,三星等等
没用过

4.音频系列的芯片philips的比较有名主要是因为有些音频标准是它做的,但是市场上比较少,因为价格比较贵。
音频芯片尽量用凌云(CIRRUS水晶)或德州(TI)的,因为易得,批量更便宜

NE555电路 不用说了

便宜的液晶驱动芯片HT1621   我都是看见过,单独用还没试过

CH375A  USB主控芯片  南京沁恒的
CH375A让位CH375B,  磁盘管理    CH376       更有优势

我目前也在做usb方面的东西。

cypress CY7C68013,足以

LED数码管显示:
MAX7219,贵了,我多用595

下位机cpu:at89c2051
AT89C2051,AT89S52(试验用C52,皮厚),M88,M128,PIC18,DSC,STM32.......不怕不好,就怕不会用

我介绍一下我现在用的光耦,就是光电隔离:
6N136   1M
6N137   10M

线性电源不用说了78,79,317,337,1117(压差不宜高也不宜低),扩流加BJT(3055/2955,TIP4X,3DD都可以)
开关电源1.5A LM2595, 3A LM2596

74ALVC164245,电平转换芯片,3.3V电平和5V电平总线接口用

74HCT14: 这个是施密特
ULN2003:达林顿输出的驱动芯片,带继电器灭弧的二极管,驱动继电器不错

2:cpld,fpga用xilinx的型号很全 ,AL也可以
3:2.4g rf收发芯片nrf2401a

网友:
高手是这样练成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拉电流、灌电流  经常听到,到但从没 在哪看到定义。
哪位大侠能否解释下?

为了好记忆 我是这么理解的
拉:搞  主动
灌:被搞 被动
拉流能力越强 -- 搞这事的能力越强 甚至厉害的1个同时搞N个 你也不会损坏 不会导致搞的能力下降
灌流能力越强 -- 被搞的能力越强 人家再厉害 你也不会损坏 不会导致被搞的能力下降

网友:
好东西!记号一下!

网友:
有点夸张,居然用过这么多不同类型的IC。

不过感觉很多IC已经是比较老的。

网友:
这帖要记号~用处大啊~

网友:
值得收藏,很有参考价值

网友:
很有参考意义

网友:
参考一下。

网友:
汽车上经常用到VNQ660系列,代替继电器

网友:
太酷了啊

网友:
留着以后用的到。。

网友:
感觉还不够啊

网友:
“今天的CEO论坛非常成功!”夜已深,我还不断从手机短信与MSN上收到来自业界朋友的祝贺。这些业界朋友与我一样,还在为今天下午的一场来自联发科、展讯、瑞芯以及杭州国芯的主题论坛而兴奋。“只有创新才能降成本。”这个观点成为今天大家的共同声音,虽然是竞争对手,虽然价格战打得波澜壮阔,但是这个观点却得到了在场的每一个中国芯的支持。

除了以上四家演讲者外,还有众多本土的IC公司高层光临,比如锐迪科(RDA)的CEO、卓胜的CEO、艾为的VP、思比科的VP,我想这也是他们共同声音。“只有创新才能求生存。”展讯市场副总裁康一表示。

我更同意国芯的CEO柳荆生的观点,他指出,大家不要刻意在中国制造还是中国创造之间划一个界限,这之间没有明显的分界限,这是一个连续发展的过程。中国芯已被全世界采用,在欧美采用的很多机顶盒中就是中国的主芯片。只是,中国人擅于学习,可以比国外公司做得更好。他更经典的观点是“中国厂商的特点是像皇虫经济,所到之处寸草不生。”所以,国际公司越来越惧怕中国芯。他更激进的观点还有:“技术上极度超前并不是创新,更重要的是市场能够创新,中国厂商在这方面有优势。”不过,他也认为技术的重要性,“没有技术的积累,那来的降低成本?”

作为中国芯领头羊的联发科自然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先行者不可能永保优势。”联发科中国区首席代表廖庆丰指出,破坏性创新是联发科对中国和全世界消费者的贡献。“联发科要持续创新,提供最佳的 IC 产品及服务,满足人类潜在的娱乐、通讯及信息需求。”他讲道。注意,这里最关键的是引导人们“潜在”的需求,“真厉害,联发科连人们潜在的需求都能满足,太厉害了!”一个欧美IC公司的负责人听后不禁惊叹道。

时间已是凌晨一点,和我一样还在为今天的会议兴奋的人不少。刚刚收到一封艾为产品总监的邮件,现转帖给大家,以让大家感受他的激_情。

******************************

Alice,Vincent(RDA CEO):

很荣幸今天在艾为的展台向两位介绍了艾为的发展情况,呵呵,我们艾为就是聚焦手机客户和模拟小器件,全力以赴为国产的“山寨机”提供更强的竞争力。如同下午研讨会所讨论的,“创新和降低成本是矛盾的吗?”,我的看法是完全不矛盾,我们艾为聚焦模拟技术,很大的创新其实就是体现在cost down方面,回想03/04年,那时的手机模拟器件的设计者竞争对手主要是凌特,国半和TI等国外厂商,当时的创新主要体现在如何实现设计而同时尽可能不侵犯别人的知识产权,而现在国内模拟IC设计能力也起来了。

现在我们的创新主要体现在:几年前同样功能的芯片,现在怎么用更优化的设计实现出来,而优化的目标就是给客户提供cost down的空间,如果还是用原来的架构,原有的一套电路设计,那在wafer成本上肯定没有竞争力,而如果能用创新的电路架构,并且有这个能力去实践创新的设计,就能用比过去更小的芯片面积,更简单的工艺实现比过去同样规格产品还要再好的性能,这样的创新客户怎么能不喜欢呢?举个例子,我们过去的一个设计,采用.35um 2p3m hrp的工艺,而同样规格的芯片,我们再做,采用.35um 1p2m的工艺就实现了,同时芯片面积还能下降20%以上,RDA的戴总也说艾为成本控制得好,一方面我们在生运营方面花了很大精力去争取上游的支持,而另一方面,“模拟电路更是一门艺术”艾为的资深艺术家们是可以把电路设计的创新能力体现在cost down方面的,这样,我们的产品在成本方面才是更有竞争力的。

艾为用一年半的时间,就获得相当多手机客户的认可,如同戴总讲的,“我们在市场敏感度方面不错”,其实和我们的市场策略也有很大关系,艾为人不多,到现在为止也就才30多个人,手机设计公司有几百家,怎么尽可能让手机圈的朋友熟悉艾为,认可艾为??这是一项很艰巨的任务。而我们坚持的“全员营销”的策略就让我们极大的拉近了和客户的距离,加快了产品推广进度。每个艾为人都是艾为的品牌形象使者,都会有一些手机朋友,艾为的研发人员也会和手机设计公司的研发人员进行深入的技术切磋,获得他们的信任,这样,他们有什么需求,都会第一时间想到艾为,他们在应用艾为产品中遇到了什么问题,艾为人也会飞速响应,这样,才让艾为在手机圈以一个超快的速度崛起。

很感谢Alice在研讨会后还把手机业界的朋友拉到艾为的展台,我们明年还会继续参加IIC的展会。也感谢Vicent作为业内的前辈,对艾为的正面评价和鼓励,我们一定会不断努力和进步的。

原文链接:http://forum.eet-cn.com/BLOG_ARTICLE_3146.HTM

网友(2010-05-30):
回复 楼主:

我顶

网友:
浏   过    将来  用到再细看 ……

网友:
这个是原贴

网友:
做个标记 以后好查阅

网友:
呵呵,楼主好强。我来说说我用过的。

ADC: AD7656,AD7660,CS5463,CS5464(当ad用),ADS8364

INA:AD620,AD622,AD524,AMP02,INA118,

OPAMP:OP07,LM358,OP2177,OPA2277,NE5532

DDS:AD9852,AD9834,AD9833,MAX038

MCU:16F877,INTEL8751,INTEL80196E,56F803,TMS2812,2808,28335,STM32F103

....想不起来了

网友:
这个一定要顶!!!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常用芯片 马克一下

网友(2010-07-11):
说一下,我所用
单片机:C8051F系列,020,005;Atmega,不用说了
AD:CS5513,CS5532,AD7730,AD7715
运放:3140,AD8551,AD620,OP27/07
DA:DAC7611(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个芯片不好焊接上)
电压基准:LM258(好像是因为它电流比较小),TL431
隔离器,ISo122/124,6N137
多说一下,Jqx1115继电器可以经受380V、好像是5A
复位芯片:Max706,Max809(这个芯片,最好别买IMP809,市场上货很乱,深受IMP809的害)
比较器:LM311、211
232芯片我就用Max202,我认为这个芯片做得最成熟,比Max232好。

网友(2010-09-21):
mark--芯片总结,很强

网友:
挺全面的!

网友:
强帖留名 有参考价值

网友(2010-11-22):
很好,很强大

网友:
这个好哦

网友(2010-12-23):
标记一下。

网友:
很强大,佩服

网友(2011-05-18):
回复 楼主:

Mark!

网友:
这样的好贴被挖出来了。

网友:
很全 很实用

网友:
不错  受教了 很强大~

网友:
着实有指导意义

网友(2011-07-20):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最近要好好学习一下这些知识。

网友:
mark芯片选择

网友:
是乱了点,但也算经验之谈了

网友:
lz用了那么多的芯片, 经验真的丰富, 膜拜中。。。

网友:
已经不是普通的强大了!顶!目前我用过的都是大家在用着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学习,有些芯片不常见

网友:
资料很好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2011-09-12):
这个论坛很不错啊。

网友(2011-12-11):
回复 网友B:

停产的armok可能不好收集了吧,哈哈……

网友:
太好了。标记个

网友(2012-01-11):
顶,不错的参考
最后那个我正找

网友(2013-10-02):
这也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