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48的bug 当iic通讯和A/D转换同时使用时,出现a/d采集不正常现象

楼主(2006-07-26):
主机通过iic不停的读取从机(mega48)的数据,程序没有问题,已经建立通讯。

A/D采集在不加iic的情况下,a/d采集的数据是正确的。

将mega48中的所有关于iic的程序删除后,仅仅是连接上iic的数据线(主机不停的发送数据到MCU)。这时候,a/d采集就不正常了。当断开iic的2条线后,a/d采集又正常了。

调试了2天时间,百思不得其解,打算放弃采用iic的方式或者换芯片。

楼主:
问题解决了,必须将iic的pin设置为悬浮输入模式才能使用,而datasheet上说,当twi使用时,跟pin的方式无关。

网友(2014-11-11):
mark,正在调试MEGA328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