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L8019AS接电脑,电脑的网卡灯不会亮,请问为什么?

楼主(2006-07-28):
有一块板子,用双机互连线接电脑,电脑的网卡灯不会亮,请问RTL8019AS要不要先对寄存初始化,然后电脑的网卡灯才会亮?

网友:
我之前试过用8019的ISA网卡,当时网卡上的E2PROM(9346)里的数据乱了,结果就是跟你的现象一样,交换机和网卡上的灯不亮了。

但是没有试过直连的。

你的应该是不用E2PROM的吧?试试先把MAC地址设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