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简易JTAG-支持3V,有HC245缓冲,6针JTAG口,含99SE的ddb文件,烧录代码

楼主(2006-07-28):
公司的JTAG不够了,买起来不合算,就自制了N个,为解决简易JTAG容易冲程序的问题,加上了HC245缓冲隔离,但不知道有没有效果:)

  我们基本使用3.3V调试,所以使用了MAX3232。HC245使用TI的,支持3V。

  特殊的是,由于我们产品一般体积问题,很少使用标准的10脚JTAG口,一般使用自定义的6针接口,所以在板上加了6针接口。

  资料中包含了DDB,烧录代码,和熔丝贴图,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
就加入一块HC244芯片,应该不能解决JTAG容易冲程序的问题。这是我们经过近2年的试验与测试得出的结果。

我们重新设计了一款除了HC244,还加入了另外几种保护手段的复杂线路JTAG。这款新JTAG综合了我们两年来的经验,并且参考了国内外几乎所有的复杂JTAG的设计线路,我们同时也测试了几乎国内的所有JTAG实物。  邮购部货号:3700 (可以通过邮购部网站的搜索功能找到)。

楼主:
我觉得出现冲程序的情况,可能是电流倒灌引起的,即管脚电平比VCC高,如果TCK、TMS、TDI保证单向输出,TDO保证单向输入而且带过压包含,就可以避免这种情况。

  我观察了原装的JTAG电路图(在上面RAR包中有),对管完成的电平转换和缓冲,就是单向的。我不能保证245也是单向的,就当试验一下,要实践出真知啊。

  第2复位正确可能有用,我的熔丝开启BODEN,但LEVEL=2.7V,原装JTAG使用了阻容复位。

网友:
pei99888兄:谢谢你资料,我今天也在做一个jtag,电路板也旱好了。

网友:
多谢共享!虽然我不一定会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