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rial line internet protocol(SLIP)

楼主(2006-07-30):
哪位老大有这方面(SLIP)的资料,希望能拿出来共享一下啊,或者就这方面的内容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和讲解。先谢过了:)

网友:
http://sunsite.nus.sg/pub/slip-ppp/

SLIP:串行线路 IP

  (SLIP:Serial Line IP)

  串行线路 IP (SLIP)用于运行 TCP/IP 的点对点串行连接。 SLIP 通常专门用于串行连接,有时候也用于拨号,使用的线路速率一般介于 1200bps 和 19.2Kbps 之间。 SLIP 允许主机和路由器混合连接通信(主机 - 主机、主机 - 路由器、路由器 - 路由器都是 SLIP 网络通用的配置),因而非常有用。

  SLIP 只是一个包组帧协议,仅仅定义了在串行线路上将数据包封装成帧的一系列字符。它没有提供寻址、包类型标识、错误检查 / 修正或者压缩机制。

  SLIP 定义了两个特殊字符: END 和 ESC 。 END 是八进制 300 (十进制 192), ESC 是八进制 333 (十进制 219)。发送分组时, SLIP 主机只是简单地发送分组数据。如果数据中有一个字节与 END 字符的编码相同,就连续传输两个字节 ESC 和八进制 334 (十进制 220)。如果与 ESC 字符相同,就连续传输两个字节 ESC 和八进制 335 (十进制 221 。当分组的最后一个字节发出后,再传送一个 END 字符。

  因为没有“标准的” SLIP 规范,也就没有 SLIP 分组最大长度的实际定义。可能最好是接受 Berkeley UNIX SLIP 驱动程序使用的最大分组长度: 1006 字节,其中包括 IP 头和传输协议头(但不含分帧字符)。

  压缩串行线路 IP (CSLIP)在传送出的 IP 分组上执行 Van Jacobson 头部压缩。这个压缩过程显著提高了交互式会话吞吐量。

  如今,点对点协议(PPP)广泛替代了 SLIP ,因为它有更多特性和更灵活。

http://www.javvin.com/protocol/rfc1055.pdf:A Nonstandard Transmission of IP Datagrams over Serial Lines — SL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