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ULN2803驱动四相五线步进电机,芯片发热太大,能用什么芯片代替?

楼主(2006-07-31):
1.ULN2803驱动四相五线步进电机,芯片发热太大,能用什么芯片代替?

步进电机额定电压是24V,电流是0.34A,但电机运转时发现2803非常热.,不运转温度马上降下来.

2,还有一个问题:电机刚启动前1,2秒时转得有点卡.之后就转得很顺利了.因为这样导至定有偏差.怎么解决?这种情况有时会有时不会.是什么问题呢?是不是驱动芯片过热引起的?

3,细分驱动用什么芯片?

网友:
我用的2803也是很热..一摸都烫手..不过没去理它

网友:
最方便的方法是用兩片2803一起工作, 或改用coms管也可以.

网友:
1 加散热片

2 滴润滑油

3 PWM方式

异想天开,仅供参考。

网友(2007-03-25):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是不是接法不对啊,害的我把meagl芯片都烧掉了!

网友:
唉,功率不够大啊,12V可能还好点,24V直接这样驱动的话会比较烫的.

网友:
我想是功率太大的原因,2803单路输出电流最大500mA.你的电流都0.34A了很有可能发热的.我最近也在作同样的工作.不过我的电机是12V,0.1A,我用一个2803驱动两个电机连续转动8小时2803只是感觉温温的,并没有发热迹象

网友:
土豆能不能告诉我你是如何搭接电路的呢,我现在电机也是12V ,0.16A ,按照双龙资料上接的电路,但是芯片很热,电压调到10V 以上感觉片子就要烧掉了.

下面是我的电路图,请大家给予些意见,是不是有问题?电阻我用的是50欧的.

网友(2008-10-23):
L297 + L298

L6227

都可以

烫的话, 负载过大, 或者限流没有处理好

有现成的微步芯片, 也可以用mcu自己产生微步

网友:
电机的公共端5应该接12V吧

网友(2009-06-24):
我也想用ULN2003来驱动35BYJ46步进电机,但是感觉没什么错误,电机就是一动不动

网友:
好像都是很久以前的帖子了,不知道还有人理我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