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控制+12V直流电机,怎样做速度才能达到跟直接接电源一样的快?

楼主(2006-08-01):
PWM控制+12V直流电机,怎样做速度才能达到跟直接接电源一样的快?g

网友:
PWM满负荷~~占空比为100%

楼主:
我试过直接输出高电平,速度还是跟占空比最大时一样,是不是硬件问题?

网友:
你把原理图拿出来分析啊!

只是说谁也找不到原因的哦

楼主:
我没画图啊.

很简单直接接的.

单片机接ULN2803的1B,1C接电机的一端.另一端+12V,

网友:
电机速度和用不用PWM无必然联系.关键是平均输出电压 和电源能提供的功率,如果你用PWM输出高电平(100%)还不如直接加直流电源快,那么一定是开关管的内阻太大了,可以用示波器看VDS(假如用VMOS)管电压,如果电压较高,则加到电机上的就要小,此时有两个办法解决

1.提高直流供电电压

2.找低内阻的MOS管,推荐IRF3205 很批便宜,内阻非常小

如果用H桥电路控制电机,注意上臂的驱动电平,(要高于电源电压,否则不能完全导通,可采用自举升压,省两路辅助电源)

网友:
楼上分析得好,给你推荐一款MOS款价格低: 2SK23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