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IC可以直接替换TPIC6B595N呢,好难买到呀?

楼主(2006-08-01):
什么IC可以直接替换TPIC6B595N呢,好难买到呀?DIP20封装的.用在点阵LED驱动上的

网友:
6B595其他牌子也可以阿,实在没办法595+2803吧

网友(2007-05-12):
zlg7289+UDN2981A+UDN2596A

网友:
如用的不多,我手头有几片,可以送你。

TI的应该也有,但现在只找到一种“TIDE DF6B595”

网友(2007-09-16):
你电流是多少?
电流小的话试试LED的芯片DM135之类的片子,还是16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