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想做一个PC版的示波器教学软件,请问用什么软件写最合适.

楼主(2006-08-02):
主要是完成一些简单的示波器功能,如改变时基和改变电压,,可以看到波形变化,还有一些特殊波形(不规则波形)的显示.还有外观的美工.

了解了LABVIEW ,觉得该软件太专业.但不知其对这方面是否有优势呢?

现在使用计算机软件的是C++BUILDER ,

用过CB的朋友是否知道该软件有这方面的控件呢?

先谢谢各位DX 了!

网友:
最好做成视频教程,可以用屏幕录制软件

楼主:
谢谢 98dian 的回答.

但是如果做成视频,有的问题很难说明白,也少了一些实际操作的方式.

想用软件做的话就可以有实际操作的方法了.这样比较容易让别人明白.

如果哪位DX 有这方面的经验的话.

请讲一下.

如果做好了之后可以跟大家共享一下!!!

先谢谢了!

网友:
不如用 Proteus里面那个示波器。

写一段AVR或者51的程序,产生各种不同信号,然后用它带的示波器看。

好像还有个软件叫MultiSim(原来的Electonic Work Bench),模拟功能也不错。

你是教师?示波器的使用,简单的应该不用教了吧,现在都是数字的,会按Auto就差不多了,

建议讲清楚触发方式选择的原理跟原则,毕竟示波器主要是用来抓信号的,会用触发才能称为会用。我摸过一款16通道的,触发方式非常多,很少用,以至于每次用之前都要翻手册。

还有,对学生的话,有必要讲测量强电时的注意事项,否则,不是不敢测就是要烧东西。

楼主:
谢谢  mig29 笨笨兔

我不是老师,是受一位朋友的所托,想帮他做个专用示波器(汽车上的)的教学版.

这个东西做完了之后可能是不只一个人使用的!会有很多人用!

这个跟我们平时的示波器有很多的不同!里面很多测试选项都是默认配置好的!不需要人干预的.只要接上去就可以看到波形的.

但是因为使用者对示波器的了解和认识非常浅,所以想做个演示版的.

而我自己呢就想通过这个学学怎么用软件画波形啊,触发啊,还有别的其它的.

网友:
如果是学习目的,用CB绝对可以以画图的方式做出来;可以找一些开源的仪表控件参考。

如果是兼职性质,那么,用其他二次开发平台可以做得又快又好,毕竟只是演示使用方法的,只是‘定性’。

可能那些制作Flash动画的软件,或者找制作教学软件的软件更合适。

但是我不明白,修车的起码也是技校毕业,要学会使用示波器应该是非常简单的呀

网友:
最好做二次开发,那样会更专业一些,如果要求不高的话,也可以用Tchart控件! 软件带有实例,可以参考 !

楼主:
谢谢  mig29 笨笨兔

我的最初想法也是用CB 但是一时找不到好的控件.

不是兼职性质的.但是速度还是能快点比较好.

PS:这个做完后可能会给学生一起使用的.让他们有实际操作的感觉,因那种汽车专用示波器太贵了^^^^^^^

修车的师傅确实对使用示波器不熟悉....因为他们都不大会分析波形,有不行的模块他们就选择换.不去追究具体原因.

楼主:
谢谢 peterf 冰晶石

请问一下,Tchart 控件可以用于CB 的吗?  因对DELPHI 了解比较少!

还有Tchart 能不能产生一些模拟信号呢...如正弦波和方波.

网友:
一般的图表控件怕是不行

WINDOWS下普通GDI函数的效率比较低,应该用基于DDRAW技术的

网友:
控件方面,如果你耐心地搜索几天,能搜到足够多的素材跟方案的。

或者你可以做成静态的,幻灯片模式,把变化的地方讲清楚。始终是明白原理比使用仪器更重要。

“修车的师傅确实对使用示波器不熟悉....因为他们都不大会分析波形,有不行的模块他们就选择换.不去追究具体原因”

=====》能判断出是哪个模块的问题并换之,对维修人员来说已经够了。对修理厂来说,这个也是正确做法,效益可以最大化。

只有修一些已经服役多年的偏门大型设备或高级仪器,备件难寻,才需要做到元件级的维修。我以前不幸被抓壮丁这样干过。

话说回来,能否透露一下这个行业怎么入门(email给我好吗?),以我们的学历去应聘人家不会要的。我倒是想兼职修高级车呢,呵呵。这个可以成为用一个有收入的业余爱好来支持另一个需要支出的爱好的途径哦。

网友:
用LabVIEW,不难:)

我的工作中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做LabVIEW的程序,并且在用它改善生活,一直在忙:)

楼主:
mig29 笨笨兔  谢谢

能判断出是哪个模块的问题并换之,对维修人员来说已经够了。对修理厂来说,这个也是正确做法,效益可以最大化。

但是最关键的是他们常判断错,买回了一个模块装上去故障依然.特别是那种间隔性故障......

你是哪个地方的呢?这个行业我也不是很熟,但是可以介绍几个朋友给你认识......

楼主:
谢谢   weichy 趙雲子龍

我现在也在看这一方面的入门简介...

可以跟你进一步交流吗?可以介绍关于这个软件比较好的几个网站和书吗??

谢谢!!

网友:
http://www.ni.com

没有比这个网站更好的了。多看它的PDF和它提供的例子。

还有,特别是多和NI的技术工程师联系,和他们打交道很爽快。特别是起步的时候,问些低级的问题也不笑话你。他们的电话是800的。

至于书就免了。我发现有中文书出版了,可是内容……保证你看了就再也学不会LabVIEW了!

网友:
就用3楼所说的Multisim就可以了,里面的示波器的界面就是真实示波器的图片,其操作也和真实的一摸一样!不过它模拟的是Agilent 54622D的数字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