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为什么不转?大家帮我看看电路有没有问题?

楼主(2006-08-02):
单片机输出高电平,三极管(NPN)导通,为什么直流电机无法运转?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型号三极管,还有你的电机的工作电流是多大?是不是你的三极管功率不够.

网友:
电机电压是否配合

网友:
不知楼主在IO口到晶体管基极是否串接有电阻?如没有的话很易损坏IO口.

网友:
让三极管处于饱和状态,如果在放大状态可能电机的电压不够电机无法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