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空调上的摆叶电机该如何驱动啊?

楼主(2006-08-02):
今天搞到一个空调上拆下来的摆叶电机,直流12V的,有5根引线,好象有一个公共端,有4个绕组,请教各位大哥这个是不是属于步进电机啊?用单片机该如何驱动呢?如果变换方向如何控制呢?先谢谢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呢

网友:
就是步进电机:

5根线: 公共端,A,B,C,D

大致的控制就是: 正转  A,A+B,B,B+C,C,C+D,D,D+A,A,...........

                反转  D,D+C,C,C+B,B,B+A,A,A+D,D,..........

楼主:
多谢whimsy的提醒,我按照你说的控制方式试了,的确如此!是四相步进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