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Delphi或BCD里 怎么设置才能让GroupBox的边框拐角处成 圆弧型 呢?

楼主(2006-08-02):
象这样 : (摸索了好久也没找出来,请不吝赐教了!)

-----此内容被zhonghua_li于2006-08-02,23:50:48编辑过

网友:
应该是用第三方控件吧,或者找找DevExpress系列的看看。

网友:
panel+paintbox自己畫吧.

网友:
要用第三方控件,或增加xp界面控件(Delphi自带)在XP系统下可以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