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串口最高支持多大的波特率?

楼主(2006-08-02):
我的电脑是INTEL的主板, 当使用串口调试程序,接TXD,RXD短接时,最高可以使用57600bps,使用115200bps时无论发送什么数据,返回的都是0x00!

STK500好像只有115200bps的波特率,请问像我这样的电脑怎样才可以使用STK500(除USB转串口)?

电脑串口的最高的波特率又是多少?我试过两台电脑都是最高只能到57600bps.

网友:
>P-III的机器应该>=115200

网友:
普通主板支持到115200,还有串口加速工具,能让主板支持更高的速率921600

加速工具:

楼主:
whimsy不是想要我解密吧?发个加了密的东西上来!

网友:
http://down.blueshow.net/down.asp?id=304&no=1

网友:
我想做PC与 M16的串口通信,,是不是有串口调试的软件啊??

楼主:
不知为何,我有两台电脑,都用不了115200波特率,最高就到57600,郁闷~!~

网友:
921600 ,都自发自收 了

网友:
max232 速度 达不到,用 NPN + PNP 还是可以用的。

楼主:
我就是用两个三极管做的

网友:
串口通信的速度还和通信线的长度有关,线越长速度越慢!

网友(2013-11-20):
软硬件都要支持呀

网友:
什么时代的电脑啊,会不会主板问题啊,还有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