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128有128的FLASH我想用100KB左右的空间来存电脑串口发来的数据然后调用---行不?

楼主(2006-08-03):
mega128有128的FLASH我想用100KB左右的空间来存电脑串口发来的几十KB数据然后

mega128再调用---行不?

用什么方法存串口发下来的数呀

是不是定义一个大的空数组呀

还是申请动态空间呀

哪位大哥指导一下

我准备向阿莫大哥邮购128哟

楼主:
请大家帮帮

另问哪有步进电机细分驱动器可以邮购呀信用好的

楼主:
我在苦等哟!!!!

网友:
mega128有128的FLASH我想用100KB左右的空间来存电脑串口发来的几十KB数据然后

mega128再调用---行不?

应该是不行,flash区是程序的存储区,用之前要先擦除flash,

一般串口收到的数据能放在sram中处理, eeprom的空间也不购几十KB

楼主:
一般串口收到的数据能放在sram中处理!!

是不是真的呀

那用什么SRAM苡片才行呀

网友:
如果需要保存,比如医学上的心电信号,建议外挂NAND FLASH芯片,价格便宜,容量大。

如果只是临时处理,内存SRAM足够了。

网友:
可以是可以,如仅仅做实验的话。做应用我觉得没有实用的价值。

网友:
我想如果你的程序不大于4k的话,应该是可以的,你可以把程序放到boot区,但flash的寿命是有限的,估计用不了多久的!

网友:
可以实现的,不过要做个boot区程序,这类似于自编程

网友:
7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