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数字存贮示波器的进展情与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6-08-04):
网络部分实现ping与UDP.

CPLD采样存贮部分实现:

1.32KBYTE深度 8bit + 8Bit 存贮;这种设计的目的首先实现单通道,第二步实现双通道,给第三步10bit以上的分辨率留下升级空间.32K BYTE RAM 比较好找.

2.数字的触发电压可远程调节.上升沿/下降沿选择.

3.可控扫描延迟时间,即触发后延时指定周期后开始采样.

4.触发终止/触发开始可选

5.预采样功能可选.该功能是指示波器不断采样数据,直到触发条件满足后再采样1/2深度后停止,并保留前1/2深度的采样数据.

下面是一些设计验证的结果:

目前的难题:

    因为现在的设计对EPM7128QC100的利用率已超过90%,很难再增加更多的功能了.(不准备换更大规模的CPLD,因为我手头有数十片这样的芯片待利用)

    每次对设计文件略作修改,产生的引脚位置就会变,不好定型PCB.

    如果对引脚进行指定,又会出现complile时间很长甚至通不过的现象,不知有何方法对付.请大家支招!

网友:
真佩服LZ的精神,LZ能坚持下来就很不错了

网友:
不懂CPLD.

可以先搞个基本功能版,这样已经很不错了!!

支持!

网友:
这种情况说明楼主把资源用得太尽了,或代码设计不好。从第一张可以看出,楼主把什么信号都由cpld处理。其实可以适当使用hc573做分隔,然后16位数据总线连在一起,把ad到sram之间数据传送变成DMA方式(使用cpld产生时序)。

网友:
"每次对设计文件略作修改,产生的引脚位置就会变,不好定型PCB. " 你可以把cpld芯片做成小板的方式, 攪定了就把小板插上去使用.

网友:
没用过cpld,帮不上忙!

网友:
多事的插一句,用 fifo 有幫助否?地址產生部份可省點.

网友:
对CPLD是七窍通六窍——一窍不通!

但是被楼主的精神感动!

等待楼主样品出来,我定购一套!

顶!

网友:
楼主好!

我之前也在做这个。我打算做成133MHz的采样率(用MAXII控制2片11位66MHz的ADC进行交叉采样)。CPLD已经搞好,正在设计前面的放大电路部分。

希望可以交流一下。

楼主:
回mkpoon:

   原设计的RAM就是FIFO,但考虑元件易购及价格,及为了充分发挥CPLD的价值,才作此选择.请问国内市面上有没有FIFO销售,可不可以提供一点线索.谢谢!

楼主:
请教 qwernet 小俊:

     AD及RAM选的是哪种型号?

网友:
回cock:

ADC型号具体我忘了,因为现在在外地实习,资料没带来,只记得是国半的一款11位66MHz的高速ADC,可以去nsc.com搜搜。一般太高速的ADC都是限制出口的,所以我也只能把两个66MHz当作133MHz来用。

RAM我用的是IS61LV25616,256K*16bit,12ns,两片一起用。

网友:
FIFO一般比较贵,而且深度一般卖的也只有几K。

楼主:
133M!我有点不敢想!AD芯片买太贵,都去TI或MAXIM申请样片,后面的网友肯定会被拒.

就目前的目标来说,实现个50M应该是上限了,试验板我可能要用ADC0809来充数!

网友:
回cock:

fifo我這裡比你更貴(及更難找),還是用你的方案吧.或許用2個7128,反正不是手持的,耗電大點沒問題.還有,我對你的熱心及助人之心很是佩服.

网友:
CPLD可以用MAXII系列的,不贵而且速度更高,是目前的主流CPLD之一。

网友:
这个有个例子,说不定你能有用.

网友:
数字部分没有什么难的

主要在模拟的放大器

要带宽,还要程控,多困难啊

不知lz的DSO指标做多少?

网友:
to cock:

你可以参考这个网站:

www.fpga4fun.com

网友:
还是想顶一下,虽然出不了力。等待成果出来.......................

楼主:
看到现成的东西了!请参观!

http://www.earthquake.com.cn/yiqi/NetAD/

楼主:
找到IDT7207(32K*9bit)货源,15ns,卖¥1,602!  搞不懂是一块多钱还是壹仟陆佰多块?谁敢打个电话问个准确数! 港胜拓展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办事处 0755-61329249
-----此内容被cock于2006-08-08,06:33:12编辑过

网友:
好久没有消息了,顶一下,继续耐心等待中.......支持我们的史莱克楼主!

网友:
你可以用quartus6.0。MAX的编译不太好。你可以去WWW.pld.com.cn中的论坛中有下载地址应该很快的。

网友:
可以看看TI的SN74V273-15PZA 可不可以用,是15ns 16K X 18bit同步FIFO,可以配置成 32K x 9bit用,TI网上价格 $16.99

网友:
没那么麻烦。用一片FPGA+8ns的SRAM,就是前端的模拟部分要求宽带和宽范围。

我曾经想过:用宽带的运放来实现宽带放大,用继电器来切换前段衰减放大。

宽带运放出来就接高速ADC了。再加上一片单片机用于系统和PC的数据交换

网友:
建议楼主换用quartus ii ,能力超过MPII100%左右,也就是说你现在超过90%,用QII的话差不多不到50%,7128也行,毕竟是5V的,管脚你可以手动指定,而另外的如宏单元之类的内部应用采用自动就不会发生编译通不过了,再者QII在这方面也比MPII强,很希望与您交流.我的MAIL--89898@126.COM

楼主:
按各位建议,把地址锁存器从CPLD中移出,用74HC373实现。现在只是OUTPORT脚受一些限制,而输入脚就自由了放多。已接近完成。请看布线图:

楼主:
接近完工的PCB图,AD用TLC5540,60M次采样/秒.三和B3塑料外壳.最近阿莫透露的消息好象不想做PCB了,咋办?

网友:
其他地方做PCB的也很多吧.

再次支持!

网友:
我的也已经布好线了:

网友:
前端模拟处理可以用可编程增益放大器处理;我也正在做数字示波器,不过AD部分采样的值有问题,不过我用的是Cyclone 的片子,资源肯定用不完.建议楼主换用Quartus II,99换成DXP更好.

网友:
怎么没有看到BNC头啊?

楼主:
BNC头也想焊在PCB上吗?为了与外壳配合,用线连了

网友:
主要会有屏蔽的问题,放在板上就不要考虑了

网友(2006-09-03):
等待中,继续支持史莱克楼主!

网友:
我的PCB已经做好了,正在焊接中。

网友:
TO:小俊,你的PCB板与主要集成能成散的给我供一套吗?好想要一套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
TO:小俊大侠,我也想要一套!什么价格?

网友:
晕啊!

我的板子是自娱性质,不卖的。原因是上面很多芯片都是申请的样片,自己刚好够用,市场上买不到,无法提供给大家啊。

不过我实验成功后可以公开原理图。

网友:
列个BOM,俺们也去申请....

楼主:
PCB已画完,速度慢了些,请大家谅解.毕竟房贷,吃饭是摆在眼前的急事.

这是原理图s.

这是印板图s.

请想参与的同行提意见.
-----此内容被cock于2006-09-27,13:03:25编辑过

网友:
哈哈,支持,阶段性成果.

网友:
下载了,也看了,那就动手制板吧,对了,上位机在哪呀?

楼主:
你正用上位机上网,想起来了吗?

网友:
那么说你编上位机也在行呀,那最好,不过我得看到样子,才算正在用上位机,对了什么时候制板。

网友:
楼上的指上位机程序.

网友:
我的电路也这样的,ADC用AD9283看能不能拿到样片AD9480,那个器件速度更快到250msps,采用的是LVDS的接口,方便高速数据传输.

楼主:
我今天就发厂制板了,定25片,自己留5片,其余只能分给20位网友了.AD是TLC5540,有40M的速度,30多元一片,武汉力源有卖.应能看到10M的波形.试验板,可能有错,不能投多了.所以希望大家多看原理图,把错误与不满消除在设计阶段.

网友:
cock楼主:

    我先定一块,费用我会邮寄过来,请报个价格和地址过来,方便汇款。

    ilikemcu@163.com

    多谢了!

网友:
to楼主:

   我也想要一块pcb。

    clero@sina.com

    多谢了!

网友:
我也想要一块pcb。

请报个价格和地址过来

网友:
在另一个帖里早就按顺序定好了.

楼主:
待我先调通再谈邮寄的事,否则浪费了大家的快递费我担当不起.

网友:
去看了下ADC芯片,下面这个芯片不错,这个方案示波器通过后,着手以下面这个芯片为主的设计个如何???这个够快。

网友:
楼主我是杭州的,我也定一块印板,最好有主要的几块集成块一起购买,那省的买不到块子又做不起来了

网友(2006-10-03):
280元一台。ibm380e,mmx150,81m,2g,800*600tft,作上位机用;;

网友:
都是高手啊。

关注中!

网友:
笔记本便宜啊我用的是IBM R50 4600买的

网友:
楼主的套件试装过一套了吗?测下性能,好的话就出套件啊,潭里的兄弟头都升长看着呢,呵呵

网友(2007-09-13):
我已经制作成功了,数字存储示波器 http://www.fptosc.cn

网友:
LZ,要是还有,预定一块PCB,确实这个东西只要在5M以上就很有实用价值了,

网友(2008-08-27):
泰克数字示波器批发价出售100MHz-400MHz,http://shop34978906.taobao.com/

网友:
建议楼主用MAXII芯片吧  EPM570或者1270肯定够了

网友:
我有ADS831,80MHz的.

网友:
有没有1M左右的示波器方案? 业余制作,这个带宽应该够了.

网友:
www.jyetech.com网站上有电路图,1M宽度的。

网友:
先作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