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 这个消耗电阻取多大?

楼主(2006-08-04):
现在在驱动一个步进电机,3相的 24V,2.4A。

为了加快响应速度,想在二极管那里串个电阻。

不知道这个电阻一般要取多大?

〔图中的r3,6,9,打星号的那个〕

附图如下:

网友:
兄弟你的图怎么画成这样了。

Q1和Q2的漏极电流跑哪去了?

网友:
这档的步进电机,应采用"斩(是不是这个字?)波法",方能实现大电流,高转速,消耗的电流却不大(静止时电机电流2A,24V电源电流只有160mA),转动时电流才会变大,负载越重,转速越快,电流越大.

楼主:
上传的只是一部分电路,复制的时候漏了一根线,实际的电路是这样的:

我用的也是 恒流斩波。

我看到一些例子,D1,D3,D5是直接连到正电源的,但书上说:

如果回路中没有电阻,当换相以后,关断相的电流会衰减的很慢,影响扭距输出。

所以我想在D1.D3.D5那里串一个电阻,

不知道应不应该串电阻???

如果可以串,应该串多大的??

楼主:
看的 书上,都没有 加r3  6   9这几个电阻。估计是不用加的

网友:
可以提高电压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另外,你试试15-30欧姆

网友:
要想性能好,参考这个电路:

图中细红线,是电源对电枢通电的电流路径.而粗蓝线,是开关同时断开时线圈放电的电流路径.

使用中有三种状态:

1.NPN与PNP全导通.           对线圈充电

2.NPN导通,PNP管在恒流电路的控制下间断通断,以维持线圈电流.

3.NPN与PNP全截止.               不通电,

至于2状态下为何选择NPN导通,是为了让R上的电流反映线圈的电流,如果反过来,R上的电流就是间断的,恒流斩波会难做很多.

2 状态下PNP导通时,因电压为24V,电流上升很快,导通时间短,记为t.PNP关断时,线圈放电通道只有NPN的VCEO+二极管正向导通压降,不到1V,所以电流下降会慢很多,时间会达24t.

3 状态时,PNP与NPN同时截止,线圈通过两个二极管对+24V电源反充电.电流很快下降,时间不到1t.

电路要点:

   二极管用肖特基二极管.恒流斩波要受该极通断同步控制.

   因电源要吸收线圈的放电,因此电容要选大一些.

优点:

    效率高,速度快,需要的散热器小,电源消耗少.对静止时间多的机器尤其明显.

缺点

  电路略复杂一些,多用了一只三极管和一只二极管.

楼主:
谢谢cock,非常感谢!

又看了下自己以前的那个电路,虽然是斩波的,但其实里面有问题的:

mos管关断的时候,采样电阻〔r16〕没有电流流过,电压会很快到0,实际

上,mos管在反复的通断,发热会很严重的,实际的情况,也是如此,,,。。。

楼主:
楼上的cock老兄,如果我的步进电机是三相4根线的,

也就是说,所有的正电源连在一起,负极分开,你有什么建议吗?

下午改了自己的原理图,改完以后才想起来,使用的步进电机是所有正极

连在一起的,,,晕s,呵呵!

网友:
给你点提示:用6只管子做成星形驱动,等于是2个线圈串起来用8楼的电路了

网友:
如果正电源连在一起,就只需要一组PNP作恒流斩波.三个NPN控制三个极,还更简单.缺点是两线圈同时导通时电流小.即A AB B BC C CA A这种方式转动时,AB BC CA这三种情况下每相电流是其它情况下的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