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般的微型红外遥控器(带几个定制的固定字符LCD显示,几个按键)如何选择芯片

楼主(2006-08-04):
如题。

是否有现成的带LCD显示和红外编码的芯片?

或者你有更好的方案?

老板布置了个项目,带遥控的,要1个月出来啊!

没有接触过这一块,希望大家帮忙,能比较快的实现。

谢谢了

-----此内容被fly_bird2008于2006-08-04,17:20:42编辑过

网友(2006-10-20):
现在轮到我需要这个方案了,茫然中~

网友:
用HT的单片机吧,如果是批量的

要是不是批量的

那就用普通单片机加HT1621液晶模块了

网友:
我看到别的公司做的空调遥控器带LCD的卖价也就15元RMB左右,用单片机+1621能做到吗?

网友:
人家是绑定ic,你能做到吗?

几十K以上的量

网友:
中颖有这类ic,或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