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315M超再生接收电路(带2272)的功耗最小是多少?

楼主(2006-08-05):
我做的电路+2272,5V供电的时候电流差不多有5MA,太大了,请问有做过这个的朋友最小功耗能做到多少?如果用超外差接收+AVTR模拟2272会不会很明显减小呢?因本人实属菜鸟,时间又紧,故请大家帮忙,谢谢

网友A:
我有可以做到100uA以下的超再生接收模块。但是单片机的工作电流你就要自己降了,一般都是有信号才中断唤醒,没信号就休眠,那样模块可以控制在100uA

我自己做的一个ASK接收加解码,电流一共是110uA,3.3V

楼主:
谢谢,看来加了2272后电流增加了很多

网友:
我看到有个同道做的板子78L05都没有用,在12V下只用了个1K的1/8W的电阻+5V稳压管,他为2272和接收模块提供电能。还有接收模块最好自己做,高频电路不容易自己做,还会存在遥控距离问题。

网友:
我看到有个同道做的板子78L05都没有用,在12V下只用了个1K的1/8W的电阻+5V稳压管,他为2272和接...

此时至少消耗电流为:(12-5)V/1K=7mA  !还不如加一个7805说不定电流才5mA以内,不用是因为成本的考虑,稳压管加电阻当然比7805便宜。

网友(2008-04-22):
稳压管加电阻是可行的。至于电流多少,完全可以改变电阻的大小来定,如果你把1K的电阻改为3.3K或者更大。最近在搞一块老外的线路板,很多地方都是这么用的。我觉得这样是比较方便,成本也便宜。

网友(2014-06-12):
引用 网友A:
我有可以做到100uA以下的超再生接收模块。但是单片机的工作电流你就要自己降了,一般都是有信号才中断唤醒 ...

我现在也需要一个低功耗的315 接收模块, 但是我们公司给我提供的 有7ma 那么大实在受不了,我估计得换的,不知道你那里有没有相关的315模块呢

网友B:
同求低功耗315M接受芯片。
在测试的SY470R,5V的时候工作电流时3mA左右。也太大了。
手册里面说建议1/10占空比工作方式。响应速度又有影响。
有没有那个315M芯片能够 自己一直处在待机状态呢。如果收到头信号,自动唤醒,并且给出一个电平信号来触发单片机 解码。这样功耗就可以做到很低很低啦。
??????????????

网友C(2014-12-16):
引用 网友B:
同求低功耗315M接受芯片。
在测试的SY470R,5V的时候工作电流时3mA左右。也太大了。
手册里面说建议1/10占空 ...

您好,我最近在用470R做315M信号接收,DO送单片机解码。但是470R的DO接逻辑分析仪看,在不按遥控器的情况下,会不停的输出高低电平的方波,请问您遇到过这类问题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您好,我最近在用470R做315M信号接收,DO送单片机解码。但是470R的DO接逻辑分析仪看,在不按遥控器的情况 ...

因为接受部分的增益都比较高。所以没有按遥控器的时候也有很多信号出来,是正常的。315M都是这样的,所以才要编码。你在程序里面 一直接受 信号过来分析,如果发现是头信号,才进行解码,如果不是头,就不要理这些杂波信号。

这个也是网上 很多人说的。别用中断去解码的原因。因为单片机 分分秒秒都在进中断,所以容易程序架构出问题。

我建议综合一下。用IO端口去判断头。判断到正常的头信号啦。然后开去中断去接受信号,这样做 会很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接受部分的增益都比较高。所以没有按遥控器的时候也有很多信号出来,是正常的。315M都是这样的,所以 ...

多谢!470R里面有WAKEB脚,说是检测到信号头会给单片机中断信号,这个您试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