剥高温线剥的冒火,大家推荐一个适合干这个的剥线钳!

楼主(2006-08-05):
这几天用实验板弄东西,高温线这东西太细,用钳子不用力剥不下外皮,用力稍微大一点就断!有适合剥这么细线的剥线钳吗?

阿莫注:精彩内容请参考20楼。

网友:
有种剥线时从头部进入的钳子而非从侧面进入的剥线钳可以,再细的线都能剥

网友:
我见过一种用电热丝做的剥线工具,专门对付带阻燃层的电线,非常好用。好象是个降压变压器,低压这边接电热丝,通电就能用,好象还有个微动开关,开关一按就可以用了。。

楼主:
电热丝的那个成吗?我用烙铁直接上去想烫掉一块都没成功!

算了,明天带一段线去市场找吧。

网友:
用0.2的剥线钳就可以了,我就是这样剥的。

楼主:
今天去了,没找到合适的所有的钳子都把线夹断了。

网友:
用美工刀,或 大剪刀!!!

环割一下包皮!

再一剥 就掉了 对线没有损伤!!(这可以 经验 专利;以后用这种方式剥线的朋友 要向我交专利使用费哈)

呵呵。。。。

网友:
指甲钳,左一下,右一下,一拉就可以了

网友:
赛格二楼有一家仪器店,有卖一种0.2~0.8的剥线钳,用0.2的口就可以剥这种高温细线.

网友:
用斜口钳,很方便,我常常用斜口钳剪线和剥线,注意控制力度,多试几次找找感觉就行了。

网友:
高温线不必强求剥的干脆利索,就上面说的斜口钳的办法虽说拉口有点毛,效果还是不错的

网友(2010-12-29):
最近也在考虑剥线的问题,总是在google搜索到这个帖子,就在这里做个记号吧。
买了一把 台湾宝工的 8PK-3001D 剥线钳,今天到手试了一下,线是24awg的,很容易压断表皮而不伤芯,干净利索,还是不错的。
这个还带一个挂环。
淘宝有更便宜的,但是怕不好用,所以特地挑了一把只有剥线功能的,价格50元左右的钳子,希望能用的长久一点,呵呵。

网友:
楼主说的应该是四氟材料的绝缘层。

只有用剥线机了

要不就采用6楼所说的

包皮切割大法

主要不要切到JJ

网友:
6楼大夫难道是主治医师级别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种剥线时从头部进入的钳子而非从侧面进入的剥线钳可以,再细的线都能剥

见过这个,的确很好用,不用管线粗细,直接放里面咔嚓就好了。呵呵呵

网友:
1楼说的可能是这个 Stanley 鹰嘴钳,84-319-22
不过 淘宝的报价130多,没有舍得下手;
淘宝还有白光的电热剥线钳,3000多,更加用不起了。

网友:
买一把0.2-0.8的剥线钳,我是在TB上买的10块一把的杂牌货。
我的线芯是0.2的就用0.2的缺口剥,想剥多长就多长,太太太方便了
回首以前用指甲钳和斜口钳剥线的日子,我忍不住泪流满面

网友:
有很多这样的线,这种线很好用,铜丝真材实料,0.3的铜芯都有十多股,就是外皮很结实,烧不掉,切得难受,太花时间了。
后来买了把施力特的剥线钳,太水了,剥得真难受,还不如美工刀环切

网友:
0.25的剥线钳就可以

网友:
总是麻烦大伙,今天做点该做的,贡献一个运用多年的保密方案,一般的人我不告诉的。
方法:找一个指甲刀,用小什锦锉,最好三角形的,按下图上下对口地修一下,铜线线径多大,就锉出略大一点的缺口(并拢看)。
用发:按需要长度,把线头放在"<"处,待剥线处放置在缺口上,夹紧指甲刀,另一个手拉线即可。既廉价、方便快捷,又不会弄伤芯线。

应该很清晰了,可惜没法加个程序进去,不然要向阿莫讨条裤子。(:p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是在并拢指夹钳口的情况下,用垂直于夹口线的方向进行锉口的,所以实际上新缺口处依然很锋利,如图中有红色的那个缺口,另一个是在修毛刺时不小心把下口弄钝了点,但仍然能用

网友:
用这种鸭嘴型的,我有一把,老爽了,各种线径通吃

网友:
回复 网友C:
总是麻烦大伙,今天做点该做的,贡献一个运用多年的保密方案,一般的人我不告诉的。
方法:找一个指甲刀,用小什锦锉,最好三角形的,按下图上下对口地修一下,铜线线径多大,就锉出略大一点的缺口(并拢看)。
用发:按需要长度,把线头放在"<"处,待剥线处放置在缺口上,夹紧指甲刀,另一个手拉线即可。既廉价、方便快捷,又不会弄伤芯线。

引用图片
应该很清晰了,可惜没法加个程序进去,不然要向阿莫讨......

我顶你 ,顶你,到到你的肺里。
爱死你了,我也在愁这个,0.25的高温线要俺的命了。

网友:
用尖嘴钳夹住斜口钳顶在上面翘一下皮就开了

网友(2011-03-18):
以下蓝色文字由坛主:armok 于:2011-03-18,21:46:34 加入。
请发贴人注意:
本贴放在这分区不合适,即将移走
原来分区:[9999]AVR (原ourAVR.com) 技术论坛
即将移去的分区:[1027]开源雕刻机DIY活动(及机械、机器人分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