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AVR实现定宽调频

楼主(2006-08-06):
马老师:

    请问如何用AVR实现调频,有没有相关的程序?请指教,谢谢!

网友:
马老师:

      您好! 我也遇到类似问题. 我想用MEGA8515 的PWM 控制 伺服 .TIMER0 1MS 中断处理加,减速,也就是计算OCR1A 即将要赋的值.TIMER1 COMP 中断处理OCR1A赋值,和计数.但伺服总是走错.而不在TIMER0 1MS 中断处理加,减速,一个频率走就没问题.(当然,那是伺服的优点,但我还要控制STEP MOTOR.加,减速用的是'T'型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