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工作原理能播出mp3音乐吗?

楼主(2006-08-07):
我是新手,请问假如我这样做能播出mp3音乐吗?

原理过程是:

        1  电脑上有一首mp3

        2  用工具软件UltraEdit打开这首mp3,会看到一大堆16进制的数,

        3  把这些数存到mp3 data flash 中

        4  再用单片机通过spi接口把mp3 data flash 中的数送到解码芯片vs1003b,这样就可发音

网友:
-_-#可以,问题是,你的单片机有这么大的空间吗?

楼主:
单片机是外接flash的.

网友:
也就是没有文件系统的MP3播放器了

网友:
这样的话,是不是要专门写一个下载歌曲的软件了,修改MP3文件不方便呀。

网友:
对解码芯片来说,把.mp3文件里的数据原样发过去就可以了。

你只需要解决:“3  把这些数存到mp3 data flash 中 ”,以及以后怎么读取的问题。

也就是3楼说的。

楼主:
对解码芯片来说,.mp3文件里的数据是不是

用工具软件UltraEdit打开.mp3文件时看到的那一大堆16进制的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