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8*8点阵改成16*16点阵??

楼主(2006-08-07):
在proteus作仿真时,碰到了个问题 ,像做一个16*16的汉字显示的点阵,可proteus中只有8*8的点阵,于是想到将其连接起来,但在制作过程中发现这样点阵间的间距很窄(为了看得像个汉字),连线困难而且同一列的led等会不同时显示,后来看到网上有人通过修改库来实现,简单而且美观,请教高手,怎样透过修改库里8*8点阵实现?呵呵

网友:
我也想做这个仿真的,但是库里面没有16*16的点阵模型,如是我就利用proteus的make device把8*8的制作成16*16 的,但是显示的不是我想要的结果,而且只有原来的8*8

的这大地方led亮,而且很密,不知道在里面怎么制作元器件??有高手请指教指教

楼主:
是呀!怎样才能改元器件而且显示没问题!有特殊的方法吗?

期待中!!!

网友:
我做过16×16的仿真,先把8×8的四个led元件分开放置,连接好导线后再把它们拖动到一起拼成16×16的。之后设置一下系统,不要显示端点的状态。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2008-05-26):
端点状态开关怎么设置呀?

网友:
呵呵,很好设置的,你把电平颜色关掉,然后把管脚颜色改成底色,这样就不影响你的视觉效果了!我做过16*128的!左移8个汉字!

网友(2008-06-25):
如何修改电平颜色,能否给个截图,谢谢
我的邮箱是boyun2183@163.com

网友(2009-03-15):
我遇到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对11楼的仿真结果-----好。如果需要源代码,请联系:coursercom@163.com

网友(2010-01-12):
在我发的点阵时钟里有我做的16x16点阵模型,大家可以看看。

网友:
电平颜色修改好像在    模板》设置默认规则》    把电平1和电平0改成无色或者黑色就哦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