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验证的,到手就可以用简单的LCD1602驱动程序

楼主(2006-08-07):
(图片)

网友:
好东西竟然没人顶??

网友:
是好东西呀,这么漂亮的文件,不知是用什么软件做出来的?

我只会用QuickCHM,它好像做不了这么漂亮的文件.

网友:
果然是好东西,对我等初学者很有用。谢谢!

另外题个意见: 跳到代码处时有高亮显示那就更好了。

网友:
好东西应该让更多的人看到,让更多的人分享!

网友:
不错的东西,好像是使用Windows Help Workshop做出来了

楼主:
更新一下代码:

说明:

同时提供1602液晶和3310液晶的驱动方法,而且统一了编程接口,将液晶的操作统一为SetPort, Reset, WriteByte, WriteCommand, WriteChar, WriteString和SetXY等几个简单的操作.使得这两种液晶的操作界面完全一样.提供的源代码可以直接用Doxygen生成参考手册,同时为没有安装Doxygen朋友提供了编译好的参考手册.

代码在我自己的两块板子上均调试通过.由于这两种液晶都可以在阿莫的邮购部买到,所以暂时将函数库定名为"OurLCD",挖哈哈~~~

如果在使用是发现了什么问题,欢迎交流~
-----此内容被linhaimi于2006-08-08,23:18:49编辑过

网友:
漂亮不错的东西收藏了,谢谢!

网友:
对指针和结构体不太熟悉,好东西可不知如何用。

其中的结构体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char RS                : 1; ///<brief 连接到液晶的RS引脚

        unsigned char RW                : 1; ///<brief 连接到液晶的RW引脚

        unsigned char EN                : 1; ///<brief 连接到液晶的EN引脚

        unsigned char DATA                : 4; ///<brief 连接到液晶的DATA[4..7]引脚

} LCD1602ControlPortStruct;

RS :1   RW:1  不知如何连接到液晶的RS引脚,

还有  static LCD1602ControlPortStruct* ControlPort; 不知如何使用,

能否举例说明一下如何连接到atmega16 的某管脚?

网友(2006-09-16):
好东西,顶一下,虽然很早就搞定了1602了~~~

楼主:
这个主要是C语言的位域的操作

对应的硬件连接如:

另外:有人说嵌入式代码采用位域的话会影响代码的可移植性,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

我猜可能是由于大端和小段的差异造成的.如过仅仅是由于大端和小段差异造成的话影响到不是很大,

(另外:个人认为一般的编译器都有开关选择结构体的内存对齐问题.故认为内存对齐不影响位域代码的可移植性)

网友(2006-10-31):
菜鸟还是不太懂硬件连接,能否给个实例啊~~

网友:
下下来研究研究!~

谢LZ!

网友:
1.LCD1602显示模式中4bit应该是0x30,8bit 应该是0x38.

2.在采用4位显示时写数据和命令时,应把4位的输入口清零

  ControlPort->DATA  &= 0X0F;

  ControlPort->DATA  |= data&0xf0;

3.写数据时 RS=1;写命令时RS=0.

网友:
如果是8位的,怎么用这个库呢?

网友:
支持一下

顺便问一下,chm格式的文件用什么软件做出来?

网友(2007-01-02):
这么好的东西不顶不行啊

网友(2007-05-09):
谁能给个例子  谢谢!

网友:
楼主是DoxyGen高手

网友:
it is so beautiful!

网友(2008-03-25):
看一下,

哈哈...我排到盖茨后面了...容幸啊..

网友:
学习中,
void LCD3310_SetPort(void* Port) {
        DevicePort = (LCD3310ControlPortStruct*)Port;
        LCD3310_Reset();
}
初始化(PORTC)是不是只要调用
LCD3310_SetPort(0x15);
??
iom16.h中下面的语句什么意思,GCC的材料不知那儿找,看得不多,也不知道怎么理解
#define PORTC   _SFR_IO8(0x15)

楼主:
"LCD3310_SetPort((void*)&PORTC)" @ WinAVR

网友:
void LCD_write_byte(unsigned char data) {
        ControlPort->DATA = data >> 4;
        LCD_en_write();
        ControlPort->DATA = data;
        LCD_en_write();
}
看,数据位应该是连接到低4位吧?

网友:
能给个例子吗?好像点不起来啊?

网友:
粗略看了一下回复,有点象是做到统一编程接口,真象还得等去下载看了再说

网友:
请问楼主,如何实现光标的灵活应用!

网友:
void LCD1602_WriteString(unsigned char* s) {
        while (*s != 0)
                LCD1602_WriteCommand(*s++);
}

以上怎么会是写:WriteCommand(*s++)
???

网友(2008-08-07):
问一下各位高手,这个函数怎样调用,才能设置好端口呢?
void LCD1602_SetPort(void* Port) {
        ControlPort = (LCD1602ControlPortStruct*)Port;
        LCD1602_Reset();
}

还有45楼提出的那个名是写错了,不是写命令,应该是写字符(即写数据).

网友:
问下高手,他这个是用什么软件编写出,感觉好漂亮啊 !!!

网友:
mark,日后再看。。。

网友(2008-09-09):
谢谢了,好用.学习了

网友:
好中文资料,好资料!

网友(2009-03-22):
其它参考手册或电子书也能做成这样就好了,点哪就哪,不像PDF或超星那样看点东西翻来翻去找个老半天头都晕了。

网友:
如果能加上BusyFlag的检测就更好了。收藏。

网友:
谢谢LZ!已经下了,正在参考!

网友(2009-04-29):
楼主程序缺陷很多,没有读忙标志,初始化也有问题。我估计大部分人得液晶点不起来了。
初始化必须要有8线到4线的过程

网友:
确实是好东西,感谢分享!

网友:
是啊,CHM很漂亮。
怎么做的啊。什么工具。
学学。

网友:
hao dong xi a
ding

网友(2009-08-10):
题目起的很好,而且程序也很好,但我相信99%的人是没有应用成功的~

小弟不才,替楼主具体介绍下:

1、如果你的电路用4位数据线且连接如下:PA0-->RS
                                      PA1-->RW
                                      PA2-->EN
                                      PA4-7-->DATA
那么:LCD1602.h中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char RS                : 1; ///<brief 连接到液晶的RS引脚
        unsigned char RW                : 1; ///<brief 连接到液晶的RW引脚
        unsigned char EN                : 1; ///<brief 连接到液晶的EN引脚
        unsigned char DATA                : 4; ///<brief 连接到液晶的DATA[4..7]引脚
} LCD1602ControlPortStruct;
应改为: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char RS                : 1; ///<brief 连接到液晶的RS引脚
         unsigned char RW                : 1; ///<brief 连接到液晶的RW引脚
         unsigned char EN                : 1; ///<brief 连接到液晶的EN引脚
         unsigned char NC                : 1; ///第4脚悬空
         unsigned char DATA        : 4; ///<brief 连接到液晶的DATA[4..7]引脚
} LCD1602ControlPortStruct;
2、这一点是最最重要的,把编译的优化选项改为-00,因为默认选项-0s把好多语句优化掉了。
3、初始化函数得好好改改,具体参照论坛上相关帖子。

网友:
更改为
volatile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char RS : 1; ///<brief 连接到液晶的RS引脚
unsigned char RW : 1; ///<brief 连接到液晶的RW引脚
unsigned char EN : 1; ///<brief 连接到液晶的EN引脚
unsigned char NC : 1; ///第4脚悬空
unsigned char DATA : 4; ///<brief 连接到液晶的DATA[4..7]引脚
} LCD1602ControlPortStruct;
即可,
无需改优化为00

网友:
不是文件里面写了么是doxygen制作的,stm32那个固件库的文档我猜测也是(doxygen自己上网google吧,很好的从程序自动生成文档的方法,习惯用Windows的人估计很少有接触这种东东)。
不过我非常不喜欢chm,Linux下有的看不了,电子书阅读器也看不了,还是pdf, djvu好些。

网友(2010-06-22):
下来研究

网友(2010-07-25):
顶,利用位域(位段)来操作,这个方法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2010-11-14):
很牛的代码....

网友:
51下貌似不管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我也一直都不明白,哪位大哥知道,请讲一下啊,感激不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