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pcb布线的问题,双面板,电源线是否可以在上下两层平行走线?

楼主(2006-08-08):
请问,双面板,上层我走了根很粗的电源线,在底层,电源线的正下方我平行走个地线 ,会有问题么?是不是这两条线产生的电容效应会对电源供电起到好的作用呢?后面接的7805.请教高手了

或者帮我推荐一个pcb布线很热的论坛也行,多谢各位了。

网友:
这样布线肯定不好的!特别是通交流电的电源线.

楼主:
我是直流12v的,输入到ld33(1117)的输入端,因为这个是给一个无线的部分单独供电用的,对电源质量要求越高越好,所以比较关注!我的想法是上下两层的平行不是有个电容效应吗,感觉应该对输入的电源有正面影响才对,不过只是个人想法。当然,这样走线也是因为板子形状的限制,这样解决是最捷径的一条路子,只不过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pcb高手帮帮忙

网友:
这样最好

楼主:
ok,太好了,有个高积分的支持心理有底多了

网友:
你的板子如果没到10M的器件则没所谓,怎么搞都好。如果平行布线原则上是能够有一点点寄生电容产生的。也有一点点寄生电感。但是这个数量级嘛,恐怕要到几百M才能体现。低频布线主要是要布局合理,整体走线清晰、完整,尽量少过孔。别发热就好。

至于怎么样算好,那就看现场了。不出问题就算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风格的。

网友:
这样最好 --- 同意。

不過不是樓主說的電容問題,而是上下兩條走線構成了一條傳輸線結構,(想像類似300歐的平衡電視天線引入線)。走線越粗,兩線距離越近,特徵阻抗就越低。也就是從負載看到的電源內阻越低,到高頻亦然(就是樓上說的到幾百M以上,不過大多數字電路不是正弦波的,所以最好也考慮高幾次諧波的頻率)。

兩條線一拉開,特徵阻抗就要變高,對高頻來說就是較大的電源內阻。另一方面,兩條線間形成的面積會尤如一個線圈,將磁埸雜訊檢拾,轉變為電源噪音。

所以兩條線還是越近越好。

楼主:
结论就是:在对于电源线可以挨着走线呗,无论是在同一层上平行还是双层上上下垂直的平行,都没问题。而对于信号线,尤其是在高频电路中,就要避免平行走线,对吧。 不过我看计算机主板上很多信号线是并着跑的阿。

网友:
主機板比較擠逼,没有辦法。不過主機板上的信號線的下面也是地,也是形成一條條傳輸線的結構。IC輸出端用的串聯電阻就是為要匹配這傳輸線的特徵阻阬,以減少因藕合對鄰線的影響。現在的高速數字線路PCB是用2D/3D的電磁模擬軟件分析和設計走線的,非常先進。

网友:
我在画PCB板的时候,电源部分经常是这样画法,上下两层平行走线.

网友:
同意8楼的说法

网友:
345分不是高积分,何况哦都是灌水来的!

网友(2012-11-05):
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