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机器人上的旋转模块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2006-08-08):
问一个BC的问题.本人机械懂的少,现在说个简单的例子说明我的想法:

   我要做一个模块,可以在360度内旋转的,就象一个帽子挂在一个立着的棍子上,让这个帽子可以在360度内旋转.

网友:
人“头“不也才转180度,一周完成360度那接触点是个问题?分2周完成360度,就不用接触点。那要看你的棍子下与帽子有多少连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