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相四线步进电机的步距角为什么测得是7.5度????

楼主(2006-08-10):
我的步进电机是四线的,分别为:橙色、白色、蓝色、红色,实测时橙色和蓝色显示电阻为零,红色和白色电阻为零,是否可以理解:橙色和蓝色为一个线圈的两端,而红色和白色为一个线圈的两端。

也就是两相四线吧!

他的时序是这样的橙色和蓝色只负责顺时针旋转:橙色接正极蓝色接负极,转一步,接着,蓝色接正极橙色接负极,又顺时针转一步,以此类推,一直顺时针旋转下去!红色和白色同理,不过是逆时针!

我测了一下,给橙色和蓝色通48次脉冲,转360度!也就步距角为7.5度吧?

还有:这种电机是不是叫双极电机啊?

这种电机如何做细分呢?

楼主:
这个电机是从打印机上卸下来的,接十二伏电压(电脑电源)时,最快的转速(频率用软件仿的,就是入门跑马灯的Delay函数)才1转/分。频率再高点就失步!

打印机里的电机不至于吧!!

哪位前辈能指点一下!!

网友:
这种电机在打印机中负责走纸,一般打一纸也要10-20秒,这个速度够用了.想转速更高的,去找到同一台上的另外一只驱动字车的步进电机,体积肯定比这只大.

网友:
应该没错阿,我刚用来做了悬挂控制系统,半步是3.75度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