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改变频率出了问题

楼主(2006-08-10):
偶想每按一次开关,频率就会变化,但是不管按几次输出频率为4K,

不知道为啥,帮忙看下撒,谢了~!

与按键后延时有关么~!需要么~!

网友:
开关怎么按的?

我怎么点鼠标都说simulate的时候不能点鼠标?

用键盘按的么?

例子里面的button超不适应,但是感觉右键选择的办法是很不错的,呵呵。就是还不太适应。

还有就是象棋例子终端里我怎么打E3F6 没有任何反应?国际象棋是怎么输入指令的啊?

网友(2010-07-30):
认真检查 仔细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