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交流信号如何转为开关量

楼主(2006-08-11):
220v交流信号如何转为开关量?

用继电器的话有寿命限制的,不打算用。

整流然后用光偶?这样的话可不可以不用变压器啊?

还有其他什么方法么?

网友:
半波整流后加一小电容滤波,再串一大电阻限流,最后加到光藕上,最好是选择双向光藕,不容易坏。

这样可以不用变压器。有AC220V时光藕导通,无AC220C时光藕不导通.

网友:
如果你不需要和电网周期同步的话,可以使用电容降压。

网友:
在角磨机等小型机电设备中,串上一个1M的电阻,就可以直接接入MCU,当然MCU的地与220V的一根线等电位.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

不明白3楼的,如果是负周期会怎么样啊?

网友:
你是要检测220V的通断还是交流信号的同步周期啊?如果是测通断的话,我以前用过这样的方法,比较土一点,但是很实用,就把一只氖泡和一只光敏电阻,再剪一端约2CM长的热缩管,把氖泡和光敏电阻分别装入热缩管两端,再用热风把热缩管封牢,确保不漏光,这样就是一个简易实用的光耦了,氖泡串个电阻就可以接220V了,如果批量做的话,热缩管可以用一个小的塑料封装替代,以前我们是设计了一个塑料模具做的.

楼主:
回楼上,是测交流信号的通断

大家帮我看看这个行不行

网友:
这个电路太玄了。你应该好好学习模拟电路

网友:
光耦电流太大

网友:
6楼电路有问题

二极管耐压仅1000V 电容仅630V,在;雷雨季节容易击穿损坏。

加压敏电阻?用处不大。

我们这里有个产品就是这个电路,雷击损坏率很高。

前几天一个雷,一个地方安装的产品,坏了80%

我觉得5楼比较可靠

网友:
用交流光藕,在二极管回路串接一只470K/3W电阻,在三极管回路上拉一只470K电阻就可了(在AC380V或AC220V回路中都好用)。最好不要用电容降压的方法,因为不知道你的AC220V回路中的负载情况。

楼主:
图是有问题的,原本想分压的,但是并了光藕负载后,回路阻抗就小了,电流太大了。

不知道1楼的方法具体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
如上所示,其中发光管和光藕也都用双向的,这样就可以防电网浪涌电压了。发光管指示作用,可要可不要。最好在芯片IO口加上 上下拉电阻。

网友:
12楼的电路可采纳,采用P521只要通过2MA以上的电流,就可以准确的检测,此电路比较合理,如果D1,D2,C1去掉,可以用D3代替R9,当然R9也可以去掉(保留也不反对),D3要和P521内的二极管方向相反,此电路改动后,输出的是50HZ的脉冲信号。如果不改动此电路,输出的是单一的信号:高电平(或低电平)。

对于12楼的电路,因为R9的接入,使P521内发光管两端的反向电压不会超出5V,因此D2是可以去掉的。

网友:
对于10楼的说法,能否贴一个图出来,并做原理分析?

楼主:
谢谢各位

12楼的图中的r9有什么用呢?我的理解是在正半周期情况下r9被光耦的二极管短路了,是为了保护光耦么?

d2又派什么作用呢?

网友:
用双向光耦PC814,220交流侧串接75K/2W,并接一7D471压敏,进IO的另一侧要加一个10uF左右电容,这样就可以了。

楼主:
电子方面确实薄弱

但对12楼中的图有些不解的地方

1.R7使用50k/1w的电阻,那么通过的电流i<(1/50k)^0.5,算下来i最大在4.5mA左右,而光耦的导通电流一般在10mA,大于R7的额定电流,R7会烧坏?

2.为什么要选择小电容,如果在交流的负半周,电容通过r7放电,光耦二极管导通,r9被短路,那么可以把r7看做负载,如此算来,文波电压Vr=Vm/fRC,Vr算下来很大,那么Vo的范围也很大,Vo小的时候,无法使光耦导通,那么光耦就会有通断通断的现象发生

3.R9的作用是什么?在光耦正向导通时,r9应该被短路了,是为了保护光耦么?那么什么时候会有反向电压作用在光耦上呢?

4.不明白D2的作用,似乎是多余的

没有做过实际的电子设计,理论知识也不够扎实(在学习中),所以请大家帮我看看

楼主:
用电容降压的方法,大家帮我看看

D2是齐纳稳压管

不知道这样可靠性和安全性如何?

网友:
楼上的您不怕c1被雷打掉吗?

楼主:
那应该如何防雷呢?

网友:
我有过这方面的应用。电路有个桥堆,用个大电阻,串到IO口,对地加个稳压管,检测20MS内是否有高电平就好了。

网友(2017-03-13):
引用 楼主:
回楼上,是测交流信号的通断

我觉得这个电路不行。建议加一个“比较器”(运放的一种)。

网友:
前面用电压互感器隔离取样,后面的用运放处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