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p下载

楼主(2006-08-11):
并口下载,用双龙isp软件,偶尔能烧写,有时候是重启能烧写,大部分时候是:“烧写不成功,请检查FUSE和电源 ”,非常着急,盼回。谢!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现象我是怎么都不行?

网友:
降低烧写速度试试,可能你的目标板上有问题,如检查reset的连接方式,如reset直接与VCC连接。

网友(2007-08-30):
總是校驗失敗是怎麼回事呀?

flash 能成功,到最後一步校驗地址失敗,程式燒不進,怎麼回事呢?

网友:
如果几块芯片都这样,那么是你的并口下载线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