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传个DS18B20做的温度计(根据网上资料改编,GCC的)

楼主(2006-08-11):
(图片)

网友:
makefile中的F_CPU=8000000,是要和外部晶振一致吗?

楼主:
我用7.3728外晶振的, makefile中没有改F_CPU, 试过没有问题的, 我计算过dy函数的时间,基本上就是t us (t为dy()函数的参量).

网友:
楼主你好,你的MAKEFILE是不是和程序不是一起的,怎么“SRC =”里面怎么都没有内容!

网友:
顶一下!去掉LCD显示部分验证读取温度成功!

-----此内容被prince于2006-09-01,14:24:13编辑过

楼主:
回 【3楼】 prince

是一起的, MAKEFILE我只是用MFile做的,只输入Main file name, 选MCU typet和Debug format, 其它不改, 因为我不懂. 故SRC是什么我也不清楚

网友(2008-01-21):
把“Enable Editing of Makefile”打勾“√”后,就可以修改Mfile里面的内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