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用几个MIC确定声源方位

楼主(2006-08-12):
请问如何用几个MIC确定声源方位

我用过几种方案:AD的,放大的,比较的,效果都不好,干扰很大,几本上全错了,有没有人用过?

网友:
MIC的指向性不好。要判方向.....有难度。

网友:
看看这个帖子看有没有用

http://www.cdle.net/bbs/dispbbs.asp?boardID=4&ID=4895&page=1

楼主:
非常感谢,好东西,我正在试,试完了再告诉大家

网友:
其实我自己早就想试一试了,暂时没空弄,等着听你的消息了。

网友:
曾经在那狂想,设计一个什么东西成本低,又使用,又有点技术含量。

想来想去,想到了,只有电阻和电容组成的电路。比如那种电阻电容测温度的。

依此推出去就想到了用麦克风进行声源定位,电路简单,成本不高。

可是技术问题难解决。

楼主:
试过用AD去读他,05秒内的最大的那个MIC,干扰好大,特别是反射,还有MIC的参数不可能完全相同,现在用的是324放大,准备用最先高于一定数的那一路试试,真的测准很有难度。

网友:
使用AD的方法是很难完成听声辩位功能的。

一般用3个MIC,通过声音波行的相位比较还确定声波的发出源地,这个是经过实验的,效果还可以。

网友(2006-09-24):
驻极体话筒方向性好,有没有试过?

网友(2007-10-08):
我个人觉得声音定位关键是声音收集罩的设计,可以利用声音强度不同来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