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相八拍步进电机的一步,是不是指的是8拍?

楼主(2006-08-12):
1、

四相八拍的步进电机,是不是每8拍即为所谓的一步???

2、

有一步进电机参数,如下:

[电压 12VDC

相数 4

减速比 1/85

步距角 7.5° /85

驱动方式 四相八拍 ]

请问: 步距角7.5° /85 。。后面的 “/85”表示什么意思??

此步进电机转一圈,要多少步?

网友:
据我理解,一步指的是通一个脉冲走一步;

不考虑减速比,一圈360/7。5=48,也就是要通48个脉冲。

四相八拍运行方式即 A-AB-B-BC-C-CD-D-DA-A.

八拍即八步。

至于后面的85我想应该是减速比的意思吧!

步进电机也有减速齿轮吗,问什么要减速呢???

(真不知道,请指教)

网友(2010-10-21):
不是一个脉冲算一拍吗?
四相八拍运行方式下,每接收一个脉冲信号,转过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