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头文件!绝对好使!还使用方便!M16 8M 的!

楼主(2006-08-13):
终于调通了!哈哈:

我也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里面的内容什么都不用该,就该一下前面宏定义就可以了!

只需调用gettemp();就可以了!出口参数wmh是显示的高位,wml使显示的低位,然后调用你的显示程序就可以了!

/*************************************************************************

ds18b20头文件

M16  内部8M

*************************************************************************/

#define CLR_DIR_1WIRE DDRC&=~BIT(2)     //只要修改这里的参数就可以了!呵呵!

#define SET_DIR_1WIRE DDRC|=BIT(2)      //里面什么都不用该!

#define CLR_OP_1WIRE PORTC&=~BIT(2)

#define SET_OP_1WIRE PORTC|=BIT(2)

#define CHECK_IP_1WIRE (PINC & 0x04)    //检测

unsigned char wmh,wml;

void init_1820()

{

    SET_DIR_1WIRE;                //设置PC2 为输出

    SET_OP_1WIRE;

    CLR_OP_1WIRE;

    delay_nus(480);    //480us以上

    SET_OP_1WIRE;

    CLR_DIR_1WIRE;

    delay_nus(20);     //15~60us

    while(CHECK_IP_1WIRE);

    SET_DIR_1WIRE;

    SET_OP_1WIRE;

    delay_nus(140);   //60~240us

}

void write_1820(unsigned char x)

{

     unsigned char m;

    for(m=0;m<8;m++)

    {

       CLR_OP_1WIRE;

       if(x&(1<<m))    //写数据了,先写低位的!

       SET_OP_1WIRE;

       else

       {CLR_OP_1WIRE;}

       delay_nus(40);   //15~60us

       SET_OP_1WIRE;

    }

     SET_OP_1WIRE;

}

unsigned char read_1820()

{

    unsigned char temp,k,n;

    temp=0;

    for(n=0;n<8;n++)

       {

      CLR_OP_1WIRE;

      SET_OP_1WIRE;

      CLR_DIR_1WIRE;

      k=(CHECK_IP_1WIRE);    //读数据,从低位开始

      if(k)

      temp|=(1<<n);

      else

      temp&=~(1<<n);

      delay_nus(50); //60~120us

      SET_DIR_1WIRE;

   }

   return (temp);

}

void gettemp()                   //读取温度值

{

     unsigned char temh,teml,wm0,wm1,wm2,wm3;

     init_1820();        //复位18b20

     write_1820(0xcc);   // 发出转换命令

     write_1820(0x44);

//  delay_nms(800);     //不延时也好使,不知道怎么回事!

     init_1820();

     write_1820(0xcc);  //发出读命令

     write_1820(0xbe);

     teml=read_1820();  //读数据

     temh=read_1820();

     wm0=teml>>4;       //只要高8位的低四位和低8位的高四位,温度范围0~99啦!

     wm1=temh<<4;

     wm2=wm1+wm0;        //16进制转10进制

     wm3=wm2/100;

     wmh=(wm2%100)/10;   //出口参数了!wmh是显示的高位,wml使显示的低位

     wml=(wm2%100)%10;

}

//延时程序:

//delay.h

/*-----------------------------------------------------------------------

延时函数

系统时钟:8M

-----------------------------------------------------------------------*/

void delay_1us(void)                 //1us延时函数

  {

   asm("nop");

  }

void delay_nus(unsigned int n)       //N us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i=0;

   for (i=0;i<n;i++)

   delay_1us();

  }

void delay_1ms(void)                 //1ms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i;

   for (i=0;i<1140;i++);

  }

void delay_nms(unsigned int n)       //N ms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i=0;

   for (i=0;i<n;i++)

   delay_1ms();

  }
-----此内容被hhrfjz于2006-08-13,15:01:04编辑过

网友:
楼主长春哪的?俺也是长春的 有机会交流下啊 我是菜鸟呵呵

楼主:
呵呵,是吗?好高兴!

汽车厂的!你呢?

我的MSN:hhrfjz@hotmail.com

网友:
我吉林大学的,还没毕业 呵呵 幸会 !向你学习啊

楼主:
哦,好大学阿!我该向你学习啊!呵呵,

网友:
客气了!!!我刚学这个不久,,我不是学这个专业的,,爱好而已了!!你不用QQ啊? 我QQ52115953 MSN上不去

网友:
谢谢分享!我第一次用1820只延时几十微妙也可以读到正确的数据(可能是寄存器还没刷新,读的都是上次的温度值)。后来由于1820电源接反一次后就要延时几百MS才能正确读出数据。官方给的数据是12位最大的转换时间750ms。

网友:
搂住,问一下,你为什么不用自带的延时函数呢,我看了许多人都没有使用自带的函数,而是自己做延时函数,我也在调试1820,就是调不出来,是不是自带延时不准啊

楼主:
我习惯自己写头文件,这个延时程序是在AVR 8M 的时钟下正常运行的!

主要是哪个delay_nms();

我是用示波器一点一点调的!你要是用别的晶镇你还得自己调!

自带的延时我没有用过!不知道他在多少M的频率下是准确的!

你要是有时间就自己调一下吧!

网友(2006-09-29):
这个头文件不会用啊.楼主帮忙一下啊.

网友:
很菜的问一句,用示波器怎么调延时。。谢谢

网友(2006-12-23):
谢谢了,我用上就好了。

网友(2007-11-18):
我实验过了,很好用,谢谢楼住!

网友(2008-01-16):
好东西,可是我用上之后,好象DS18B20测量的温度在升高,尤其是当室温为10度左右时,温度上升的很快,断电再通电后,温度有时可以差
4度之多!是什么问题呢?有人遇到过这个问题吗?请指点

网友:
记号一下。

网友:
我也发一个,CVAVR的,使用NOKIA3310/5110LCD作显示

网友:
//www.avrdiy.com
#include <mega48.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nokia3310.h>
#include <monobus.h>
unsigned char data_H, data_L,wendu;
unsigned int  data_T;
void main(void)
{
  lcd_init();                       //lcd初始化
  lcd_cls();                        //清屏,光标回位
  while(1)
       {
         monobus_init();            //单总线复位
         write_monobus(0xCC);       //跳过ID码匹配,适用于一个DS18B20

         //可以使用8条语句代替上面的那条语句依次写入8个ID码,这样就是ID码匹配了
         //如果不知道18B20的ID码,可以在总线上接入单个18B20
         //然后参考下面的读取语句,依次读取18B20的8个ID码
         //记得使用CRC8校验一下是否正确

         write_monobus(0x44);       //启动温度转换

         delay_ms(500);             //等待转换

         monobus_init();            //单总线复位
         write_monobus(0xCC);       //跳过ID码匹配
         write_monobus(0xBE);       //通知DS18B20,准备读数据

         data_L=read_monobus();     //读取第一个数据(温度低字节)
         data_H=read_monobus();     //读取第二个数据(温度高字节)

         //可以继续读取第三个到第九个RAM数据

         lcd_cls();

         data_T=data_H*256+data_L;  //合并后得到原始温度数据

         if(data_H>15) data_T=(~data_T+1)/16; else data_T/=16; //计算实际温度
         wendu=data_T;

         lcd_gotoxy(16,3);
         lcd_putsf("T = ",4);       //显示字符串,字符串是保存在Flash的
         if(data_H>15) lcd_putchar('-');
         lcd_put(wendu);            //显示温度
         lcd_putchar(' ');          //空一个字符
         lcd_write(2);              //显示C前面上标的一个点
         lcd_write(0);              //空一小格
         lcd_putchar('C');
         delay_ms(250);
       }
}
/*
如果温度为正,则T的最高位的4位都为0,否则为1
负温度的计算:原始数据取反、加1、再乘以 0.0625
正温度的计算:原始数据乘以 0.0625
CVAVR自带了18B20的库,如果大家不喜欢上面我写的函数,也可以使用自带的
*/

网友:
//monobus.h文件,用于操作DS18B20/DS2401等单总线器件
//假设软件设计要求的时钟频率是4MHz
//实际上硬件工作在2-8MHz下也很正常,就是说,下面代码的延时取值是很合适的
//CVAVR本身自带单总线的库1wire.h,如果大家不喜欢下面的代码也可以使用它自带的函数(请看帮助文档)

#define monobus_1  DDRC.0=0  //设置单片机IO为输入,由于总线存在上拉电阻,所以此时电平是1
#define monobus_0  DDRC.0=1  //设置单片机IO为输出,配合默认的 PORTC.0=0 则输出0电平
#define monobus_in PINC.0    //检测总线(从机)的电平状态

void monobus_init(void)      //复位,不检测从机设备是否存在(只要没有虚焊就肯定存在的)
{
  monobus_0;
  delay_us(480);
  monobus_1;
  delay_us(480);
}

void write_monobus(unsigned char data)     //向单总线的从机写入数据(先写低位再写高位,与SPI相反)
{
  unsigned char n=1;
  while(n)
  {
    monobus_0;
    delay_us(2);                           //拉低总线1-3us,通知从机准备收发数据
    if(data&n) monobus_1; else monobus_0;  //向总线写数据的某一位(1或者0)
    delay_us(75);                          //等待90us,保证从机有足够的时间进行采样(24-210us)
    monobus_1;                             //释放总线
    delay_us(2);                           //释放总线时间要大于1us
    n<<=1;
  }
}

unsigned char read_monobus(void)           //读单总线的从机数据(先传输低位后传输高位,与SPI相反)
{
  unsigned char data_18b20=0;
  unsigned char n=1;
  while(n)
  {
    monobus_0;
    delay_us(2);                           //拉低总线1-3us,通知从机准备收发数据
    monobus_1;                             //释放总线
    delay_us(5);                           //从机在1-25us内会向总线输出数据的某一位(1或者0)
    if(monobus_in) data_18b20+=n;          //读取总线数据
    delay_us(55);                          //等待从机释放总线
    n<<=1;
  }
  return data_18b20;
}

网友:
/*************************************************************
使用者只需把这个nokia3310.h的文件复制到工程目录即可
使用nokia3310库函数时,请先定义3310与MCU的连接
本例子3310LCD与单片机的连接如下
RESET   PB1
D/C     PB2
SDIN    PB3
SCLK    PB5
SCE     GND
英文字库,5*8点阵,每一个字符占用5个字节,共94个可显示字符数据**/

#define RESET     PORTB.1       //RESET=0时,LCD复位
#define DC        PORTB.2       //DC=0_指令,DC=1_数据
#define SDIN      PORTB.3
#define SCLK      PORTB.5

#define RESET_DDRn DDRB.1       //RESET=0时,LCD复位
#define DC_DDRn    DDRB.2       //DC=0_指令,DC=1_数据
#define SDIN_DDRn  DDRB.3
#define SCLK_DDRn  DDRB.5

flash unsigned char data[]={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 sp
0x00, 0x00, 0x2f, 0x00, 0x00,   // !
0x00, 0x07, 0x00, 0x07, 0x00,   // "
0x14, 0x7f, 0x14, 0x7f, 0x14,   // #
0x24, 0x2a, 0x7f, 0x2a, 0x12,   // $
0x62, 0x64, 0x08, 0x13, 0x23,   // %
0x36, 0x49, 0x55, 0x22, 0x50,   // &
0x00, 0x05, 0x03, 0x00, 0x00,   // ’
0x00, 0x1c, 0x22, 0x41, 0x00,   // (
0x00, 0x41, 0x22, 0x1c, 0x00,   // )
0x14, 0x08, 0x3E, 0x08, 0x14,   // *
0x08, 0x08, 0x3E, 0x08, 0x08,   // +
0x00, 0x00, 0xA0, 0x60, 0x00,   // ,
0x08, 0x08, 0x08, 0x08, 0x08,   // -
0x00, 0x60, 0x60, 0x00, 0x00,   // .
0x20, 0x10, 0x08, 0x04, 0x02,   // /
0x3E, 0x51, 0x49, 0x45, 0x3E,   // 0
0x00, 0x42, 0x7F, 0x40, 0x00,   // 1
0x42, 0x61, 0x51, 0x49, 0x46,   // 2
0x21, 0x41, 0x45, 0x4B, 0x31,   // 3
0x18, 0x14, 0x12, 0x7F, 0x10,   // 4
0x27, 0x45, 0x45, 0x45, 0x39,   // 5
0x3C, 0x4A, 0x49, 0x49, 0x30,   // 6
0x01, 0x71, 0x09, 0x05, 0x03,   // 7
0x36, 0x49, 0x49, 0x49, 0x36,   // 8
0x06, 0x49, 0x49, 0x29, 0x1E,   // 9
0x00, 0x36, 0x36, 0x00, 0x00,   // :
0x00, 0x56, 0x36, 0x00, 0x00,   // ;
0x08, 0x14, 0x22, 0x41, 0x00,   // <
0x14, 0x14, 0x14, 0x14, 0x14,   // =
0x00, 0x41, 0x22, 0x14, 0x08,   // >
0x02, 0x01, 0x51, 0x09, 0x06,   // ?
0x32, 0x49, 0x59, 0x51, 0x3E,   // @
0x7C, 0x12, 0x11, 0x12, 0x7C,   // A
0x7F, 0x49, 0x49, 0x49, 0x36,   // B
0x3E, 0x41, 0x41, 0x41, 0x22,   // C
0x7F, 0x41, 0x41, 0x22, 0x1C,   // D
0x7F, 0x49, 0x49, 0x49, 0x41,   // E
0x7F, 0x09, 0x09, 0x09, 0x01,   // F
0x3E, 0x41, 0x49, 0x49, 0x7A,   // G
0x7F, 0x08, 0x08, 0x08, 0x7F,   // H
0x00, 0x41, 0x7F, 0x41, 0x00,   // I
0x20, 0x40, 0x41, 0x3F, 0x01,   // J
0x7F, 0x08, 0x14, 0x22, 0x41,   // K
0x7F, 0x40, 0x40, 0x40, 0x40,   // L
0x7F, 0x02, 0x0C, 0x02, 0x7F,   // M
0x7F, 0x04, 0x08, 0x10, 0x7F,   // N
0x3E, 0x41, 0x41, 0x41, 0x3E,   // O
0x7F, 0x09, 0x09, 0x09, 0x06,   // P
0x3E, 0x41, 0x51, 0x21, 0x5E,   // Q
0x7F, 0x09, 0x19, 0x29, 0x46,   // R
0x46, 0x49, 0x49, 0x49, 0x31,   // S
0x01, 0x01, 0x7F, 0x01, 0x01,   // T
0x3F, 0x40, 0x40, 0x40, 0x3F,   // U
0x1F, 0x20, 0x40, 0x20, 0x1F,   // V
0x3F, 0x40, 0x38, 0x40, 0x3F,   // W
0x63, 0x14, 0x08, 0x14, 0x63,   // X
0x07, 0x08, 0x70, 0x08, 0x07,   // Y
0x61, 0x51, 0x49, 0x45, 0x43,   // Z
0x00, 0x7F, 0x41, 0x41, 0x00,   // [
0x55, 0x2A, 0x55, 0x2A, 0x55,   // 55
0x00, 0x41, 0x41, 0x7F, 0x00,   // ]
0x04, 0x02, 0x01, 0x02, 0x04,   // ^
0x40, 0x40, 0x40, 0x40, 0x40,   // _
0x00, 0x01, 0x02, 0x04, 0x00,   // ’
0x20, 0x54, 0x54, 0x54, 0x78,   // a
0x7F, 0x48, 0x44, 0x44, 0x38,   // b
0x38, 0x44, 0x44, 0x44, 0x20,   // c
0x38, 0x44, 0x44, 0x48, 0x7F,   // d
0x38, 0x54, 0x54, 0x54, 0x18,   // e
0x08, 0x7E, 0x09, 0x01, 0x02,   // f
0x18, 0xA4, 0xA4, 0xA4, 0x7C,   // g
0x7F, 0x08, 0x04, 0x04, 0x78,   // h
0x00, 0x44, 0x7D, 0x40, 0x00,   // i
0x40, 0x80, 0x84, 0x7D, 0x00,   // j
0x7F, 0x10, 0x28, 0x44, 0x00,   // k
0x00, 0x41, 0x7F, 0x40, 0x00,   // l
0x7C, 0x04, 0x18, 0x04, 0x78,   // m
0x7C, 0x08, 0x04, 0x04, 0x78,   // n
0x38, 0x44, 0x44, 0x44, 0x38,   // o
0xFC, 0x24, 0x24, 0x24, 0x18,   // p
0x18, 0x24, 0x24, 0x18, 0xFC,   // q
0x7C, 0x08, 0x04, 0x04, 0x08,   // r
0x48, 0x54, 0x54, 0x54, 0x20,   // s
0x04, 0x3F, 0x44, 0x40, 0x20,   // t
0x3C, 0x40, 0x40, 0x20, 0x7C,   // u
0x1C, 0x20, 0x40, 0x20, 0x1C,   // v
0x3C, 0x40, 0x30, 0x40, 0x3C,   // w
0x44, 0x28, 0x10, 0x28, 0x44,   // x
0x1C, 0xA0, 0xA0, 0xA0, 0x7C,   // y
0x44, 0x64, 0x54, 0x4C, 0x44,   // z
0x00, 0x08, 0x36, 0x41, 0x00,   // {
0x00, 0x00, 0x7F, 0x00, 0x00,   // |
0x00, 0x41, 0x36, 0x08, 0x00,   // }
0x08, 0x10, 0x08, 0x04, 0x08    // ~
};

//=======================================================================================

void lcd_write(unsigned char data) //写LCD函数
{
  unsigned char n=8;
  while(n>0)
  {
    n--;
    SDIN=data<<7-n>>7;   //先发送数据高位MSB,后发送数据低位LSB
    SCLK=0; SCLK=1;      //产生一个时钟
  }
}
/*上面的是模拟SPI发送数据函数,下面的是硬件SPI发送数据函数
void lcd_write(unsigned char data)
{
  SPCR=80;
  SPDR=data;             //开始发送数据
  while((SPSR>>7)==0);   //等待发送接收结束
}        */

//=======================================================================================
void lcd_cls(void)       //nokia3310清屏,光标复位
{
  unsigned int  i=0;
  DC=0;
  lcd_write(128);        //光标回到0列
  lcd_write(64);         //光标回到0行
  DC=1;                  //准备写数据
  for(i=0;i<504;i++)     //写504个0数据,就是清屏
  lcd_write(0);
}

//=======================================================================================

void lcd_init(void)      //nokia3310初始化函数
{
  RESET_DDRn =1;         //设置4个驱动LCD的IO脚为输出
  DC_DDRn    =1;
  SDIN_DDRn  =1;
  SCLK_DDRn  =1;
  RESET=0;
  RESET=1;               //复位结束
  DC=0;                  //准备写指令
  lcd_write(32+1);       //进入扩展指令
  lcd_write(128+38);     //设置Vop,相当于亮度
  lcd_write(4+3);        //设置温度系数,相当于对比度
  lcd_write(16+3);       //设置偏置,这句要与不要的实际效果好像一样
  lcd_write(32+0);       //进入基本指令
  lcd_write(12);         //使能芯片活动/垂直寻址
}

//=======================================================================================

//光标定位,x(0-83)是列地址,y(0-5)是行地址
void lcd_gotoxy(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
  DC=0;
  lcd_write(x+128);
  lcd_write(y+64);
}

//=======================================================================================

void lcd_putchar(unsigned char character) //显示ASCII值的字符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int No;
  No=character-32;       //字模数据是由空格开始,空格字符的ASCII的值就是32
  No=No*5;               //每个字符的字模是5个字节
  DC=1;
  while(i<5)             //一个字符的字模是5个字节,就是5*8点阵
     {
       lcd_write(data[No]);
       i++;
       No++;
     }
  lcd_write(0);          //每个字符之间空一列
}

//=====================================================================================

void lcd_put(unsigned char byte_data) //以十进制显示一个字符变量
{
  lcd_putchar(byte_data/100+48);      //百位数转化为ASCII值再显示
  lcd_putchar(byte_data/10%10+48);    //十位数转化为ASCII值再显示
  lcd_putchar(byte_data%10+48);       //个位数转化为ASCII再再显示
}

//=====================================================================================

void lcd_puthex(unsigned char byte_data)   //以十六进制显示一个字节变量
{
  unsigned char temp_data;

  temp_data=byte_data>>4;                             //求高4位
  if(temp_data<10) temp_data+=48; else temp_data+=55; //转化为ASCII值
  lcd_putchar(temp_data);                             //显示

  temp_data=byte_data&15;                             //求低4位
  if(temp_data<10) temp_data+=48; else temp_data+=55; //转化为ASCII值
  lcd_putchar(temp_data);                             //显示
}

//=====================================================================================

void lcd_putsf(flash unsigned char *string , unsigned char n) //显示FLASH里面的字符串
{
  unsigned char i=0;
  while(i<n)
       {
         lcd_putchar( string[ i ] );    //顺序显示字符
         i++;
       }
}

网友:
常用的CRC校验有CRC8、CRC16、CRC32等,DS18B20数字温度器件就是采用CRC8的校验方式,下面是CVAVR集成的CRC8校验函数

#include <mega48.h>
#include <1wire.h>
unsigned char a[]={0x28,0x6D,0x00,0x85,0x00,0x00,0x00,0xCF};
unsigned char crc8;
main()
{
  while(1)
       {
         crc8=w1_dow_crc8(a,7); //求数组a的前7个数的CRC8校验码
       }
}

上面的例子中,数组a的8个数据就是我的DS18B20的ID码,0x28是器件的家族码,0x6D,0x00,0x85,0x00,0x00,0x00这6个数就是ID码,0xCF是前面7个数的校验码

用AVR Studio调试上面的程序就可以看到,crc8的结果就是0xCF了

也可以自己写函数,功能与上面的一样

unsigned char crc8(unsigned char *ptr, unsigned char len)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crc=0;
  while(len--!=0)
   {
     for(i=1; i!=0; i*=2)
      {
        if((crc&1)!=0) {crc/=2; crc^=0x8C;}
        else crc/=2;
        if((*ptr&i)!=0) crc^=0x8C;
       }
     ptr++;
    }
return(crc);
}

网友:
好东西,做个记号

网友(2008-02-28):
谢谢,标记一个。

网友:
我觉得DS18B20不是太准,刚上电的时候读的值是准的,但之后就以0.1度慢慢上升,与实测温度误差4~5度

楼主:
【29楼】 fshong
我没有发现这种情况,和普通温度表对比还是挺准的。

网友:
我是用89c4051做的,我想是我的程序有问题吧!还没找到问题,郁闷中.......

网友:
做个记号保留,用到的时候再来下。谢谢了!

网友:
还没有玩过,有空也要玩一下.
谢谢楼主!

楼主:
fshong,不知道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我今天又用18B20了,没有出现你说的升高的问题。一切都正常。

网友:
好东西。先留个记号,以后有需要再看

网友:
收下,看完了datasheet完全不知道怎么着手写。还得好好加油啊

网友(2008-04-23):
不用LIBC移置是个问题。

网友:
阿艺,不错的好资料,学习,致敬!

网友:
大家都用过这个程序了吗?
我试了一下,不通,感觉初始化好像不对啊!
我用的是avr studio
调试的时候就停在while(CHECK_IP_1WIRE);这里了,
看了下程序,好像和手册上说的不一样!

初始化时序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大家帮忙看看,小弟是新手,指点指点!
多谢了!

网友:
我的怎么就不行呢

网友:
我觉得一次就读出温度有些浪费cpu的资源 呵呵 我是定时器中断里去读温度的   比如第一次中断只复位ds18b20同时启动转换
第二次中断的时候复位读数   第三次的时候数据处理  当然操作的时候要关闭中断的

ds18b20的测温精度是0.5摄氏度 虽然分辨率可以到0.0625

网友:
做个记号,要用的时候在看

网友:
我的DS18b20也出现过类似温度升高的问题,在刚上电的时候能稳定2秒钟,然后会慢慢的升高到1度左右停止。会不会是芯片批次不一样的结果。  会不会是芯片需要供电,在芯片的内部微热而发生的,不知道增大数据线上的上拉电阻会不会改善一些。我的数据线上的上啦为5K

网友:
嗨,调了一天还是没调出来,不知哪出了问题……
郁闷……

网友:
不知为何,我用8M的晶振,用示波器看了一下,LZ微秒延时程序很不准,实际的延时(微秒的那个)为大约16倍时间。

网友(2008-05-29):
呵呵,谢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
我也来个记号....

网友:
收藏,以后试一试。。。。。。。

网友(2008-08-14):
18B20的时序就是麻烦...好在有楼主的程序..

网友:
做个标记。。^^

网友:
如何显示小数?  非要用浮点么?

网友:
来做个记号,有空调一下,现在还没有器件

网友:
用18b20測試時出現溫度往上漂的情況是因為材料在通電工作后,消耗功率所致.解決此問題很簡單: 將sensor緊貼在一塊1平方厘米左右的金屬片上即可.

以上是經過驗證的,希對各位有用!

网友(2008-09-22):
恩,楼主的不错,网上很多都不行,

网友:
很喜欢啊艺那种模块化的风格

网友(2009-02-21):
我想问一下,如果用CC2430与DS18B20连接应该要注意什么?程序又要怎么改?

网友:
保存一下!有空看看!

网友:
很不错的程序,我仿真通过了。

网友:
我又来了,我是菜鸟,不明白这三个宏定义:
------------------------------------------------------------------
#define CLR_DIR_1WIRE DDRC&=~BIT(2)     //只要修改这里的参数就可以了!呵呵!
#define SET_DIR_1WIRE DDRC|=BIT(2)      //里面什么都不用该!
#define CLR_OP_1WIRE PORTC&=~BIT(2)
#define SET_OP_1WIRE PORTC|=BIT(2)
------------------------------------------
哪位给指点一下,麻烦了,我不懂。

网友:
先标记一下,以后应该用到

网友:
做个记号,DS18B20

网友:
自带的延时程序绝对不比自己写的延时程序精度差,只不过它有些特定条件,晶振问题,范围问题,

网友:
确实好使,谢谢啦,希望更多的人看到这份资料...

网友:
不错 记号 18B20

网友(2009-03-27):
好使.我试了!

楼主:
TO: feiyang007 不正

我又来了,我是菜鸟,不明白这三个宏定义:
------------------------------------------------------------------
#define CLR_DIR_1WIRE    DDRC&=~BIT(2)     //只要修改这里的参数就可以了!呵呵!
#define SET_DIR_1WIRE    DDRC|=BIT(2)      //里面什么都不用该!
#define CLR_OP_1WIRE     PORTC&=~BIT(2)
#define SET_OP_1WIRE     PORTC|=BIT(2)
------------------------------------------

这个是对单总线占用你单片机的I/O口的一个宏定义。
我用的是 PC2 口。
第一个的意思是让PC2口设置为输入状态。
第二个的意思是让PC2口设置为输出状态。
第三个的意思是让PC2口下拉为低电平。
第四个的意思是让PC2口上拉为高电平。

如果你要更换I/O口你只需要修改一下 DDRX、PORTX 和BIT(X)就可以了。

不知道我说清楚了没有.

网友:
请问hhrfjz ---
  小数如何处理。谢!

网友:
出口参数wmh是显示的高位,wml使显示的低位????
为什么呢
什么迹象表明出口参数是wmh 和 wml

网友:
其中的 init_f = SREG;
SEI();

是什么意思,请教大侠

网友:
唉,最近买DS18B20都不好买,缺货啊~

网友:
不好意思,我是新手来的,请问有无详细的实例,具体如何操作,谢谢!

网友:
楼上,这要怎么操作啊?
你要温度就去GETTEMP,全局就是WML和WMH就是你要的。

网友:
void gettemp()                   //读取温度值
这个函数不用带返回值 吗?

网友:
想请教下各位,为什么我这样用却不能成功的,我的液晶显示程序没有问题的,我只是在我原来写好的液晶程序中加入了下while(1)
          {
             gettemp();
             for(num=20;num>0;num--)
                 {
                 write_dat(wmh);

         }
但却不能读出18B20的数据,请各位指教,谢谢!
#include<avr/io.h>//编译环境为WINAVR,8M晶振
#include<util/delay.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include "delay.h"
#include "18B20.h"
uchar table[]={"I LOVE CHY"};
void write_com(uchar com)//写命令函数
{       _delay_ms(5);

       PORTC&=~(1<<PC3);

           PORTA=com;
       _delay_ms(5);
           PORTC|=(1<<PC2);
           _delay_ms(5);
           PORTC&=~(1<<PC2);

}
void write_dat(uchar dat)//写数据函数
{       _delay_ms(5);
       PORTC|=(1<<PC3);//RS设置为高电平,写数据
           PORTA=dat;//将数据送到数据端口A
       _delay_ms(5);
           PORTC|=(1<<PC2);
           _delay_ms(5);//
           PORTC&=~(1<<PC2);
}
   int main(void)
  { uchar num;

          DDRA=0xff;
          DDRC|=(1<<PC3)|(1<<PC2);
          PORTC&=~(1<<PC2);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38);
             _delay_ms(5);
            write_com(0x0e);//显示光标
         _delay_ms(5);
        write_com(0x0f);
        _delay_ms(5);
                   write_com(0x80);
          while(1)
          {
             gettemp();
             for(num=20;num>0;num--)
                 {
                 write_dat(wmh);

         }
}

网友:
在主函数中还要初始化吗?
是不是直接用:

个位温度=wml;
十位温度=wmh;

就可以了?是这样的吗

网友:
你把gettemp函数定义为uint多好啊,直接返回,省得加2个全局变量

网友(2009-05-22):
多谢LZ!好用。

网友:
程序只能在未优化的情况下工作,建议楼主修改一下延时函数,使其在优化时调用函数库中_delay_us(),这样可使其通用工作!

网友:
avr比51延时就是好。

网友:
谢谢!收藏,要用时再仔细看。

网友:
void init_1820()
{
    SET_DIR_1WIRE;                //设置PC2 为输出
    SET_OP_1WIRE;
    CLR_OP_1WIRE;
    delay_nus(480);    //480us以上
    SET_OP_1WIRE;
    CLR_DIR_1WIRE;
    delay_nus(20);     //15~60us
    while(CHECK_IP_1WIRE);
    SET_DIR_1WIRE;
    SET_OP_1WIRE;
    delay_nus(140);   //60~240us
}
void write_1820(unsigned char x)
{
     unsigned char m;
    for(m=0;m<8;m++)
    {
       CLR_OP_1WIRE;
       if(x&1)//(x&(1<<m))    //写数据了,先写低位的!
       SET_OP_1WIRE;
       else
       {CLR_OP_1WIRE;}
       delay_nus(40);   //15~60us
       SET_OP_1WIRE;
        x>>=1;
    }
     SET_OP_1WIRE;
}
unsigned char read_1820()
{
    unsigned char temp,k,n;
    temp=0;
    for(n=0;n<8;n++)
       {
      CLR_OP_1WIRE;
      SET_OP_1WIRE;
      CLR_DIR_1WIRE;
      ttemp>>=1;
      k=(CHECK_IP_1WIRE);    //读数据,从低位开始
      if(k)
      temp|=0x80;//(1<<n);
      else
      temp&=0x7f;//~(1<<n);
      delay_nus(50); //60~120us
      SET_DIR_1WIRE;
   }
   return (temp);
}
小改一下可省60多个字节。

网友:
以前自己玩了一下没成,有时间再试试

网友(2009-08-20):
18b20,先MARK了。。

网友:
我很菜,加之刚学C,看了LZ的佳作,有以下几点还没明白:
1,void gettemp()这个函数用了VOID不是说明这个函数没有返回值吗?
2, wml, wmh是子函数里面的变量,函数调用后书上不是说此变量开辟的存储空间不是会覆盖吗,
   那怎么还能把值返回合调用函数呢?

以上两点疑惑请各们帮忙解答下,万分感谢!!!

网友:
好东东。高人!!!!!顶!!!!!!!!!!!

网友(2009-10-09):
记号一下,前几天还在迷茫不知道怎么用这个东东了

网友:
一直想弄个1602+18B20    先Mark

网友:
做个记号

网友:
18B20记号

网友(2009-11-20):
好东西,我刚好也在调试18b20

网友:
18b20
CRC校验函数
记号

网友:
请问各位能精确到0.1摄氏度吗??

网友:
ds18b20 的精度为0.5度,不能到0.1度

网友:
【10楼】 btpig
积分:101
派别:
来自:
很菜的问一句,用示波器怎么调延时。。谢谢

调用你自己的延时程序使某个端口输出高低电平,然后用示波器测试就好了!

网友(2010-03-07):
关于18B20我也来谈点体会,从51开始就接触18B20,也用18B20做过一些关于温度检测的产品,总的来说18B20使用比较方便,2-3条线解决硬件连接,节省单片机引脚之源,内部转换温度值,节省单片机内部或外部之源,但是18B20有个致命的弱点,就是温度转换时间过长,从大家写的程序来看,一般发出转换指令后,延时等待转换完成,在去读取温度值,这样的做法无疑浪费单片机处理事件的时间,而且如果说每秒要刷新一次温度的话,单片机基本没什么时间在去处理其它事件,关于这部分的程序上的改进大家可以考虑定时器中断,外部循环只发出转换指令,发出转换指令后,把定时器中断打开,设置时间为转换时间,并把外部循环发转换温度指令关闭,在去处理其它事件,中断产生后,关中断防止连续中断,发读温度值,读回温度值后,在开放外部循环的发转换温度指令,这样做的目的是大大节省单片机对18B20操作所需要的时间,对于整个操作不影响程序其它事件的处理,尤其对扫描方式下的显示过程不会出现显示停止现象。
   在就是,18B20在网上基本99%的都是跳过ROM,很少有匹配ROM的文章,所以我觉得谈论18B20的ROM以外的过程实在是没有什么意义了,18B20可以值得讨论的地方估计就是匹配ROM这块了

网友:
好,18B20的时序的确很烦人,谢谢LZ的资料,这回要好好学习一下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的18B20比实际的高出约2度,不知问题在那?

网友:
我的也是8M晶振,为什么看不到显示呢?

网友(2010-04-18):
NRF24L01无线数传模块(13RMB为人民服务)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htm?item_num_id=5029339086

网友:
回复 楼主:

ddddd

网友:
谢谢楼主,请教一下,我用你的头文件。在while(CHECK_IP_1WIRE);  这个语句停住了,就是说没有读到这个引脚低电平,我把这句注释了,程序顺利过去了。温度也读出来了。这个语句有必要吗?

网友:
while(CHECK_IP_1WIRE); 我加了个超时处理,防止程序死掉了

网友:
非要等到这个信号吗?我看了网站上其他程序。有的就用它判断一下初始化是否成功,不成功也继续读温度。

网友:
不错啊,恭喜楼主,顶一个。

网友:
谢过楼主。参考了。。。太好使了。

网友(2010-06-19):
谢谢啊,我正在调这个东西!

网友:
拿来用一下 3Q!

网友(2010-08-05):
楼主,我用你的程序,用共阴数码管显示,但是不行,不知出什么问题了,帮忙看一下。非常感激
#include<ioavr.h>
/*************************************************************************
ds18b20头文件
M16  内部8M
*************************************************************************/
#define CLR_DIR_1WIRE DDRC&=~0x80     //只要修改这里的参数就可以了!呵呵!
#define SET_DIR_1WIRE DDRC|=0x80      //里面什么都不用该! //BIT(2)换成0x80
#define CLR_OP_1WIRE PORTC&=~0x80
#define SET_OP_1WIRE PORTC|=0x80
#define CHECK_IP_1WIRE (PINC & 0x80)    //检测
unsigned char wmh,wml;
unsigned char  Num[]={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9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data[4];
unsigned char wmh,wml,wm3;

//延时程序:

//delay.h
/*-----------------------------------------------------------------------
延时函数
系统时钟:8M
-----------------------------------------------------------------------*/
void delay_1us(void)                 //1us延时函数
  {
   asm("nop");
  }

void delay_nus(unsigned int n)       //N us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i=0;
   for (i=0;i<n;i++)
   delay_1us();
  }

void delay_1ms(void)                 //1ms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i;
   for (i=0;i<1140;i++);
  }

void delay_nms(unsigned int n)       //N ms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i=0;
   for (i=0;i<n;i++)
   delay_1ms();
  }

void init_1820()
{
    SET_DIR_1WIRE; //设置PC2 为输出
    SET_OP_1WIRE;
    CLR_OP_1WIRE;
    delay_nus(580);    //480us以上
    SET_OP_1WIRE;
    CLR_DIR_1WIRE;
    delay_nus(25);     //15~60us
    while(CHECK_IP_1WIRE);
    SET_DIR_1WIRE;
    SET_OP_1WIRE;
    delay_nus(140);   //60~240us
}
void write_1820(unsigned char x)
{
     unsigned char m;
    for(m=0;m<8;m++)
    {
       CLR_OP_1WIRE;
       if(x&(1<<m))    //写数据了,先写低位的!
       SET_OP_1WIRE;
       else
       {CLR_OP_1WIRE;}
       delay_nus(40);   //15~60us
       SET_OP_1WIRE;
    }
     SET_OP_1WIRE;
}
unsigned char read_1820()
{
    unsigned char temp,k,n;
    temp=0;
    for(n=0;n<8;n++)
       {
      CLR_OP_1WIRE;
      SET_OP_1WIRE;
      CLR_DIR_1WIRE;
      k=(CHECK_IP_1WIRE);    //读数据,从低位开始
      if(k)
      temp|=(1<<n);
      else
      temp&=~(1<<n);
      delay_nus(50); //60~120us
      SET_DIR_1WIRE;
   }
   return (temp);
}
void gettemp()    //读取温度值
{
     unsigned char temh,teml,wm0,wm1,wm2;
     init_1820();        //复位18b20
     write_1820(0xcc);   // 发出转换命令
     write_1820(0x44);
//  delay_nms(800);     //不延时也好使,不知道怎么回事!
     init_1820();
     write_1820(0xcc);  //发出读命令
     write_1820(0xbe);
     teml=read_1820();  //读数据
     temh=read_1820();
     wm0=teml>>4;       //只要高8位的低四位和低8位的高四位,温度范围0~99啦!
     wm1=temh<<4;
     wm2=wm1+wm0;        //16进制转10进制
     wm3=wm2/100;
     wmh=(wm2%100)/10;   //出口参数了!wmh是显示的高位,wml使显示的低位
     wml=(wm2%100)%10;
}

void main(void)
{
  delay_nms(1);

         uint a,b,c,d;

        DDRA=0Xff;//假设数码管接在PA口上,数码管为共阴
        PORTA=0x00;
        DDRC=0X0f;
        PORTC=0x00;//假设控制数码管位数的是PC口的低四位
               a=wm3;
        b=wmh;
        c=wml;
  while(1)
        {

        gettemp        //a=(uint)i/100;
        if(a==0)PORTC&=0xf7;
                else
        {
        PORTC|=0x08;
          PORTA=Num[a];

        delay_nms(3);
        }
                if(b==0&&a==0)PORTC&=0xfb;
                else
        {
        PORTC|=0x04;
          PORTA=Num;

        delay_nms(3);
        }
                PORTC|=0x02;
        PORTA=Num[c];
        PORTA|=0X80;                  //  假设数码管小数点的控制位是 PA7,使小数点点亮

        delay_nms(3);
                                    PORTC|=0x01;
        PORTA=Num[d];

       delay_nms(3);
}

}

网友:
这东西确实不错。。。。

网友:
标记一下啊

网友(2010-09-17):
刚开始看DS18S20,MARK下。

网友:
为什么我的关机以后再重新开机温度显示就不正常了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前两天正好在调 参考了坛子里的不少帖子 在这边贴下自己写的 读温的函数 支持正负值 及小数
写的不好还望大家见谅
//------------DS18BB0读温度----------
int readTemp(void)
{
    int temp,temp3;
    unsigned char temp1,temp2,temp4,temp5;

    convertDs18b20();
    resetOnewire();
    wOnewire(0xcc);
    wOnewire(0xbe);
    temp1=rOnewire(); //低位
    temp2=rOnewire(); //高位

        temp4=temp1;
        temp5=temp2;

        temp2=temp2<<4;
        temp1=temp1>>4;
        temp2|=temp1;

//        return (temp2&0x7F); //返回0~99

        if((temp5&0xF0)==0xf0)        //负值
        {
                temp3=((~temp4+1)&0x0F)*0.0625*100;
                temp=(~temp2&0x7F)*100+temp3;

                temp=~temp+1;
        }
        else                                        //正值
        {

                temp3=(temp4&0x0F)*0.0625*100;
                temp=(temp2&0x7F)*100+temp3;

        }

        return (temp);        //扩大100取整
}

网友(2010-10-29):
这必须得顶

网友:
cvavr里面有这个库。

网友:
我也做个记号,下次学到的时候来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东西值得收藏

网友:
好,学习了,谢谢各位

网友(2010-12-19):
太厉害了 ,拿去看看 。

网友(2011-03-12):
先崇拜一下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正好要用到,谢谢!

网友:
我看了一下,这个函数好像有点问题(看使用的优化选项不同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void delay_1ms(void)                 //1ms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i;
   for (i=0;i<1140;i++);
  }

在for循环内什么都不做时,此函数达不到你要的延时。但可以使用volatile定义变量i,防止被优化了。

网友:
void delay_1us(void)                 //1us延时函数
  {
   asm("nop");
  }
8M时,asm("nop")这条指令的时间应该是1/8000000 = 0.125uS 吧,为什么会是1us呢

网友:
有木有负温度??我发觉我自己弄的头文件比楼主的好看多了。。
附上自己写的18B20代码~
//12M晶振,数据线接口为DQ,请自己修改绑定IO口
#ifndef _18B20_H_
#define _18B20_H_
/**************************************************/
#ifndef uchar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endif
/********************函数定义**********************/
void  ReadTemp(uchar *TempInt, uchar *TempDot, uchar *SignedFlag);   //使用时调用这条函数就OK了
void  Init_DS18B20(void);
uchar ReadOneChar(void);
void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void  Delayx(unsigned int i);  //注意延时,MCU速度快时要加大,而且只可大不可小

/***************************************************
功能说明: 微秒级延时
****************************************************/
void Delayx(unsigned int i)
{
while(i--);
}
/***************************************************
                void Init_DS18B20()
功能说明: 初始化18B20
****************************************************/
void Init_DS18B20(void)
{
         unsigned char x=0;
         DQ = 1;                    //DQ复位
         Delayx(8);          //稍做延时
         DQ = 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x(80);         //精确延时 大于 480us
         DQ = 1;            //拉高总线
         Delayx(10);
         x=DQ;              //稍做延时后 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 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x(5);
}

/***************************************************
                void ReadOneChar()
功能说明: 从18B20中读取一个字节的数据
返回值:        返回具体数据
****************************************************/
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void)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 = 0;
        for (i=8;i>0;i--)
         {
          DQ = 0; // 给脉冲信号
          dat>>=1;
          DQ = 1; //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Delayx(5);
         }
         return(dat);
}

/***************************************************
                void WriteOneChar()
功能说明: 字一个字节的数据进18B20中
****************************************************/
void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0;
         for (i=8; i>0; i--)
         {
          DQ = 0;
          DQ = dat&0x01;
          Delayx(5);
          DQ = 1;
          dat>>=1;
         }
        Delayx(5);
}

/**************************************************
void ReadTemp(uchar *TempInt,uchar *TempDot, uchar *SignedFlag)
功能说明:从18B20中读出温度
出口:  TempInt 温度整数部分
                   TempDot 温度整数部分
                   SignedFlag为温度正负标志,正为0,负为1
**************************************************/
void ReadTemp(uchar *TempInt,uchar *TempDot, uchar *SignedFlag)
{
        unsigned char a=0;
        unsigned char b=0;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long int temp;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12位温度分辨率,默认9位
        Delayx(10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等(共可读9个寄存器) 前两个就是温度
        a=ReadOneChar();        //读低位
        b=ReadOneChar();        //读高位
    *SignedFlag=b>>7;        //符号标志

        if(*SignedFlag>0)  //负数处理
        {
                temp=b;
                temp=temp<<8|a;
                temp=0xffff-temp;                 //负数时为补码,因而要取反加一
                temp+=1;
                b=temp>>8;
                a=temp;
        }

        i=a&0x0f;                                         //小数部分三位二制码
        *TempInt=(a>>4)|(b<<4);
        i=i*625;                                    //小数部分转换
        *TempDot=i/1000;                           //只取一位小数。TS:你可以修改1000的大小,以达自己想要的分辨率
}

#endif

网友(2011-05-22):
谢谢LZ,借用你的例子调试成功了~

网友:
有空试试。

网友(2011-06-24):
回复 楼主:

18B20读写数据不都是从高位开始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这弄的是51机子上的吧……不适合用在AVR上 光是定义位操作DQ就不行,AVR还要考虑IO的输入输出设置的  你上面的IO都是输出情况  很显然不行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 我没调成功呢  哭……

网友:
回复 网友B:

void disp()
{
        PORTA=dula[0];
        PORTC=wela[wml];
        _delay_us(10);
        PORTA=dula[1];
        PORTC=wela[wmh];
        _delay_us(10);
}

int main()
{
        DDRA=0xff;
        DDRC=0xff;
        PORTA=0x00;
        PORTC=0xff;

        while(1)
        {
                gettemp();
                _delay_ms(1);
                disp();
        }
}

这是我的显示程序还有主函数 帮我看看哪里有问题 怎么烧进去没反应呢  谢谢!(省略了借用楼主的代码)

网友:
#define CLR_DIR_1WIRE DDRC&=~BIT(2)
请问楼主,这句里的 DDRC&=~BIT(2)  里的  BIT(2),是什么意思呀,什么函数?怎么用来的?
感谢

网友:
又学到不少,谢谢

网友(2011-12-07):
回复 网友C:

网友:


网友:
我还有mega1288的,pic的,谁要?

网友:
回复 楼主:

刚好要用到这个,你那个数据线是接在PC.2口?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在佩服,能求指点吗?

网友:
mark一下先,谢谢楼主了!

网友(2012-02-02):
谢谢楼主和楼上各位,下载学习了

网友:
受教了.谢谢大家!

网友:
这个有点意思。收藏先。

网友(2013-06-18):
CPU为STM32F107,系统时钟为72M可以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