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F8563 的头文件做好了!有需要的来看看啊!呵呵

楼主(2006-08-13):
PCF8563 的头文件做好了!感谢hanwl提供资料!

拿出来和大家共享一下!只需修改前面的宏定义就可以了!

只需调用GetPCF8563();函数就可以了,出口参数:年月日时分秒了,呵呵!

/************************************************************************

//ICC-AVR application builder : 2006-8-10 下午 02:12:10   // Target : M16

// Crystal: 8Mhz

时钟芯片PCF8563头文件

************************************************************************/

#define SDA_SET PORTC|=BIT(1);           //时钟芯片数据接口PC1

#define SDA_CLR PORTC&=~BIT(1);

#define CLK_SET PORTC|=BIT(0);           //时钟芯片时钟接口PC0

#define CLK_CLR PORTC&=~BIT(0);

#define SDA_DI_SET DDRC|=BIT(1);

#define SDA_DI_CLR DDRC&=~BIT(1);

#define CLK_DI_SET DDRC|=BIT(0);

#define CLK_DI_CLR DDRC&=~BIT(0);

#define CHECK_SDA  PINC&BIT(1)

unsigned char miao,fen,shi,tian,yue,nian;

unsigned char old_sec,new_sec;

void I2C_Start (void)

{

         SDA_DI_SET;

         CLK_DI_SET;

         CLK_SET;

         SDA_SET;

         delay_nus(2);

         SDA_CLR;

         delay_nus(2);

         SDA_SET;

}

void I2C_Stop (void)

{

        SDA_DI_SET;

        CLK_DI_SET;

        SDA_CLR;

        CLK_SET;

        delay_nus(2);

        SDA_SET;

        delay_nus(2);

}

unsigned char I2C_Ackn(void)

{

        unsigned char errtime=255;

        CLK_DI_SET;

        SDA_DI_CLR;

        delay_nus(2);

        while(CHECK_SDA)

           {

                 errtime--;

                  if (!errtime)

                      {

                      I2C_Stop();

                          return 0x00;

                     }

            }

        CLK_SET;

        delay_nus(2);

        CLK_CLR;

        delay_nus(2);

        return 0x01;

}

void Write_I2C_Byte(unsigned char byte)

{

        unsigned char i;

        SDA_DI_SET;

        CLK_DI_SET;

        for (i = 0; i < 8; i++)

     {

                  CLK_CLR;

              if((byte & 0x80))

                    {

                              SDA_SET;

                    }

                  else

                         {

                                  SDA_CLR;

                        }

                  delay_nus(2);

                    CLK_SET;

             asm("nop");

                 byte = byte << 1;

         }

        CLK_CLR;

        if (I2C_Ackn()==0) delay_nus(5);

        CLK_CLR;

}

unsigned char Read_I2C_Byte(void)

{

        unsigned char i,buff = 0;

        delay_nus(2);

        CLK_DI_SET;;

        SDA_DI_CLR;

        for (i = 0; i < 8; i++)

                   {

                  CLK_CLR;

                   delay_nus(2);

               CLK_SET;

                    delay_nus(2);

                    if ( CHECK_SDA) buff++;

                   buff = (buff << 1);

                    delay_nus(2);

                  }

        SDA_DI_SET;

        CLK_DI_SET;

        SDA_CLR;

        delay_nus(2);

        CLK_SET;

        delay_nus(2);

        CLK_CLR;

        return buff;

}

unsigned char rtc_read(unsigned char address)

{

        unsigned char d;

        I2C_Start();

        Write_I2C_Byte(0xa2);

        Write_I2C_Byte(address);

        I2C_Start();

        Write_I2C_Byte(0xa3);

        d=Read_I2C_Byte();

        d=d>>1;

        I2C_Stop();

        return d;

}

void rtc_write(unsigned char address,unsigned char data1)

{

          I2C_Start();

          Write_I2C_Byte(0xa2);

          Write_I2C_Byte(address);

          Write_I2C_Byte(data1);

          I2C_Stop();

}

void rtc_start(void)

{

rtc_write(0,0);

}

void rtc_stop(void)

{

rtc_write(0,0x20);

}

void SetPCF8563(unsigned char adds,unsigned char data)

{

CLI();

rtc_stop();

rtc_write(adds,data);

rtc_start();

SEI();

}

void set8563(void)        //设置时间!

{                         //这里就自己弄吧!我就偷懒了,呵呵!

  SetPCF8563(8,0x06);     //设置年

  SetPCF8563(7,0x08);     //设置月

  SetPCF8563(5,0x09);     //设置日

  SetPCF8563(4,0x23);     //设置时

  SetPCF8563(3,0x59);     //设置分

  SetPCF8563(2,0x49);     //设置秒

}

void GetPCF8563()             //只需调用这个函数就可以了!(设置时间除外哦!)

{

  CLI();                      // 出口参数就是这些了

  miao=(rtc_read(2)&0x7f);    //秒

  fen=(rtc_read(3)&0x7f);     //分

  shi=(rtc_read(4)&0x3f);     //时

  tian=(rtc_read(5)&0x3f);

  yue=(rtc_read(7)&0x1f);

  nian=(rtc_read(8));         //年

  SEI();

}

楼主:
不好意思,延时子程序给忘了贴了,

//delay.h

/*-----------------------------------------------------------------------

延时函数

系统时钟:8M

-----------------------------------------------------------------------*/

void delay_1us(void)                 //1us延时函数

  {

   asm("nop");

  }

void delay_nus(unsigned int n)       //N us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i=0;

   for (i=0;i<n;i++)

   delay_1us();

  }

void delay_1ms(void)                 //1ms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i;

   for (i=0;i<1140;i++);

  }

void delay_nms(unsigned int n)       //N ms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i=0;

   for (i=0;i<n;i++)

   delay_1ms();

  }

网友:
支持!谢谢 我正在学习这些外围器件使用

thank you very much!

楼主:
客气什么啊!大家多交流嘛!

网友:
使用软件模拟IIC吗?

为什么不用AVR的硬件IIC呢,可能硬件的更好吧

?

楼主:
呵呵,正准备换成TWI呢!今天是没有时间了,改天吧!

楼主:
TWI 的程序来喽!

网友:
为什么不用AVR的硬件IIC呢????

网友(2006-12-10):
请问LZ,如果改了频率为16M,程序里面有什么地方需要改吗?单片机的外部时钟晶振对8563有影响吗

网友:
在网上找了一个下5,只发现了这个程序只改一点点就能用,5分钟前把程序头改了一下,能用。很好。特来道谢!这个程序序昨天我搞了一天,水平有线。没搞定

网友:
怎么我用这个头文件用不了,调用总是返回GETPCF8563中的相与值0x7f,0x7f,0x37..?

请问各位是什么原因??

网友(2009-06-19):
俺也用这个芯片.一直正常

网友:
TWI一点都不觉得好用,配置复杂
IO口固定
没ARM的专用硬件方便,I2C和SPI都是专用的,速度快,而且IO可配置,灵活的硬件使用

网友(2011-01-16):
h和c不区分的典型情况。。。多个文件中调用该驱动就不方便了

网友(2011-05-09):
试下,谢谢共享

网友(2011-06-21):
回复 楼主:
谢谢分享。

网友(2011-07-23):
在/INT 脚产生周期为1s 的脉冲中断信号 怎么改程序呢

网友A(2011-12-30):
d=Read_I2C_Byte();
d=d>>1;
I2C_Stop();
return d;

其中d=d>>1;
是什么意思,请楼主指教一下

网友(2012-09-13):
引用 网友A:
d=Read_I2C_Byte();
d=d>>1;
I2C_Stop();

左移一位

网友(2012-11-12):
顶个
但不知楼主 SET();子函数在哪哦,

网友(2017-03-21):
正说要做这个来玩玩

网友(2017-07-27):
老贴,很具有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