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日炎炎,发一个用电视遥控器遥控电风扇的制作例程(M8 RC5)

楼主(2006-08-13):
市场上带遥控、带自然风的电风扇动动就好几百元,为了发扬DIY精神自制了这个控制板,经过几天的运行,证明是运行稳定的,AVR的抗干扰强力的,使用是方便的, 是舒适的。

1.改造不带遥控器的电风扇。

2.用电视机的遥控器。

3.超强抗干扰解RC5码。

4.带2种自然风产生,效果比市面卖的好。

5.带3小时定时。

6.原来的琴键开关、定时正常使用。

资料包

我家的电风扇

-----此内容被123_zh于2006-08-13,18:25:23编辑过

网友:
好东西,有实用价值,顶!

网友:
好,谢谢!!感谢楼主的资料!!奉献精神!!!

网友:
两年前在好又多,花99元买的带遥控风扇,现在还能用。

不过,比起另一个比它还早的150元的带遥控风扇,质量还是差多了。

99元的,我加过两次油,轴承里干了,转不动了。

另一个一直没事。

网友:
6.原来的琴键开关、定时正常使用。

==>要实现这个要求,从电路图上看,应该是可控硅并联在琴键开关上,这样的话,如果MCU令SCR1导通,但并联在SCR3上的开关也被使用者按下,会发生什么事?

另外,红外遥控的方向性并非那么明显(比如将遥控器对着电视机屏幕的反面发,通常也还是能起作用的,也就是红外遇到障碍被反射),有没有试验过在遥控风扇的时候也电视也被影响了?

楼主:
回9楼

1.原来的琴键开关不是并联在SCR上的,是经过CPU后才控制SCR的。程序设计是这样的:当按下一档开关是SCR1导通,按下二档开关是SCR2导通,按下三档开关是SCR3导通,没有开关按下时才能用遥控器控制。

2.红外遥控的方向性是不明显的,但是可以通过控制红外接收头的受光面而增加方向性,你可以看我发的图片红外接收孔是只有2.0mm,并且我家的电视遥控器的方向性是比较明显的,所以没有什么影响。

如果电视遥控器的方向性是比较不明显的,建议另购一个小型的万能遥控器作为风扇的遥控器。

网友(2007-08-05):
设计的工夫成本比在市场上买一台要高出许多。

网友:
我的风扇可有年头了,是我刚来深圳时(2000年)为了跟同事一起看欧锦赛于是买了个美的的。才88元。现在除了定时坏了(被我拆开後发条弹开弹飞了若干齿轮)其他功能正常。

网友:
LZ,红外接收管是什么型号的,或者说买的时候有什么要求,我也想做做。我对这方面不熟悉,请教下。。

网友(2009-01-12):
问一下楼主,电风扇变速的原理是什么呢?

网友:
回楼上,PWM

网友:
有人可以把電路圖轉為pdf或圖片嗎
我用的是pads..

网友(2009-03-10):
原理图看的不是很清楚  你给单片机供电的5V电是怎么产生的?

双向可控硅怎么和VCC相连??

网友(2010-03-16):
正需要这个,谢谢楼主!

网友:
不错,一直有做一个的想法。谢谢。

网友(2014-06-21):
只能用呵呵来表达~

网友:
看看帖子日期是06年的,谢谢楼主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