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16L 定时器溢出中断反常现象

楼主(2006-08-16):
定时器1中断子程序如下,测试过程中,发现,如果没有??????.......??????中间的两个FOR语句内容, 定时器就能正常工作。8uS .

而如果加上这段内容,定时就不正常了。

我把这段去掉,直接该成简单的for语句,也不正常工作。这是为什么?请高手解答,谢谢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1_ovf_isr:iv_TIMER1_OVF          //8uS定时中断

void timer1_ovf_isr(void)

     {

      uchar   i=0;

      uchar   j=0;

      uchar   k=0;

      SREG = 0x00;   //关闭中断

     TCNT1=0xffbf;           //>60 no   28us?

     TCCR1B = 0x01;                    //无分频

     PORTD ^= (1<<P35);

      //

      //?????????????????????????????????????????

      for(i=0;i<8;i++)

         {

             if(Key_status==0x11)

               {

           if(Key_hit_time==0)

            {

            Key_status=0x22;

            PORTD ^= (1<<TXDLED);

            PORTB&=~(1<<i);   //0

            //PORTB |=(1<<PORTB0)

            PORTA |=(1<<i); //

            }

          else

            {

             Key_lidu_reg--;

            if(Key_lidu_reg==0)

              {

          if(Key_hit_status==0)

                {

               Key_hit_status=1;

              Key_lidu_reg=Key_lidu_low;

                }

             else

                {

                Key_hit_status=0;

              Key_lidu_reg=Key_lidu_high;

                }

              Key_hit_time--;

             PORTB ^= (1<<i);

              }

            else

             {

              }

            }

        }

         }

       /////////

          i=8;

          j=0;

          k=4;

           for(i=8;i<12;i++)

         {

             if(Key_status==0x11)

               {

           if(Key_hit_time==0)

            {

            Key_status=0x22;

            PORTC&=~(1<<j);   //0

            //PORTB |=(1<<PORTB0)

            PORTC |=(1<<k);

            }

          else

            {

             Key_lidu_reg--;

            if(Key_lidu_reg==0)

              {

              if(Key_hit_status==0)

                {

               Key_hit_status=1;

              Key_lidu_reg=Key_lidu_low;

                }

              else

                {

                Key_hit_status=0;

              Key_lidu_reg=Key_lidu_high;

                }

              Key_hit_time--;

             PORTC ^= (1<<j);

              }

            else

             {

             }

            }

        }

           j++;

           k++;

         }

     //????????????????????????????????????????

     SREG=0x80;   //开启中断

     }

网友:
是从那里学的这样写中断服务程序?

中断时间间隔为8us,你的中断服务程序语句这样多,执行一遍要多少个us?再加上for循环肯定要超过8us了,那么如何保证每8us出现中断?中断当然不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