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J45的封装哪里有?

楼主(2006-08-17):
protel dxp 里面好像没有,网上找了半天都没找到。

哪位大哥指点下

网友:
自个画也简单

楼主:
我找不到焊点之间距离的说明。。

网友:
俺是在ARM7的开发板里找到的,这种ARM7的PCB网上有很多

网友A:
在EAGLE有,我自己标注的,你看看对不对

网友:
我今天刚好拆了块网卡,量了一下,就是上面这个尺寸了。

网友:
马潮老师板子里的RJ45

楼主:
谢谢楼上的几位兄弟。。

好像是对的

网友:
Protel99 自带了,是标准的。

自带的6PIN的电话座是反的。

网友:
好人做到底,在

..\Design Explorer 99 SE\Library\Pcb\Connectors

下的

Miscellaneous Connectors.ddb中

网友(2009-05-19):
我要找带二个LED灯的RJ45封装,哪位有啊

网友:
YDS的13F60FGYDPNW2NL
  标准的以太网座,内部集成网络变压器。

  可以打这个电话联系 028-86127089 叶

网友B(2013-05-31):
AD9的\Library\Molex下有不少,想找一个双层单列还未找到

网友(2014-04-16):
引用 网友A:
在EAGLE有,我自己标注的,你看看对不对

我手里有一个,为什么信号引脚之间没有100mil呢。差得太远了。是不是封装出入,但排序和你的一样呢。。

网友:
RJ45型号很多的,通用料不靠谱,得看你买到的是啥

网友(2015-03-29):
尺寸有很多种 ,要先看买到样品在找封装

网友(2017-03-10):
引用 网友B:
AD9的\Library\Molex下有不少,想找一个双层单列还未找到

这个好!!

网友:
规格太多,用 成的封装要当心。

网友:
还是按实物自己画一个比较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