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过18b20光电隔离的同志吗?

楼主(2006-08-17):
有做过18b20光电隔离的同志吗?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啊

网友(2015-06-01):
我也要做这个了,有没有呢?

网友:
没有做过,不过想一下,两个光耦,1820端输入输出并联,MCU端用两个IO,分别控制输入和输出,这样就应该可以了.待验证

网友:
实在要隔离,上磁隔离芯片吧,光耦搞死了。

网友A:
为什么光耦隔离搞死了?

网友:
用磁耦吧,光耦的速率、上升下降速度有延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光耦隔离搞死了?

光耦双向的不好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