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GSM网络发短信都通了,可红外遥控技术还没试过,请教熟手.

楼主(2006-08-17):
你好!

红外遥控方面,我看了一些资料,有用TL0038或TL1380作接收端的,相当于一个开关作用.

但电视遥控器能发出不同功能命令,我认为是频率都是38K,只是中间间隔有不同,然后接收端不仅仅是开关,而是接收全部的信号,然后再分析出不出间隔的命令,以至于做出不同的反应.不知道对不对?

还有请建议:1.作红外遥控开关用的,接收端芯片选择哪种型号合适?

           2.类型于电视遥控器,能接收不同命令的接收端芯片选哪几种型号?

           3.如何知道某红外遥控器的某个按键发出的红外波形格式,从而加于选用?

           4.能公开简单功能的发送,接收端电路图就最好了.

网友:
看不太懂

楼主:
"然后再分析出不出间隔的命令,"=============>"然后分析出不同命令格式"

网友(2006-09-29):
看红外线的编码是什么方式的,再用相应的软解码

不知道编码用软件分析,我就是这样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