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76使用中Cin和Cout以及电感L1,二极管D1选择的疑惑!

楼主(2006-08-18):
电路图如下:

楼主:
根据2576的手册我是这样选择的

Cin:1000uF ,耐压为25V的铝电容,(请问这样铝电容有直插式吗?它的封装是不是和普通瓷片电容一样呢?

Cout:100uF,耐压为16V的铝电容.

L1:100uH,(最头疼了,手册上说要选择开关频率为52KHZ,额定电流是1.15*Iload的,推荐是

         RL2444 或者PE-92108)

   请问PE-92108的价格和封装形式,我在百渡没搜到.

D1:1N5822

希望大家帮帮忙,谢谢了!!

楼主:
顶一下,怎么没人发表意见呢?期待中!!!

网友:
自己用磁芯估计着绕一个电感.线要粗点,电流才能大些,.绕20圈差不多.电容大点没关系.

用1N5822正好.

网友:
用市场上那种电解电容样的就可以用 330UH

网友:
我做过次项目,

        电容可使用一般电解电容

        电感选择100UH 左右,可买磁芯自行饶制,饶制的圈数可根据磁芯的参数。

        二极管可选用MUR1602

网友:
更正一下

二极管可选用MUR1620ct

网友:
二极管需要恢复速度快的,ns级的,以减小死区时间

电容和其ESR可以形成频率补偿,相当于在BOD图上增加零级点,并且电容要足够大,不然文波不好

电感用漆包线+磁芯自己绕

希望高手补充

网友(2007-06-19):
输入输出电容的容量是不是搞反了?

网友:
市场很多工型,环型电感。。关键是电流够就行。一般标称都是101=100uH,151=150uH, 100uH~ 330uH 都可以。。电容普通铝电解就行了。2576 很好用,不挑外围的。

网友(2009-03-29):
二极管 1N5822  电感 的品质因数尽量高点

网友:
二极管我一般用1N5819,效果很好,电感我试过一些,100uH就可以,有丝丝的小声音

网友:
电感有现成配套的,你买2576时问一下就行了。二极管要买推荐的型号。

网友(2009-05-13):
Cin选用耐压50V的比较好,
Cout选用低内阻的耐压过了两倍都可以了
电感可以自己绕,电感量要尽量大些,线粗些,细了发热厉害。
D1选用肖特基二极管比较好,其整流电流2A的吧

网友(2009-10-15):
IN5822 主要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2010-02-23):
电流做到3A,建议去买个470uH的电感,电流需要3A,其它的原件可以按上面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个可以叫续流二极管。2576的OUT输出的是PWM

网友(2011-11-16):
SS36 肖特基管

网友(2014-04-26):
这个电路和手册里电路(见20楼)对比,CIN和COUT明明搞反了!!!,没人解释一下电容的选择?

网友(2014-06-04):
电流需要3A的电感只要自己绕制或者定制,,一般不好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