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马老师:子程序怎么老是跳不出来

楼主(2006-08-19):
我用的是128的芯片,第一次的板子程序烧进去,能够正常运行,第二次的板子只是对第一次板子减去了一些东西,可是程序烧进去以后不能正常运行,单步仿真的时候,发现进入Portintial,该端口初始化以后程序就跳不出来了,用汇编看,跳到一个莫名其妙的空间里面去了,还出不来,已经三天了,急救!!!

网友:
我昨天也碰到同样的问题。 我用的是MEGA64,到现在还没解决中
-----此内容被lh8008于2006-08-20,14:31:19编辑过

网友:
可能是你的熔丝位设置有问题

128的出厂设置是103兼容模式,把这个熔丝位设置一下看看。。

网友:
如果恢复出厂设置的话,就没有这种现象。但我用的是外部时钟啊,不可能要用这种设置的

楼主:
我已经把103兼容模式的熔丝位去掉了,可是还是这样,都快疯了。

lh8008 ,您的问题解决了吗?我恢复的话就是103模式了,那肯定不行。我的MSN:pangban05@hotmail.com,共同交流一下,电话,021 58999809-3008。

网友:
我把AVR STUDIO 彻底重装了一遍之后,偶尔可以运行一次。但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啊。几次之后,问题依然了。你可以试一下,看能不能解决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