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董贴][范例]使用595配合165级联模块扩展端口(硬件SPI)

楼主(2006-08-21):
前面看到很多大侠讨论单片机扩展端口的方法,我这里也插一嘴,将我们习惯使用的一种利用595和165配对扩展输入输出端口的方法拿出来和大家交流。

其实,思路很简单,595和165在时钟极性上非常相似,都是上升沿采样/置数,同时也都需要一个控制信号的上升沿来锁存并行数据,很自然的,我们就想到利用硬件SPI的主机模式配合对SS引脚的控制来实现一次数据交换同时读取和置数的操作,并且利用595和165的可级联特性,特别适合端口扩展。

以下是扩展模块的原理图

以下是驱动该结构的头文件(测试通过 外部16M,1/4分频)

#ifndef _USE_VIRTUAL_PORT_H_

#define _USE_VIRTUAL_PORT_H_

/***********************************************************

*  函数说明:硬件SPI虚拟端口底层驱动函数库                 *

*  版本:    v1.00                                         *

*  作者:    傻孩子                                        *

*  创建日期:2006年7月30日                                 *

* -------------------------------------------------------- *

*  [支持库]                                                *

*  支持库名称:RD_MacroAndConst.h                          *

*  需要版本:  v0.04 &abv                                  *

*  函数库说明:系统常用宏定义库                            *

* -------------------------------------------------------- *

*  [版本更新]                                              *

* -------------------------------------------------------- *

*  [版本历史]                                              *

*        v1.00 支持595和165成队及联,支持硬件SPI传输模式, *

*              支持通过宏定义设定虚拟端口数量;虚拟端口同  *

*              时支持读取和写两种模式,并且兼容AVR普通端   *

*              口的操作方式,支持虚拟端口位操作。          *

* -------------------------------------------------------- *

*  [使用说明]                                              *

*           1、调用该头文件之前,可以通过宏VP_PORT_COUNT   *

*              来设定虚拟端口的数目,这里的数目8个引脚算   *

*              一个端口。                                  *

*           2、通过宏VP_SS来设定SS脚,这里需要位操作支持。 *

*           3、将宏VIRTUALPORT_INSERT_SPI_STC_ISR_CODE插   *

*              入到SPI通讯完成中断处理程序中。             *

*           4、虚拟端口从PORTH和PINH开始,每次需要刷新端   *

*              口时只需要调用宏REFRESH_VIRTUAL_PORT,特别  *

*              说明,在中断处理程序里面调用该宏时要打开全  *

*              局中断SEI();                                *

***********************************************************/

# include <RD_MacroAndConst.h>

/********************

*   系 统 宏 定 义  *

********************/

/*------------------*

*   常 数 宏 定 义  *

*------------------*/

#ifndef VP_PORT_COUNT

    #define VP_PORT_COUNT 2

#endif

#if VP_PORT_COUNT-1 >= 0

    # define PORTH    (*((volatile unsigned char *)&VP_PORTx[0]))

    # define PINH     (*((volatile unsigned char *)&VP_PINx[0]))

#endif

#if VP_PORT_COUNT-2 >= 0

    # define PORTI    (*((volatile unsigned char *)&VP_PORTx[1]))

    # define PINI     (*((volatile unsigned char *)&VP_PINx[1]))

#endif

#if VP_PORT_COUNT-3 >= 0

    # define PORTJ    (*((volatile unsigned char *)&VP_PORTx[2]))

    # define PINJ     (*((volatile unsigned char *)&VP_PINx[2]))

#endif

#if VP_PORT_COUNT-4 >= 0

    # define PORTK    (*((volatile unsigned char *)&VP_PORTx[3]))

    # define PINK     (*((volatile unsigned char *)&VP_PINx[3]))

#endif

#if VP_PORT_COUNT-5 >= 0

    # define PORTL    (*((volatile unsigned char *)&VP_PORTx[4]))

    # define PINL     (*((volatile unsigned char *)&VP_PINx[4]))

#endif

#if VP_PORT_COUNT-6 >= 0

    # define PORTM    (*((volatile unsigned char *)&VP_PORTx[5]))

    # define PINM     (*((volatile unsigned char *)&VP_PINx[5]))

#endif

#if VP_PORT_COUNT-7 >= 0

    # define PORTN    (*((volatile unsigned char *)&VP_PORTx[6]))

    # define PINN     (*((volatile unsigned char *)&VP_PINx[6]))

#endif

#if VP_PORT_COUNT-8 >= 0

    # define PORTO    (*((volatile unsigned char *)&VP_PORTx[7]))

    # define PINO     (*((volatile unsigned char *)&VP_PINx[7]))

#endif

#if VP_PORT_COUNT-9 >= 0

    # define PORTP    (*((volatile unsigned char *)&VP_PORTx[8]))

    # define PINP     (*((volatile unsigned char *)&VP_PINx[8]))

#endif

#if VP_PORT_COUNT-10 >= 0

    # define PORTQ    (*((volatile unsigned char *)&VP_PORTx[9]))

    # define PINQ     (*((volatile unsigned char *)&VP_PINx[9]))

#endif

#if VP_PORT_COUNT-11 >= 0

    # define PORTR    (*((volatile unsigned char *)&VP_PORTx[10]))

    # define PINR     (*((volatile unsigned char *)&VP_PINx[10]))

#endif

#if VP_PORT_COUNT-12 >= 0

    # define PORTS    (*((volatile unsigned char *)&VP_PORTx[11]))

    # define PINS     (*((volatile unsigned char *)&VP_PINx[11]))

#endif

#if VP_PORT_COUNT-13 >= 0

    # define PORTT    (*((volatile unsigned char *)&VP_PORTx[12]))

    # define PINT     (*((volatile unsigned char *)&VP_PINx[12]))

#endif

#if VP_PORT_COUNT-14 >= 0

    # define PORTU    (*((volatile unsigned char *)&VP_PORTx[13]))

    # define PINU     (*((volatile unsigned char *)&VP_PINx[13]))

#endif

#if VP_PORT_COUNT-15 >= 0

    # define PORTV    (*((volatile unsigned char *)&VP_PORTx[14]))

    # define PINV     (*((volatile unsigned char *)&VP_PINx[14]))

#endif

#if VP_PORT_COUNT-16 >= 0

    # define PORTW    (*((volatile unsigned char *)&VP_PORTx[15]))

    # define PINW     (*((volatile unsigned char *)&VP_PINx[15]))

#endif

#if VP_PORT_COUNT-17 >= 0

    # define PORTX    (*((volatile unsigned char *)&VP_PORTx[16]))

    # define PINX     (*((volatile unsigned char *)&VP_PINx[16]))

#endif

#if VP_PORT_COUNT-18 >= 0

    # define PORTY    (*((volatile unsigned char *)&VP_PORTx[17]))

    # define PINY     (*((volatile unsigned char *)&VP_PINx[17]))

#endif

#if VP_PORT_COUNT-19 >= 0

    # define PORTZ    (*((volatile unsigned char *)&VP_PORTx[18]))

    # define PINZ     (*((volatile unsigned char *)&VP_PINx[18]))

#endif

#ifdef PORTH

    # define PORTH_BIT     SET_BIT8_FORMAT(PORTH)

#endif

#ifdef PORTI

    # define PORTI_BIT     SET_BIT8_FORMAT(PORTI)

#endif

#ifdef PORTJ

    # define PORTJ_BIT     SET_BIT8_FORMAT(PORTJ)

#endif

#ifdef PORTK

    # define PORTK_BIT     SET_BIT8_FORMAT(PORTK)

#endif

#ifdef PORTL

    # define PORTL_BIT     SET_BIT8_FORMAT(PORTL)

#endif

#ifdef PORTM

    # define PORTM_BIT     SET_BIT8_FORMAT(PORTM)

#endif

#ifdef PORTN

    # define PORTN_BIT     SET_BIT8_FORMAT(PORTN)

#endif

#ifdef PORTO

    # define PORTO_BIT     SET_BIT8_FORMAT(PORTO)

#endif

#ifdef PORTP

    # define PORTP_BIT     SET_BIT8_FORMAT(PORTP)

#endif

#ifdef PORTQ

    # define PORTQ_BIT     SET_BIT8_FORMAT(PORTQ)

#endif

#ifdef PORTR

    # define PORTR_BIT     SET_BIT8_FORMAT(PORTR)

#endif

#ifdef PORTS

    # define PORTS_BIT     SET_BIT8_FORMAT(PORTS)

#endif

#ifdef PORTT

    # define PORTT_BIT     SET_BIT8_FORMAT(PORTT)

#endif

#ifdef PORTU

    # define PORTU_BIT     SET_BIT8_FORMAT(PORTU)

#endif

#ifdef PORTV

    # define PORTV_BIT     SET_BIT8_FORMAT(PORTV)

#endif

#ifdef PORTW

    # define PORTW_BIT     SET_BIT8_FORMAT(PORTW)

#endif

#ifdef PORTX

    # define PORTX_BIT     SET_BIT8_FORMAT(PORTX)

#endif

#ifdef PORTY

    # define PORTY_BIT     SET_BIT8_FORMAT(PORTY)

#endif

#ifdef PORTZ

    # define PORTZ_BIT     SET_BIT8_FORMAT(PORTZ)

#endif

#ifdef PINH

    # define PINH_BIT     SET_BIT8_FORMAT(PINH)

#endif

#ifdef PINI

    # define PINI_BIT     SET_BIT8_FORMAT(PINI)

#endif

#ifdef PINJ

    # define PINJ_BIT     SET_BIT8_FORMAT(PINJ)

#endif

#ifdef PINK

    # define PINK_BIT     SET_BIT8_FORMAT(PINK)

#endif

#ifdef PINL

    # define PINL_BIT     SET_BIT8_FORMAT(PINL)

#endif

#ifdef PINM

    # define PINM_BIT     SET_BIT8_FORMAT(PINM)

#endif

#ifdef PINN

    # define PINN_BIT     SET_BIT8_FORMAT(PINN)

#endif

#ifdef PINO

    # define PINO_BIT     SET_BIT8_FORMAT(PINO)

#endif

#ifdef PINP

    # define PINP_BIT     SET_BIT8_FORMAT(PINP)

#endif

#ifdef PINQ

    # define PINQ_BIT     SET_BIT8_FORMAT(PINQ)

#endif

#ifdef PINR

    # define PINR_BIT     SET_BIT8_FORMAT(PINR)

#endif

#ifdef PINS

    # define PINS_BIT     SET_BIT8_FORMAT(PINS)

#endif

#ifdef PINT

    # define PINT_BIT     SET_BIT8_FORMAT(PINT)

#endif

#ifdef PINU

    # define PINU_BIT     SET_BIT8_FORMAT(PINU)

#endif

#ifdef PINV

    # define PINV_BIT     SET_BIT8_FORMAT(PINV)

#endif

#ifdef PINW

    # define PINW_BIT     SET_BIT8_FORMAT(PINW)

#endif

#ifdef PINX

    # define PINX_BIT     SET_BIT8_FORMAT(PINX)

#endif

#ifdef PINY

    # define PINY_BIT     SET_BIT8_FORMAT(PINY)

#endif

#ifdef PINZ

    # define PINZ_BIT     SET_BIT8_FORMAT(PINZ)

#endif

#ifdef PORTH

    # define _PH0        PORTH_BIT.BIT0

    # define _PH1        PORTH_BIT.BIT1

    # define _PH2        PORTH_BIT.BIT2

    # define _PH3        PORTH_BIT.BIT3

    # define _PH4        PORTH_BIT.BIT4

    # define _PH5        PORTH_BIT.BIT5

    # define _PH6        PORTH_BIT.BIT6

    # define _PH7        PORTH_BIT.BIT7

#endif

#ifdef PORTI

    # define _PI0        PORTI_BIT.BIT0

    # define _PI1        PORTI_BIT.BIT1

    # define _PI2        PORTI_BIT.BIT2

    # define _PI3        PORTI_BIT.BIT3

    # define _PI4        PORTI_BIT.BIT4

    # define _PI5        PORTI_BIT.BIT5

    # define _PI6        PORTI_BIT.BIT6

    # define _PI7        PORTI_BIT.BIT7

#endif

#ifdef PORTJ

    # define _PJ0        PORTJ_BIT.BIT0

    # define _PJ1        PORTJ_BIT.BIT1

    # define _PJ2        PORTJ_BIT.BIT2

    # define _PJ3        PORTJ_BIT.BIT3

    # define _PJ4        PORTJ_BIT.BIT4

    # define _PJ5        PORTJ_BIT.BIT5

    # define _PJ6        PORTJ_BIT.BIT6

    # define _PJ7        PORTJ_BIT.BIT7

#endif

#ifdef PORTK

    # define _PK0        PORTK_BIT.BIT0

    # define _PK1        PORTK_BIT.BIT1

    # define _PK2        PORTK_BIT.BIT2

    # define _PK3        PORTK_BIT.BIT3

    # define _PK4        PORTK_BIT.BIT4

    # define _PK5        PORTK_BIT.BIT5

    # define _PK6        PORTK_BIT.BIT6

    # define _PK7        PORTK_BIT.BIT7

#endif

#ifdef PORTL

    # define _PL0        PORTL_BIT.BIT0

    # define _PL1        PORTL_BIT.BIT1

    # define _PL2        PORTL_BIT.BIT2

    # define _PL3        PORTL_BIT.BIT3

    # define _PL4        PORTL_BIT.BIT4

    # define _PL5        PORTL_BIT.BIT5

    # define _PL6        PORTL_BIT.BIT6

    # define _PL7        PORTL_BIT.BIT7

#endif

#ifdef PORTM

    # define _PM0        PORTM_BIT.BIT0

    # define _PM1        PORTM_BIT.BIT1

    # define _PM2        PORTM_BIT.BIT2

    # define _PM3        PORTM_BIT.BIT3

    # define _PM4        PORTM_BIT.BIT4

    # define _PM5        PORTM_BIT.BIT5

    # define _PM6        PORTM_BIT.BIT6

    # define _PM7        PORTM_BIT.BIT7

#endif

#ifdef PORTN

    # define _PN0        PORTN_BIT.BIT0

    # define _PN1        PORTN_BIT.BIT1

    # define _PN2        PORTN_BIT.BIT2

    # define _PN3        PORTN_BIT.BIT3

    # define _PN4        PORTN_BIT.BIT4

    # define _PN5        PORTN_BIT.BIT5

    # define _PN6        PORTN_BIT.BIT6

    # define _PN7        PORTN_BIT.BIT7

#endif

#ifdef PORTO

    # define _PO0        PORTO_BIT.BIT0

    # define _PO1        PORTO_BIT.BIT1

    # define _PO2        PORTO_BIT.BIT2

    # define _PO3        PORTO_BIT.BIT3

    # define _PO4        PORTO_BIT.BIT4

    # define _PO5        PORTO_BIT.BIT5

    # define _PO6        PORTO_BIT.BIT6

    # define _PO7        PORTO_BIT.BIT7

#endif

#ifdef PORTP

    # define _PP0        PORTP_BIT.BIT0

    # define _PP1        PORTP_BIT.BIT1

    # define _PP2        PORTP_BIT.BIT2

    # define _PP3        PORTP_BIT.BIT3

    # define _PP4        PORTP_BIT.BIT4

    # define _PP5        PORTP_BIT.BIT5

    # define _PP6        PORTP_BIT.BIT6

    # define _PP7        PORTP_BIT.BIT7

#endif

#ifdef PORTQ

    # define _PQ0        PORTQ_BIT.BIT0

    # define _PQ1        PORTQ_BIT.BIT1

    # define _PQ2        PORTQ_BIT.BIT2

    # define _PQ3        PORTQ_BIT.BIT3

    # define _PQ4        PORTQ_BIT.BIT4

    # define _PQ5        PORTQ_BIT.BIT5

    # define _PQ6        PORTQ_BIT.BIT6

    # define _PQ7        PORTQ_BIT.BIT7

#endif

#ifdef PORTR

    # define _PR0        PORTR_BIT.BIT0

    # define _PR1        PORTR_BIT.BIT1

    # define _PR2        PORTR_BIT.BIT2

    # define _PR3        PORTR_BIT.BIT3

    # define _PR4        PORTR_BIT.BIT4

    # define _PR5        PORTR_BIT.BIT5

    # define _PR6        PORTR_BIT.BIT6

    # define _PR7        PORTR_BIT.BIT7

#endif

#ifdef PORTS

    # define _PS0        PORTS_BIT.BIT0

    # define _PS1        PORTS_BIT.BIT1

    # define _PS2        PORTS_BIT.BIT2

    # define _PS3        PORTS_BIT.BIT3

    # define _PS4        PORTS_BIT.BIT4

    # define _PS5        PORTS_BIT.BIT5

    # define _PS6        PORTS_BIT.BIT6

    # define _PS7        PORTS_BIT.BIT7

#endif

#ifdef PORTT

    # define _PT0        PORTT_BIT.BIT0

    # define _PT1        PORTT_BIT.BIT1

    # define _PT2        PORTT_BIT.BIT2

    # define _PT3        PORTT_BIT.BIT3

    # define _PT4        PORTT_BIT.BIT4

    # define _PT5        PORTT_BIT.BIT5

    # define _PT6        PORTT_BIT.BIT6

    # define _PT7        PORTT_BIT.BIT7

#endif

#ifdef PORTU

    # define _PU0        PORTU_BIT.BIT0

    # define _PU1        PORTU_BIT.BIT1

    # define _PU2        PORTU_BIT.BIT2

    # define _PU3        PORTU_BIT.BIT3

    # define _PU4        PORTU_BIT.BIT4

    # define _PU5        PORTU_BIT.BIT5

    # define _PU6        PORTU_BIT.BIT6

    # define _PU7        PORTU_BIT.BIT7

#endif

#ifdef PORTV

    # define _PV0        PORTV_BIT.BIT0

    # define _PV1        PORTV_BIT.BIT1

    # define _PV2        PORTV_BIT.BIT2

    # define _PV3        PORTV_BIT.BIT3

    # define _PV4        PORTV_BIT.BIT4

    # define _PV5        PORTV_BIT.BIT5

    # define _PV6        PORTV_BIT.BIT6

    # define _PV7        PORTV_BIT.BIT7

#endif

#ifdef PORTW

    # define _PW0        PORTW_BIT.BIT0

    # define _PW1        PORTW_BIT.BIT1

    # define _PW2        PORTW_BIT.BIT2

    # define _PW3        PORTW_BIT.BIT3

    # define _PW4        PORTW_BIT.BIT4

    # define _PW5        PORTW_BIT.BIT5

    # define _PW6        PORTW_BIT.BIT6

    # define _PW7        PORTW_BIT.BIT7

#endif

#ifdef PORTX

    # define _PX0        PORTX_BIT.BIT0

    # define _PX1        PORTX_BIT.BIT1

    # define _PX2        PORTX_BIT.BIT2

    # define _PX3        PORTX_BIT.BIT3

    # define _PX4        PORTX_BIT.BIT4

    # define _PX5        PORTX_BIT.BIT5

    # define _PX6        PORTX_BIT.BIT6

    # define _PX7        PORTX_BIT.BIT7

#endif

#ifdef PORTY

    # define _PY0        PORTY_BIT.BIT0

    # define _PY1        PORTY_BIT.BIT1

    # define _PY2        PORTY_BIT.BIT2

    # define _PY3        PORTY_BIT.BIT3

    # define _PY4        PORTY_BIT.BIT4

    # define _PY5        PORTY_BIT.BIT5

    # define _PY6        PORTY_BIT.BIT6

    # define _PY7        PORTY_BIT.BIT7

#endif

#ifdef PORTZ

    # define _PZ0        PORTZ_BIT.BIT0

    # define _PZ1        PORTZ_BIT.BIT1

    # define _PZ2        PORTZ_BIT.BIT2

    # define _PZ3        PORTZ_BIT.BIT3

    # define _PZ4        PORTZ_BIT.BIT4

    # define _PZ5        PORTZ_BIT.BIT5

    # define _PZ6        PORTZ_BIT.BIT6

    # define _PZ7        PORTZ_BIT.BIT7

#endif

#ifdef PINH

    # define Read_PH0        PINH_BIT.BIT0

    # define Read_PH1        PINH_BIT.BIT1

    # define Read_PH2        PINH_BIT.BIT2

    # define Read_PH3        PINH_BIT.BIT3

    # define Read_PH4        PINH_BIT.BIT4

    # define Read_PH5        PINH_BIT.BIT5

    # define Read_PH6        PINH_BIT.BIT6

    # define Read_PH7        PINH_BIT.BIT7

#endif

#ifdef PINI

    # define Read_PI0        PINI_BIT.BIT0

    # define Read_PI1        PINI_BIT.BIT1

    # define Read_PI2        PINI_BIT.BIT2

    # define Read_PI3        PINI_BIT.BIT3

    # define Read_PI4        PINI_BIT.BIT4

    # define Read_PI5        PINI_BIT.BIT5

    # define Read_PI6        PINI_BIT.BIT6

    # define Read_PI7        PINI_BIT.BIT7

#endif

#ifdef PINJ

    # define Read_PJ0        PINJ_BIT.BIT0

    # define Read_PJ1        PINJ_BIT.BIT1

    # define Read_PJ2        PINJ_BIT.BIT2

    # define Read_PJ3        PINJ_BIT.BIT3

    # define Read_PJ4        PINJ_BIT.BIT4

    # define Read_PJ5        PINJ_BIT.BIT5

    # define Read_PJ6        PINJ_BIT.BIT6

    # define Read_PJ7        PINJ_BIT.BIT7

#endif

#ifdef PINK

    # define Read_PK0        PINK_BIT.BIT0

    # define Read_PK1        PINK_BIT.BIT1

    # define Read_PK2        PINK_BIT.BIT2

    # define Read_PK3        PINK_BIT.BIT3

    # define Read_PK4        PINK_BIT.BIT4

    # define Read_PK5        PINK_BIT.BIT5

    # define Read_PK6        PINK_BIT.BIT6

    # define Read_PK7        PINK_BIT.BIT7

#endif

#ifdef PINL

    # define Read_PL0        PINL_BIT.BIT0

    # define Read_PL1        PINL_BIT.BIT1

    # define Read_PL2        PINL_BIT.BIT2

    # define Read_PL3        PINL_BIT.BIT3

    # define Read_PL4        PINL_BIT.BIT4

    # define Read_PL5        PINL_BIT.BIT5

    # define Read_PL6        PINL_BIT.BIT6

    # define Read_PL7        PINL_BIT.BIT7

#endif

#ifdef PINM

    # define Read_PM0        PINM_BIT.BIT0

    # define Read_PM1        PINM_BIT.BIT1

    # define Read_PM2        PINM_BIT.BIT2

    # define Read_PM3        PINM_BIT.BIT3

    # define Read_PM4        PINM_BIT.BIT4

    # define Read_PM5        PINM_BIT.BIT5

    # define Read_PM6        PINM_BIT.BIT6

    # define Read_PM7        PINM_BIT.BIT7

#endif

#ifdef PINN

    # define Read_PN0        PINN_BIT.BIT0

    # define Read_PN1        PINN_BIT.BIT1

    # define Read_PN2        PINN_BIT.BIT2

    # define Read_PN3        PINN_BIT.BIT3

    # define Read_PN4        PINN_BIT.BIT4

    # define Read_PN5        PINN_BIT.BIT5

    # define Read_PN6        PINN_BIT.BIT6

    # define Read_PN7        PINN_BIT.BIT7

#endif

#ifdef PINO

    # define Read_PO0        PINO_BIT.BIT0

    # define Read_PO1        PINO_BIT.BIT1

    # define Read_PO2        PINO_BIT.BIT2

    # define Read_PO3        PINO_BIT.BIT3

    # define Read_PO4        PINO_BIT.BIT4

    # define Read_PO5        PINO_BIT.BIT5

    # define Read_PO6        PINO_BIT.BIT6

    # define Read_PO7        PINO_BIT.BIT7

#endif

#ifdef PINP

    # define Read_PP0        PINP_BIT.BIT0

    # define Read_PP1        PINP_BIT.BIT1

    # define Read_PP2        PINP_BIT.BIT2

    # define Read_PP3        PINP_BIT.BIT3

    # define Read_PP4        PINP_BIT.BIT4

    # define Read_PP5        PINP_BIT.BIT5

    # define Read_PP6        PINP_BIT.BIT6

    # define Read_PP7        PINP_BIT.BIT7

#endif

#ifdef PINQ

    # define Read_PQ0        PINQ_BIT.BIT0

    # define Read_PQ1        PINQ_BIT.BIT1

    # define Read_PQ2        PINQ_BIT.BIT2

    # define Read_PQ3        PINQ_BIT.BIT3

    # define Read_PQ4        PINQ_BIT.BIT4

    # define Read_PQ5        PINQ_BIT.BIT5

    # define Read_PQ6        PINQ_BIT.BIT6

    # define Read_PQ7        PINQ_BIT.BIT7

#endif

#ifdef PINR

    # define Read_PR0        PINR_BIT.BIT0

    # define Read_PR1        PINR_BIT.BIT1

    # define Read_PR2        PINR_BIT.BIT2

    # define Read_PR3        PINR_BIT.BIT3

    # define Read_PR4        PINR_BIT.BIT4

    # define Read_PR5        PINR_BIT.BIT5

    # define Read_PR6        PINR_BIT.BIT6

    # define Read_PR7        PINR_BIT.BIT7

#endif

#ifdef PINS

    # define Read_PS0        PINS_BIT.BIT0

    # define Read_PS1        PINS_BIT.BIT1

    # define Read_PS2        PINS_BIT.BIT2

    # define Read_PS3        PINS_BIT.BIT3

    # define Read_PS4        PINS_BIT.BIT4

    # define Read_PS5        PINS_BIT.BIT5

    # define Read_PS6        PINS_BIT.BIT6

    # define Read_PS7        PINS_BIT.BIT7

#endif

#ifdef PINT

    # define Read_PT0        PINT_BIT.BIT0

    # define Read_PT1        PINT_BIT.BIT1

    # define Read_PT2        PINT_BIT.BIT2

    # define Read_PT3        PINT_BIT.BIT3

    # define Read_PT4        PINT_BIT.BIT4

    # define Read_PT5        PINT_BIT.BIT5

    # define Read_PT6        PINT_BIT.BIT6

    # define Read_PT7        PINT_BIT.BIT7

#endif

#ifdef PINU

    # define Read_PU0        PINU_BIT.BIT0

    # define Read_PU1        PINU_BIT.BIT1

    # define Read_PU2        PINU_BIT.BIT2

    # define Read_PU3        PINU_BIT.BIT3

    # define Read_PU4        PINU_BIT.BIT4

    # define Read_PU5        PINU_BIT.BIT5

    # define Read_PU6        PINU_BIT.BIT6

    # define Read_PU7        PINU_BIT.BIT7

#endif

#ifdef PINV

    # define Read_PV0        PINV_BIT.BIT0

    # define Read_PV1        PINV_BIT.BIT1

    # define Read_PV2        PINV_BIT.BIT2

    # define Read_PV3        PINV_BIT.BIT3

    # define Read_PV4        PINV_BIT.BIT4

    # define Read_PV5        PINV_BIT.BIT5

    # define Read_PV6        PINV_BIT.BIT6

    # define Read_PV7        PINV_BIT.BIT7

#endif

#ifdef PINW

    # define Read_PW0        PINW_BIT.BIT0

    # define Read_PW1        PINW_BIT.BIT1

    # define Read_PW2        PINW_BIT.BIT2

    # define Read_PW3        PINW_BIT.BIT3

    # define Read_PW4        PINW_BIT.BIT4

    # define Read_PW5        PINW_BIT.BIT5

    # define Read_PW6        PINW_BIT.BIT6

    # define Read_PW7        PINW_BIT.BIT7

#endif

#ifdef PINX

    # define Read_PX0        PINX_BIT.BIT0

    # define Read_PX1        PINX_BIT.BIT1

    # define Read_PX2        PINX_BIT.BIT2

    # define Read_PX3        PINX_BIT.BIT3

    # define Read_PX4        PINX_BIT.BIT4

    # define Read_PX5        PINX_BIT.BIT5

    # define Read_PX6        PINX_BIT.BIT6

    # define Read_PX7        PINX_BIT.BIT7

#endif

#ifdef PINY

    # define Read_PY0        PINY_BIT.BIT0

    # define Read_PY1        PINY_BIT.BIT1

    # define Read_PY2        PINY_BIT.BIT2

    # define Read_PY3        PINY_BIT.BIT3

    # define Read_PY4        PINY_BIT.BIT4

    # define Read_PY5        PINY_BIT.BIT5

    # define Read_PY6        PINY_BIT.BIT6

    # define Read_PY7        PINY_BIT.BIT7

#endif

#ifdef PINZ

    # define Read_PZ0        PINZ_BIT.BIT0

    # define Read_PZ1        PINZ_BIT.BIT1

    # define Read_PZ2        PINZ_BIT.BIT2

    # define Read_PZ3        PINZ_BIT.BIT3

    # define Read_PZ4        PINZ_BIT.BIT4

    # define Read_PZ5        PINZ_BIT.BIT5

    # define Read_PZ6        PINZ_BIT.BIT6

    # define Read_PZ7        PINZ_BIT.BIT7

#endif

/*------------------*

*   动 作 宏 定 义  *

*------------------*/

# define VIRTUALPORT_INSERT_SPI_STC_ISR_CODE  VP_PINx[VP_PORT_COUNT - VP_PortCounter] = SPDR; VP_IfStartRefresh = True;

# define REFRESH_VIRTUAL_PORT    refreshVirtualPort();

/********************

*    结构体宏定义   *

********************/

/********************

*   函 数 声 明 区  *

********************/

BOOL refreshVirtualPort(void);

/********************

*   全局变量声明区  *

********************/

volatile unsigned char VP_PORTx[VP_PORT_COUNT];

volatile unsigned char VP_PINx[VP_PORT_COUNT];

BOOL VP_IfStartRefresh = False;                             //虚拟端口刷新标志

unsigned char VP_PortCounter = 0;                           //虚拟端口计数器

/***********************************************************

*  函数说明:虚拟端口刷新函数                              *

***********************************************************/

BOOL refreshVirtualPort(void)

{

    static BOOL IfStartRefresh = False;                     //刷新忙信号

    if (IfStartRefresh)

    {

        return False;

    }

    IfStartRefresh = True;

    VP_SS = Low;

    VP_SS = High;                                           //锁存并行数据

    for (VP_PortCounter = VP_PORT_COUNT;VP_PortCounter>0;VP_PortCounter--)

    {

        VP_IfStartRefresh = False;                          //设置等待完成信号

        SPDR = VP_PORTx[VP_PortCounter-1];

        while(VP_IfStartRefresh == False);

    }

    VP_SS = Low;

    VP_SS = High;                                           //锁存串行数据

    IfStartRefresh = False;

    return True;

}

#endif

楼主:
应用实例

比方说,我要扩展2个端口

使用M8

……

/*--------------虚拟端口模块---------------*/

# define VP_PORT_COUNT  2

# define VP_SS          _PB0

# include <RD_UseVirtualPort.h>

/***********************************************************

*  函数说明:硬件SPI初始化函数                             *

***********************************************************/

void SPIInit(void)

{

    SPCR = 0xDC;

    SPSR = 0x01;

}

/***********************************************************

*  函数说明:硬件SPI中断处理程序                           *

***********************************************************/

void SPIStcIsr(void)

{

    VIRTUALPORT_INSERT_SPI_STC_ISR_CODE

}

/***********************************************************

*  函数说明:定时器0初始化函数                             *

***********************************************************/

void Timer0Init(void)

{

    TCCR0 = 0x00;

    ASSR  = 0x00;

    TCNT0 = 0x06;

    OCR0  = 0xFA;

    TCCR0 = 0x04;

}

/***********************************************************

*  函数说明:定时器0中断处理程序                           *

***********************************************************/

void Timer0OvfIsr(void)

{

    TCNT0 = 0x06;

    REFRESH_VIRTUAL_PORT      //一毫秒刷新一次

}

因为我们只扩展两个端口

所以,这两个端口分别是

PORTH PORTI  PINH PINI

当然,也支持位操作哦^_^

网友:
不错 ,595及165以前用过 ,感觉还可以

网友(2007-12-20):
傻孩子 要出书了。现在要用到165,这么好的范例帖子帮顶。

网友:
顶,好东西,可以用得上

网友:
这两个端口分别是
PORTH PORTI  PINH PINI

是不是也要用DDR控制方向呢?
另外1楼给出的电路图是扩展4组IO端口吧,可是为什么要用2片165,2片595呢!
新手的问题比较菜,见笑了!

楼主:
不需要DDR控制方向哈,因为虚拟出来的PORTx和PINx在物理上是分开的,分别对应595和165。
另外,该贴子介绍的方法已经有了改进版本,不需要额外编写时序来驱动了。只需要在165的S/P信号上加一个非门,就可以直接用硬件SPI直接驱动——其时钟极性与595兼容。在我的书中,我从万用板开始,由硬到软一步一步(多图)介绍了这种端口扩展方式。

网友:
都明白了,谢谢楼主。

网友(2008-01-30):
楼主:下面这头文件在哪里呢。
RD_MacroAndConst.h

网友:
楼主在吗,或者知道的朋友帮忙贴下上来吧

楼主:
这个头文件在专栏楼顶的贴子里面

网友:
真的不错,哪天我才有这样的境界啊。看来是我没有用心读书~~~595很多人都用过啊

网友:
楼主牛人,不知道你的书里面有没有将很多个165和595联级混合使用的范例.我以前见过这样的电路,但自己没写过!
      我是菜鸟,望指教!

网友(2009-06-18):
楼主厉害,长见识了

网友(2012-01-04):
非常不错的资料,正在用到了,谢谢楼主~

网友(2012-03-30):
实践证明一切。

网友(2014-06-07):
标记,[古董贴][范例]使用595配合165级联模块扩展端口(硬件SPI)

网友:
顶。提醒一下,165和595 都是高位在前的,设计程序注意一下。还有165的锁存是低电平有效,595的锁存是上升沿有效。若想利用SPI的片选信号对它们同时有效(要不然165可能会有一位不正确----最高位),最好在165的锁存加一个非门(我用三极管反向),在SPI的自动片选下降沿就完成锁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