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容降压的降压电容的选择

楼主(2006-08-22):
看了一些资料,发现阻容降压的电容和电流关系有两种:

有的文章说电容和负载电流之间的关系是C(uf)=14.5I(A),原理是Zc=1/(2*pi*f*C),I=U/Zc,按照U=220V,f=50Hz的,得出上述关系。那么1uf的电容能提供70mA的电流

还有的文章说阻容降压后用半波整流的,能得到平均电流为I(AV)=0.44*U/Zc,那么1uf的电容能提供30mA的电流,用桥式整流的得到平均电流为I(AV)=0.89*U/Zc,那么1uf的电容能提供60mA的电流。

我不知道第二种说明中的0.44和0.89是如何得来的。不知道应该用哪种算啊?

网友:
电工上的东西,搭起电路,再找只万用表就解决了.

网友:
  是有一个公式得到的0.44的参数的,公式只能做参考.具体的还是看电路.模电要是全指望公式,就惨了......

网友:
有的文章说电容和负载电流之间的关系是C(uf)=14.5I(A),原理是Zc=1/(2*pi*f*C),I=U/Zc,按照U=220V,f=50Hz的,得出上述关系。那么1uf的电容能提供70mA的电流

这个说得多清楚了。就按他做。

网友:
小弟是一位初手,请问pi是什么值?

网友:
3.1415926到3.1415927之间......

网友:
用一个可调阻性负载试验就OK了。

网友(2010-11-28):
我也有同样的疑惑!请高手解说一下

网友:
【楼主位】 jrfree:“我不知道第二种说明中的0.44和0.89是如何得来的。”

-----------------------
交流电压有效值=((√2)/2)×峰值≒0.707×峰值,平均值=(2/π)×峰值≒0.636×峰值。(公式推导要用到积分,撒狗找去好了。)
U=220V指的是有效值,换算成平均值:平均值=(2/π)/((√2)/2)×有效值≒0.90×有效值。←←← 这就是“0.89”的由来,半波时减半成“0.44”(其实好好按式子算应该是“0.45”,估计是凭经验扣除了一点整流管的压降)。

网友A:
电容和负载电流之间的关系是C(uf)=14.5I(A),原理是Zc=1/(2*pi*f*C),I=U/Zc,按照U=220V,f=50Hz的,得出上述关系。那么1uf的电容能提供70mA的电流
该公式是本人在1981年《无线电》第9期发表的!

网友(2023-06-05):
引用 网友A:
电容和负载电流之间的关系是C(uf)=14.5I(A),原理是Zc=1/(2*pi*f*C),I=U/Zc,按照U=220V,f=50Hz的,得出 ...

高人,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