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我用Max232把m8和电脑联起来了,但调用超级终端时总是收到乱码,是什么原因呢?谢

楼主(2006-08-22):
请教各位,我用Max232把m8和电脑联起来了,但调用超级终端时总是收到乱码,是什么原因呢?谢谢!

网友:
pc,m8的波特率一致吗?

网友:
我也是遇到这种问题,我的办法是在程序开始的时候以100ms为间隔输出几个空行,之后的输出就正常了。

但在测试中也发现有的时候不用这种办法也能正常输出,但通常只是在第一次开机的时候。

另外不知道楼主是否跟我一样用的是没有串口用的是USB转换的串口?

网友:
请把M8的程序发来看看.是否是文本方式发送?可以用"串口调试助手"试试.

楼主:
谢谢大家关注: pc,m8的波特率都一致,用的是串口,程序也很简单,设置好芯片和波特率后如:print "fff"等.

网友:
看看溶丝位设置

楼主:
解决啦!把波特率调低于9600就可以了,可能是线的问题,不知RS232对连接线有什么要求?再次请教各位.....谢谢!

网友:
一般是波特率的问题,即M8串口的波特率与PC的不一致。

试试串口调试工具。

网友(2006-10-16):
用2M或8M的时钟时,可以用4800,19200两个波特率

网友:
把M8 TXD用一4.7K 电阻拉到VCC,因为在芯片上电的时候,M8的所有端口处在高阻抗输入状态,这个状态不稳定,也就是说它工作在不确定状态

网友(2017-10-22):
还得慢慢找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