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BASCOM-AVR和试验板不能连接进行熔丝位设置?

楼主(2006-08-23):
BASCOM-AVR和试验板不能连接进行熔丝位设置

提示:

    There is no default printer currently selected!

用PonyProg2000可以进行下载和读取程序。

网友:
使用BASCOM-AVR编程,你的PC需要先安装一个打印机驱动程序,任何一种都可以,在BASCOM-AVR的使用帮助中有说明的,应该好好看看。

要学会先仔细看说明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