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一下,PIC的单片机有片内集成液晶控制器的,AVR没有,可惜了

楼主(2006-08-24):
感觉种类还是少了点

楼主:
本来在pic和avr中选择过学哪个的,后来杭州买不到18的pic,所以学avr了,16的和avr没法比,而且还有bank,累都累死了,但18大致看了一下比avr强,主要是种类多,pic不象avr把所有的都集成在内,而是集成1个,2个,3个,然后分开卖,感觉这种方法性价比比较高

但既然已经选择了AVR,就会支持它,以上是个人愚见,不对请指出

网友:
AVR怎么不产掩膜之类的单片机啊

网友:
LCD AVR

Devices  Description

ATmega169  16-Kbyte self-programming Flash Program Memory, 1-Kbyte SRAM, 512 Byte EEPROM, 8 Channel 10-bit A/D-converter. JTAG interface for on-chip-debug. 4 X 25 Segment LCD Driver. Up to 16 MIPS throughput at 16 MHz. 1.8 - 5.5 Volt Operation.

Note: Revision A to E are covered in the datasheet found here: Datasheet

ATmega169P  picoPower technology AVR Microcontroller.

16-Kbyte self-programming Flash Program Memory, 1-Kbyte SRAM, 512 Byte EEPROM, 8 Channel 10-bit A/D-converter. JTAG interface for on-chip-debug. 4 X 25 Segment LCD Driver. Up to 16 MIPS throughput at 16 MHz. 1.8 - 5.5 Volt Operation.

ATmega329  32-Kbyte self-programming Flash Program Memory, 2-Kbyte SRAM, 1-KByte EEPROM, 8 Channel 10-bit A/D-converter. JTAG interface for on-chip-debug. 4 X 25 Segment LCD Driver. Up to 16 MIPS throughput at 16 MHz. 1.8 - 5.5 Volt Operation.

100-pin version: ATmega3290

64KB/64-pin version: ATmega649

64KB/100-pin version: ATmega6490

ATmega3290  32-Kbyte self-programming Flash Program Memory, 2-Kbyte SRAM, 1-KByte EEPROM, 8 Channel 10-bit A/D-converter. JTAG interface for on-chip-debug. 4 X 40 Segment LCD Driver. Up to 16 MIPS throughput at 16 MHz. 1.8 - 5.5 Volt Operation.

64-pin version: ATmega329

64KB/64-pin version: ATmega649

64KB/100-pin version: ATmega6490

ATmega649  64-Kbyte self-programming Flash Program Memory, 4-Kbyte SRAM, 2-KByte EEPROM, 8 Channel 10-bit A/D-converter. JTAG interface for on-chip-debug. 4 X 25 Segment LCD Driver. Up to 16 MIPS throughput at 16 MHz. 1.8 - 5.5 Volt Operation.

100-pin version: ATmega6490

32KB/64-pin version: ATmega329

32KB/100-pin version: ATmega3290

ATmega6490  64-Kbyte self-programming Flash Program Memory, 4-Kbyte SRAM, 2-KByte EEPROM, 8 Channel 10-bit A/D-converter. JTAG interface for on-chip-debug. 4 X 40 Segment LCD Driver. Up to 16 MIPS throughput at 16 MHz. 1.8 - 5.5 Volt Operation.

64-pin version: ATmega649

32KB/64-pin version: ATmega329

32KB/100-pin version: ATmega3290

-----此内容被cctnt于2006-08-25,07:58:51编辑过

网友(2007-09-11):
你拿的169P也太贵了,简直是天价

网友:
2$贵吗?要便宜买台湾的片子,但如果体积允许的话还是MCU+HT1621之类的好!!

网友:
用AVR的I/O直接驱动LCD,只不过外围电路和编程麻烦些

网友(2007-11-01):
使用169成功开发汽车仪表盘,成本还是比较便宜!

网友:
AVR有啊  169吧   不过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