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需要5v供电,只有sd卡需要3.3v,求高手指点一下如何在只有sd卡3.3v的情况下依然可靠

楼主(2006-08-26):
如题。这里有一个逻辑电平转换问题。象用SN74ALVC4245等,但好像会麻烦,还是根本就不用考虑呢?求高手指点。

网友:
单独供电怎么样?

网友:
这也嘛类吗?mosi,sck等串电阻分压,miso串二极管。

楼主:
这是我在http://www.maxim-ic.com.cn/appnotes.cfm/appnote_number/3007上看到的两种针对SPI单向的逻辑电平转换解决方案,就是对其中参数值的计算还没有把握,高手能提示一下吗?

楼主:
串两级二极管行不行,3.3+1.4=4.7v而AVR最大接收vcc+0.5=5.5v

网友:
用ti公司的sn74cbtd系列吧,真正双向的带电平转换的Switches。

SN74CBTD3384 10-Bit FET Bus Switches With Level Shifting,很多大公司官方的开发板上都用来作为总线上的电平转换,例如altera公司MAX II的开发板,TI公司TMS320VC5402的开发板等等。我也在用,很好用的

SN74CBTD1G125 Single FET Bus Switch With Level Shifting

ti还有一系列的类似产品,赶兴趣的话去下面的网址看看吧

http://focus-webapps.ti.com/general/docs/sitesearch/searchdevice.tsp?partNumber=cbtd

楼主:
我看了资料SN74CBTD3384和SN74CBTD1G125都是5v转3.3v单向的。

楼主:
我测试了在3.3v系统中SD卡工作正常,但一换到5v系统就不行了,具体SCK,MOSI,SS采用分压方式,MISO用二极管。

楼主:
我测了一下IN4148只升压0.4v,这显然不行

网友:
论坛上有人发过一个pdf的资料,是microchip公司的,讲5v和3.3v的接口,你好好搜搜吧.若其中有哪个方法好用,回来吱一声哦.

网友:
有关maxim公司的文档,maxim有相关的芯片,可以参考附件文件。

楼主:
问题解决!!!具体SCK,MOSI,SS只采用串电阻方式,阻值选用180欧,而不是原来的4.7K,同时SPI速率在fosc=7.3728MHz时要求必须<=fosc/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