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仿真出了74LS595啊。帮帮啊。。。

楼主(2006-08-26):
//595串行数据输入

void display(void)

{

                ACC=word;

        #pragma asm

                MOV R5,#08H

LOOP:           RLC A

                MOV SDA,C

                SETB SCL

                NOP

                CLR SCL

                DJNZ R5,LOOP

        #pragma endasm

}

//595并行数据输出

void over(void)

{

        #pragma asm

                                SETB RCK

                NOP

                                NOP

                                NOP

                CLR  RCK

                NOP

                                NOP

                NOP

         #pragma endasm

}

上面是程序和原理图。怎么输出使用都是低。595没有正常工作啊。这段程序应该是对的。硬件上我都用起了的。现在想仿真595怎么搞的啊???

网友:
打开at89c52的属性设置对话框(鼠标右---左),在advance properties中选simulate program fetches,将其设成yes,应该就行了。

楼主:
还是不行啊。能贴个你的上来嘛。兄弟。谢谢了。

网友:
74hc595和74ls595

在proteus中的仿真模型是完全一样的,也就是说它们是标号不同而已,在proteus里面.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647078&bbs_page_no=1&bbs_id=10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