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上的TFT液晶屏有人用单片机驱动过吗?

楼主(2006-08-28):
我有块笔记本的液晶屏型号LQ11S42。41个接口的,有人驱动过吗?有接口资料。

网友:
51及AVR单片机肯定是驱不动的!我才想驱动个PSP的屏(480X272),用了128KRAM三片,时钟9M,每个时钟周期得准备好三字节的显示数据,不用专门设计的硬件达不到想要的刷新速度.即使做出来,也没有实用价值.ARM(SAMSUNG之2410)从理论上可以.

网友(2011-05-31):
我也有个废笔记本的液晶屏,正琢磨怎么把他再利用呢

网友:
单片机是不可能的
仔细看你手上的资料就会明白

网友(2012-10-10):
楼上明示。一般的ARM也能到100多M了。

主要总线结构是什么样的。

网友:
一般都是LVDS接口的
找个转换IC(大把的有卖)就可以变成传统的LVTTL电平 RGB接口,再用FPGA+SRAM(太贵,还是SDRAM吧)做一个显卡(TFT控制器)。挂到MCU的IO或者总线上去就可以了
说的简单 做起来可真不简单哦。。

网友(2012-11-09):
我也有好几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