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出现的问题

楼主(2006-08-29):
在P0口可以点亮单一个数码管,换成两个一起的那种后就点不亮了,电平这些显示也是正常的。加了一个PNP管,集极和数码管电源端相连.现在数码管完全没有反应,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2个的有字段码和字位码!!!

楼主:
就是说那上面标示的1、2吗?我用那个接的PNP管集极,PNP管基极接的P1.1口,还一个就接电源了。数码管其他八脚接的P0口。运行后没什么反应。编程写了几句话,只是想看看能不能点亮它。

clr p1.1

mov a,#00000000b

mov p0,a

jmp $

这样可否?

网友:
不接管子,直接联到单片机上。

还要注意共阴和共阳之分。

加QQ:44181366

网友:
把你的*.DSN传上来。

楼主:
谢谢,该问题已经解决。没有注意共阴和共阳之分。

看别人的帖子说两个的数码管要用动态的取值,直接mov进去可能没法显示的。我通过查表的方法来实现的。

我会加你的,现在公司没有QQ。下次有机会再加。